求个LED做220V电源指示灯最简单稳定的电路

楼主(2011-04-22):
见过好多电路,也试验成功了,但是LED总该坏,求个简单实用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过好多电路,也试验成功了,但是LED总该坏,求个简单实用的电路,

串个100K的电阻。在LED上反极性并个二极管

网友:
用我的绝对没问题

楼主:
LS的太复杂了   俺就接一个白光LED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路很OK

用这个,这个电路很OK

网友A:
电源指示灯不需要多大的亮度,用1N4007一只、LED一只、100K电阻一只全部串联起来,接220V市电永远都不坏。

网友:
大多数烧LED的220v交流指示灯,是没有加上LED的反压保护反向过压击穿,或限流电阻选择不当,过流发热烧毁。

2楼,5楼,6楼,7楼说的都可以

网友B(2017-02-26):
引用 网友A:
电源指示灯不需要多大的亮度,用1N4007一只、LED一只、100K电阻一只全部串联起来,接220V市电永远都不坏。

你好,看了你的帖子,我从网上购买了1N4007和150K的电阻。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接。听说那个1N4007还不能接反了,有正负极,所以更不知道该怎么连接了。
-麻烦您看看是不是这样接
电阻接到电线上,然后1N4007的正极在接到电阻上,然后在把1N4007接到LED的一个脚上,是这样吗?然后LED的另外一个脚就直接接到电源的另一根线上,是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了你的帖子,我从网上购买了1N4007和150K的电阻。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接。听说那个1N4007还不能接反 ...

这是最简单的电路,有电子基础的话,按极性接入电路,按次序串联起来即可(如果不太懂,按电路直接依次接入电路,如”发光管“”不亮可调换1N4007或者发光管两个接线);1N4007有色条的一端是负极,仔细看下发光二极管内芯金属座较大的是负极。另外,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
两只反向发光二极管并联,然后串联一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