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P9/2820检波管与中波大环Q值状态对比

楼主(2011-04-23):
试绕660×0.04大环,先用0.75平方塑皮线测圈数电感值,顺便做了2AP9与2820检波管与大环Q值状态对比。选择性项是在有陷波器状态测得。

以前做过2毫米铜线和6毫米铜管短波大环的2AP9与2820对比,结果与中波大环一样。

楼主:
检波后的音频阻抗匹配用多抽头阻抗变压器。

上面用的2AP9的Rd=45K,挑选的稍好一些的(一般的2AP9Rd值在20K左右)。2820检波管Rd=1200K。

再上两种检波管的对比:RB761检波管,Rd=200K。SD103A,Rd=400K。

楼主:
考虑到矿机的特点,表中将灵敏度对比分为强台/弱台。

网友:
很好的实验,虽然艰苦些也值。

楼主:
谢谢梁老鼓励,660线贵,先用塑皮线做实验测量。

大环没有长天线效果的多样性,容易做出实际Q值性能对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Q表可以移动,测一下Q是多少?

楼主:
还在做大环形状对比测试,测试完毕上结果!

网友:
好极了!很有意义!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2820你用什么匹配变压器?

网友:
可以看出要想选择性好要用高RD,什么管RD最高呢?比较高的有那几种?

网友(2011-10-16):
回复 网友A:

    大环形状对比测试做了吗???

楼主:
大环形状圆的截面最大,截面大效果好。

我用的大框是长方形的,为的是靠近钢筋混泥土墙,增加感应面积。

所以形状与使用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