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充电器为多用电源

楼主(2011-04-23):
今天休息闲着没事,DIY了一只白光T12烙铁,其烙铁柄采用废弃的圆珠笔的笔杆,其电源利用充电器稍微修改一下成为一台多用电源,在面板上增加了一个电源输出插座,并增加了一只2000U电解电容和一只拨动开关来控制滤波电容器的接入和断开。此电源可作为自制白光烙铁电源,还可作小电钻的电源,还可以为电瓶充电,还可以作维修电源。如作为充电器时则将拨动开关位于滤波断开状态,使输出为直流脉冲电流而利于充电,在作为烙铁或电钻电源时,也可用拨动开关与输出电压选择开关之间的配合来调整输出电压。经过改造过的电源很实用也很方便。

网友A:
金属手柄不烫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手柄不烫手吗?

不会烫手的,因为白光烙铁的发热点在烙铁的最顶端,尾部不发热,其实不用手柄,直接用手持烙铁芯的尾部也可以使用,只不过不易操作而已。

楼主:
感谢眉版主加分。 小改造没什么亮点,只是方便自己使用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烫手的,因为白光烙铁的发热点在烙铁的最顶端,尾部不发热,其实不用手柄,直接用手持烙铁芯的尾部也可以使用,只不过不易操作而已。

能谈谈其发热原理吗?为什么发热只是在最顶端,尾部不发热?直接用手持烙铁芯的尾部也可以使用?这是真的吗?

网友C:
楼主的小电钻我也想买了,就那价格看外型就一直筒还光溜溜的怕握着不牢固,就想等改进后再买,但始终也没改。最喜欢他的精密小钻卡头;不知楼主的这把小钻使用情况如何?特别是同心度,平衡及噪音怎样?卡0.1以下的钻头是否有摇头?    问题好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小电钻我也想买了,就那价格看外型就一直筒还光溜溜的怕握着不牢固,就想等改进后再买,但始终也没改。最喜欢他的精密小钻卡头;不知楼主的这把小钻使用情况如何?特别是同心度,平衡及噪音怎样?卡0.1以下的钻 ...

我也喜欢那个小卡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休息闲着没事,DIY了一只白光T12烙铁,其烙铁柄采用废弃的圆珠笔的笔杆,其电源利用充电器稍微修改一下成为一台多用电源,在面板上增加了一个电源输出插座,并增加了一只2000U电解电容和一只拨动开关来控制滤波电 ...

烙铁头不恒温使用,容易烫坏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谈谈其发热原理吗?为什么发热只是在最顶端,尾部不发热?直接用手持烙铁芯的尾部也可以使用?这是真的吗?

具体内部结构我也不清楚,此白光芯工作电压为12V,陶瓷发热芯,其发热件在烙铁头顶端约2CM处,发热件的后面应该是隔热材料填充,所以烙铁芯的后端不发热,这是我猜想的,不知对否。

网友E:
接头部分是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小电钻我也想买了,就那价格看外型就一直筒还光溜溜的怕握着不牢固,就想等改进后再买,但始终也没改。最喜欢他的精密小钻卡头;不知楼主的这把小钻使用情况如何?特别是同心度,平衡及噪音怎样?卡0.1以下的钻 ...

此电钻有以下有点:1、同心度高,2、不管钻头有多小都能夹得稳,3、噪音小,4、操作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头不恒温使用,容易烫坏电路板

此白光烙铁最高工作电压为12V,根据使用情况可随时调整电压,通过实践得到如下供电方案:6V不加滤波可保持温度在200度左右,6V加滤波温度可保持在250度左右,8V不加滤波温度可保持在300度左右,8V加滤波温度可保持在350度左右,12V不加滤波温度可保持在400度左右,12V 加滤波温度可达480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头部分是焊接吗?

是焊接的。

网友F:
请问小电钻是那家的?给个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小电钻是那家的?给个连接。

小电钻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54399310
我也早就想买了,和他联系问何时能把外形改成用手好握持的形状,老板说快了!一等就一年多了,还是老样子哦。

网友:
我现在用“百得”的红色小电摩不错,外形小巧漂亮还能调速,唯一的缺陷就是夹头不是像这只小钻这样大小钻头都能卡的。

网友C:
“此电钻有以下有点:1、同心度高,2、不管钻头有多小都能夹得稳,3、噪音小,4、操作方便。”

忘了谢楼主前辈的耐心解答还拍了图片!
谢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钻有以下有点:1、同心度高,2、不管钻头有多小都能夹得稳,3、噪音小,4、操作方便。”

忘了谢楼主前辈的耐心解答还拍了图片!
谢前辈了!

不用谢,其实我也有几只小电钻,就是嫌钻夹不好使才买了这只精密钻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