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高放调谐的单管机(多图有真相)

楼主(2011-04-24):
内部图  刀刻版

网友:
请问下,这两台机是商品机还是DIY的,我感觉老机中很少用中周的呀??高放频谐?带FM的?本身可以收AM吗?

楼主:
是俺自制的,中周是用其改制的高频变压器

网友:
请上电路图

网友:
从实物图不能判断本机是否是调谐式高放机。

网友:
线路图不太清除 各线圈圈数怎样?

网友:
360PF的可变电容器,应该是空气连的,你那密封塑料可变电容能是电路图中的360P电容器?

楼主:
图是老无线电杂志上的,为了缩小体积才换成270PF的,天线线圈和高频变压器参数做了相应的调整,选择性和灵敏度(高低端均匀)比那个蓝色机要强许多,白天收5个晚上就不同了,能收到俄罗斯’日本’南北朝鲜。不过声音没那蓝的大。电流不能调的太大不然就会自激,没办法找管子费劲。

楼主:
回whr369坛友

可以9015直接上调一下电流就行,9014‘9018还需要改变一下电源极性。

楼主:
这也是俺的作品

这也是俺的作品以前发过贴《两级高放四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