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福禄克的万用表保险丝烧了

楼主(2011-04-25):
都怪自己不小心,把福禄克万用表的电流档保险给烧了,淘宝上看了下,贵的出奇,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代替这个保险啊,看到有些进口10A保险价格还可以,虽然可能不是快熔的,但是应该是该断的时候就断吧,不会像国产的超出n多电流还很强悍

网友:
我一般尽量避免用Fluke来测电流。就是不用10A插口。
习惯于用钳表测电流,尽管误差大。

网友:
为了表内的安全,还是花钱换原配的吧。

网友A:
花钱买个教训,测未知电流时用炮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钱买个教训,测未知电流时用炮灰表

弱电的未知电流应该不会大,就怕用电流档测电压。

网友:
一颗保险能买块国产表,但用别的代可能就不“保险”了。测大电流时我就不擅用价高的表,先用几十元的“探个路”,知道范围了需精确值时再换用可靠点的数字表。

楼主:
如果用普通保险管降低电流应该可以保护表吧,比如用5A或者6A的

网友:
一次用一块指针表的交流电流档测一只小开关电源的空载电流,是输出5V3A和5V1A两组的那种,自认为空载初级市电侧应该在10毫安以下,用100毫安档应该老富裕了,可接上表笔的瞬间啪地闪下光,表针猛冲一下,再用表测直流电压就偏大了,拆开看是功率只有四分之一瓦的分流电阻中间开花了,没想到电源初级的400V电容充电形成的浪涌会较大。

网友:
选用替代保险管要用优质合格的快速熔断产品。可多买几盒测试一下。

楼主:
多买几盒可能比原装保险管还贵啊

网友:
我看见有卖的,30-40元。以后要注意,FLUKE的配件很贵,我一般不用它来测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普通保险管降低电流应该可以保护表吧,比如用5A或者6A的

这个办法不错。但安全起见。还是不要用6A的。5A的好了

网友:
好像不能随便换保险管的。
不但要考虑熔断电流,还有考虑保险管的电阻。
大电流的分流电阻很小,串接的保险管的电阻足以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
考虑到安全应该注意保险丝的极限分段电流,还要注意保险丝的类型:快速型还是延时型还是半导体器件用特快型,考虑到电压降还要注意保险丝的电阻。

网友:
那就要看保险管是否接入测量电路了,如果没有那无所谓了,10A的保险丝电阻不应该很大的,影响不多,2A、200mA的保险电阻比较大的。要是接入测量电路那还必须用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