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测看你的万用表准不准!(转载)

楼主(2011-04-26):
一直怀疑自己的廉价万用表不准,于是做了一个电压基准电路来测试一下
测试10v基准电压(已经调整过,没调过之前显示9.93V)
测试5v基准电压(已经调整过,没调过之前显示4.97V)
原理图
PCB图

网友:
9.93V?  是指表校正过了?

网友:
AD588BQ要用高位表比对校准后才能做基准;上次看帖子JJ305说,买了很多测试后发现初始精度超差,所以他后来卖的成品10V电压基准根据AD588BQ的初始精度不同价格也不同。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我还是喜欢分体的,就是电源和基准不同板,总感觉分体的温度稳定性要好一些。

网友:
我记得 JJ 说 AD588BQ 基本上在 9.9985-10.0010 之间,因此用于 4 位半表的对比,最多产生 1、2 个字的误差。以 UT71E 为例,厂家指标为 0.025% read + 5 word,光是不确定 word 就高达 5 个字,1、2 个字实在是可以忽略的问题。此外 AD588BQ 的温度系数最大 1.5ppm/度,用于 4 位半表的对比,变压器产生的热影响也是可以忽略的

楼主的电路与官方手册相比有一些问题,建议如下:

网友:
AD588BQ 校对三位半及四位半时基本用不着高位表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