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胆缓冲器实测

楼主(2011-04-26):
近来添置几样仪器,于是把自制的胆缓冲级测试了一下,电路很简单,没有加音量控制。
变压器利用拆机万利达N28VCD的,次级8.5V整流经7806稳压供6N3灯丝,其余各绕组串接约70V,桥式整流后Vbb98V,输入电容改为0.2微法,栅极电阻470K,阴极电阻改为20K。扼流圈利用坡镆合金600:600的音频变压器,另一边是八脚管座,准备实验6SN7、6N8P等管。底盘采用铝塑板,便于业余加工,边框是旧录音机音箱改制的,前板是铝合金。
函数信号发生器,正弦波失真度0.4%。
实测结果:输入1KHz1V正弦波,输出0.92V,放大系数0.92,失真度<0.4%,  放大器失真度近乎为0。
下面是不同频率的波形:

10KHz[localimg=400,300][/localimg]   [localimg=400,300]24[/localimg]
该缓冲器制作帖N年前在某坛发表后,有网友对其缓冲能力提出质疑,因此特意输入2.5V和5V信号,下面分别是输入信号2.5V和5V时的波形,可以看到没有任何削顶失真,足以证明其缓冲性能是不容质疑的:
信号输入5V时的波形:

网友:
有其实物图、有测试分析。要顶。  6N3做缓冲--好啊!许多厂机也采用。

网友:
胆缓冲的跟随特性的确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如果能够看看方波时的特性就更好了。
个人觉得坡莫合金作扼流圈似乎有点儿不合适,很容易产生磁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波特性也是“惨不忍睹”, 。用坡莫合金变压器当扼流圈纯属废物利用,因为只有一个,反正电流只有4mA。

网友:
感谢楼主实做分享,很细致而且全面!
严谨严肃的做法就是这样的!不仅有图有真相,而且是严格的测试,这远比简单几个形容词、耳朵收货来好得多!
期待白兄更多的作品分享!毫不犹豫的赞一个!

网友B:
阴极输出器 特性当然好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阴极输出器 特性当然好了  呵呵

是的,低增益级做到好指标并不难,难在高增益高指标

网友:
检测够严肃的 , 放方波看看

网友:
坡镆合金600:600的音频变压器作为在专用领域使用的传输变压器,一般都用于音频的远距离输送与隔离,作扼流圈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交流测出的电感量也不是直流电感,坡镆合金600:600的音频变压器的铁芯是交叉插法,磁化作用不可避免!最多也=聊胜于无--摆设!
由于阴极输出的跟随特性,我当然相信方波测试也不会差,这并不代表什么,“惨不忍睹”有点儿言过其实了!

网友:
请教, 本线路图的设计增益>1?   6N3屏压有点低了,  电源部分可以用倍压整流提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电压1V,输出电压0.92V,增益为0.92。有倍压整流后再测试的计划,同时打算变化输出端负载电阻、电容等进行测试。
顺便补正一下:前几天重新测试了信号发生器1KHz正弦波的失真度Sxh为0.32%(原来测试数据为0.4%,因为第一次使用,忘了调小输入电压了,后来检查照片发现超压指示灯亮了),被测机器输出端失真度Ss为0.34%,本机实际失真度=√Ssc2(平方)-Sxh2/(1+Sxh2)=0.104%。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所以进行这个测试,一来是仪器到手试试新(由于不熟悉,第一次测试失真度忘了降低输入电压,结果数据偏大,见上面帖子,见效),二来主要是看看其缓冲能力究竟有多大,当初在某坛发表这个低压胆缓冲器电路时(其实主旨是充分利用废旧器材),有人强烈质疑6N3在低压下的缓冲能力,认为是个摆设。当时敝人还不是版主,人微言轻,只能以充分的理论为依据,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以至于前不久还有人耿耿于怀,但是毕竟缺乏实际数据,难免心里打鼓,现在好了,可以理直气壮地用事实说话。第三点是交作业,自找苦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让您猜中了,当初设计时想加上一个大八脚管座,以便实验6SN7等,由于没有管座,结果找到一套继电器,去掉内脏保留外壳,为了平衡,又找出一个体积相当的音频变压器(如果有2个就做无源前级了),拿他当滤波电阻使用。结果倒是一丁点交流声也没有。

网友:
不易兄真是个细心人,笔记做得很细致。

网友:
白版在这里做科普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