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一帖,很多人都不知道7129用哪种积分电容好,看我的…

楼主(2011-04-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明显有显摆0.01金属箔电阻之嫌,呵呵。

实际使用普通的耐压630V CBB电容可以达到同等效果,就是体积太大,有的表内部空间放不下。

我还碰到比较奇怪的事情: 胜利的9806+换了这种积分电容后测10K电阻显示反而是10.003,而用它原装的400V CBB电容就正好是10.000,所以还要根据自己表的实际情况再换,我的经验是如果有万用表测量电阻值全部偏低就可以换高耐压的CBB电容调整(要排除分压电阻不准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会有改善。

网友:
很不错,等找个试试~~~

网友:
当然是全程了,从100欧 1K 10K 100K 1M 10M都试过 ,如果表的分压电阻没有问题,那这些读数就是准确的,这个坛子里的 F02兄 用他的华谊65和930F+也做过相关测试,等哪天有时间拍点照片上来。

网友:
这个要顶起来 电阻也很好啊要多少钱一只?

网友A:
WIMA MKP10 630V 0.1μ电容更好。

WIMA MKP10  630V 0.1μ电容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MA MKP10  630V 0.1μ电容更好。

WIMA MKP4 系列、WIMA MKP10 系列均属聚丙烯介质薄膜电容器。

网友:
不管是 WIMA 还是别的杂牌电容,只要是 CBB/MKP 电容,630V 的,效果都一样;反而,如果是 WIMA 的不到 630V 的 MKP 电容,效果就要打折扣,如果是 MKT 电容,可以去哭 不过楼主应用的是手持表,芯片设计的量程只有 0.2V,所以用 0.1uF 的电容就好了,体积小很多。如果是应用到 2V 量程,积分电容需要到 0.4uF 这样才不会饱和(和积分电流大小有关),此时电容个头就会巨大无比啦。

我做 7135 试验用的电容,效果很好,就是太大,因为用了较大积分电流,量程 2V,电容量必须足够大才可以:

网友:
试过一堆不下10种进口MKP MKT之类的拆机250V 100V 63V耐压的电容,结果最好用的还是这种普通 630V CBB;

还有就是传说中的那种 CB 电容(聚苯乙烯)好用,淘宝上找了一圈也没看到大于0.1UF的,看哪位有条件试试看这种CB电容到底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表做工很精致呀,分压排阻还是陶瓷基板一体封装的。
华谊后期的930F+和MY65都换成黑塑料的EBG排阻了……

另外,我试过喂马的MKP4 250V 0.33uF的电容,没什么特点,自检在9996上下,和原配的电容差不多。改 ...

F02兄不用羡慕陶瓷排阻了,最近才收了一块表带这种陶瓷排阻,测试结果电阻数据和EBG的塑封排阻的比对后精度基本一致,估计温漂会稍微好点而已

网友:
牛,好表、好电阻。

网友(2011-06-27):
我看到一个彩电s校准电容 CBB 100nF 1.5KV,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楼主的表那么准,里面的那个瓷分压电阻也起了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