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T725变压器与检波管匹配示意图

楼主(2011-04-26):
上图---2AP9、1N60、1N34A、BAT85(RD400K以下检波管)
中图---2820、2835(Rd=1270K检波管)
下图---中图---2820、2835(及所有Rd值低于2500K的检波管 )

以上电路能使725变压器与现有所有二极管相对匹配。

原理:超阻匹配、检波管并联匹配、陈宪文电路匹配。另外,还可以用75号电路匹配;以及李老师用过的检波管后串联电感匹配。

楼主:
陈宪文电路:

75号电路

网友:
呵呵,适应范围很广啊。

网友:
可称“万能匹配电路”了!

网友: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网友:
如果有带手柄的微调电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友谊电子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原来还有个长杆的,现在没看到还有什么,可固定在面板上的,调节方便,买的两47p的没用,调都不好调。

网友:
天线藕合电容,和主调谐增值电容可能需要360P的微调。辅助微调20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便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装旋纽的?怎么我买的两宇宙牌的不可以。
有小巧的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图看看能否加长。

网友:
明天上图。友谊电子买的,柄很短,用一字螺丝刀调的。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专用的扭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焊一段铜柱加长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烙铁焊肯定是不行的,谁会跟你加工这小东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一些刚好套进去的铜件,电源插座中、香蕉插座、支柱之类、两头上锡焊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也有那样的啊!我找到个铜管试试看,不行也想办法,香蕉插头也有。谢谢您!

网友:
那个头太短了,我找到个卡头钮的,十字劈开的,不是一般的紧,转了半天才卡进去,卡的头太少了,我把上面的环取掉了,准备把桩磨掉点,把里面的杆多露出点来套卡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玩矿机就玩这些杂活的味道,碰到问题解决它有成就感,与工资一样不与别人比,与自己比就满足矣!

网友:
没有顶的地方,好不容易搞进去,铜片都变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几片东西变形再调回来容易。

网友C:
从楼主的电路图上看,有四个电容是并联的,0.1,0.2,0.2,0.5uf的四个电容。请教下能合并就用一个1uf的么?

再请教一个问题:楼主的电路和经典的t725直接在四个脚上进行输入输出有区别,多用了几个电容和一个2m的可调电阻(电位器),他们分别的作用是什么呢?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画错了,每个电容是单独连接开关的,这样可以变换电容大小。

楼主:
总线表示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的电路图上看,有四个电容是并联的,0.1,0.2,0.2,0.5uf的四个电容。请教下能合并就用一个1uf的么?

再请教一个问题:楼主的电路和经典的t725直接在四个脚上进行输入输出有区别,多用了几个电容和一个2m的可 ...

0.1,0.2,0.2,0.5uf的四个电容,可分可合,并联2M欧电阻,形成“班尼电路”,起隔离检波后直流分量的作用,对弱台提升明显。

1000P、2000P电容是旁回路电容,起滤除残余高频成分并形成高频回路的作用,能改善音质和提升检波管效率。

以上结论经过实验验证!班尼电路可查阅坛里有关帖子。

725变压器可以通过顶楼的示意接法,可完成与各种检波管的相对阻抗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总共采购了几个嘛?

楼主:
两个725,主要用于给坛友示意,还有一些自绕的变压器。做成模块式,方便组合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两个不是最近刚买的吗?以前没有,用的是自己绕的?

楼主:
张兄的725是刚进的,之前有按李老师设计自己绕的超阻725,变压器磁芯不一样,数据差不多。还有从20K至1500K各种多抽头变压器,实验用。

平时听的床头大环矿机是陈宪文电路+40K多抽头变压器,近期用的检波管是RB761和SD103A。马上换3DQ,与时俱进!

友谊电子的725效果不错,够用了。

楼主:
1楼电路图的总线方式已改正

网友E:
红圈部分是四根线,对吗?不是合并成一条!

网友:
是4只电容器分别与4个开关的4条线连接。

网友:
友谊电子的分线器很小很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圈部分是四根线,对吗?不是合并成一条!

班尼电路实际接线图

楼主:
配接电路中用拨号开关选择,为的是实验配接各种检波管、班尼电路、旁回路电容取舍使用。如果只用725变压器简单配接,使用波段开关的变压器接法就行。

725变压器波段开关配接示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说对了,我就是打算买两个来设计T725的,把它们装在一个盒子里,大的拨段开关装不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这个图很清楚,目前初级阶段,只用两个波段就行了!

网友:
楼主图中的2M电位器,就是像这样的东西吗?应该是一定要三个脚的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40845126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355608080
今天下午去电子城买,对功率有没有要求?

这个电位器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可调电阻?

多谢各位前辈解答,确认好了就去电子城买了。

楼主:
也可以用这种可调电阻

网友:
没有两M的用1M欧的也可以了!也可以用两个1M的或者其中一个使用固定一M的。可调电阻市场上都好买。

楼主:
2M欧是为了配2820、2835检波管,温度低时Rd值可以到1500-1700K。

网友(2014-03-16):
想方设法匹配!————检波器与音频负载的匹配。

网友:
这样做工程浩大,如果只为玩一台机要匹配这么多的头晕了。这些适宜实验用,不过也很佩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