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p1小胆机靓声音

楼主(2011-04-27):
还没装过胆机决定先弄个简单的试试。备足材料用了两天终于搞好了接上电脑试听真是出乎意料。。真棒。不说了上图

网友:
很好,又一个爱胆的,
建议把6N2和6P1的位置调一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用1只6Z4吗?  这样可以吗?

楼主:
用一个6z4可以的见图电脑里没找到手机拍的请见谅

楼主:
请问1楼大哥2只管子位置要怎样调整才好

网友:
很不错了,布局还可以更合理一点~~

网友:
一只6z4电流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装过胆机决定先弄个简单的试试。备足材料用了两天终于搞好了接上电脑试听真是出乎意料。。真棒。不说了上图

楼主的电子管排列很不科学。理由是:
按照你的排列,走线是迂回的,要拉来扯去的,这样势必引起不必的互相干扰,而且是你的作品看起来不舒服。
正确的排列是:信号输入(音量电位器)——电压放大级——功放级——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楼大哥2只管子位置要怎样调整才好

就是把6N2和6P1的位置调换一下。

网友A:
楼主,机器的失真看过了吗?

楼主:
版主好,由于手头没示波器失真没看过。只是觉得听感比以前做过晶体管和厚膜功放还好。这两天听来感觉低音力度还不够厚实,可能是音箱不匹配,有点小马拉大车了。音箱单元用了40瓦4吋中音高音10瓦。

网友:
电源变压器做输出=响得吧?   如何会靓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业余条件下练练手用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变压器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网友:
公用一只6N2 增加一只6Z2

另外 好像变压器功率不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6n2不共用每声道一只,电源用50瓦还行。

网友:
老兄的输出变压器用多大电源变压器替代的?
多少伏多少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8w,220:9/v.

网友C:
才50W  变压器很烫手的
我的是用两个红灯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牛  分开给每组6Z4  6N2  6P1供电。连续6小时工作  温度在5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器的失真看过了吗?

失真是必须的。这个电路无指标可言。首先一个6Z4标称出60mA,即使满载工作也无法保证6P1正常的工作点;其次输出变压器看图中的绕法与电源变压器相当(看不清,也许看错),一整个初级然后一整个次级,这样的输出变压器指标也无从谈起。
当然搞DIY主要为的是好玩,只要自己感觉好用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才50W  变压器很烫手的
我的是用两个红灯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牛  分开给每组6Z4  6N2  6P1供电。连续6小时工作  温度在50度左右

两个红灯电牛做6P3P正合适,刚好满载。给6P1用有点浪费了。
我做了两台,杀掉四个红灯机,很好用。

网友:
楼主的东西真棒

网友:
6z4串,电流加倍,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红灯电牛做6P3P正合适,刚好满载。给6P1用有点浪费了。
我做了两台,杀掉四个红灯机,很好用。

楼主的两台6P3P输出功率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