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制作简单电子管功放(更新中)

楼主(2011-04-27):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电子管功放,但是没有经验,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我准备写写我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工具篇
最主要的工具是电烙铁,功率最好是50W的尖头外热烙铁,我一直用的就是.助焊剂最好用松香,如果松香不好用,应该使用更厉害的氯化锌水溶液,他的腐蚀性强,焊接后一定要洗净.
还有一种重要的工具是止血钳,医生手术用的,非常好用.电钻很有用,机壳制造有了电钻和锉刀就不难了
机壳篇
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机壳了,简单解决方法就是使用光驱铁壳,电钻在上面一出溜一个洞.管座的孔是用开孔器打的,开孔器有个中间钻头,最好不用,钻头的作用是固定开孔器,固定的很不好.解决办法是制作个铁质模板,上面有个和开孔器尺寸一样的孔,把这个板固定在需要打孔的工件上,用螺丝固定,这样开孔器旋转时就不会乱跑了.钻孔时一定要浇水冷却,千万不要让水进到电钻里,也不要让电线碰水,否则后果很严重.
零件篇
电子管
前级管建议使用6N3,它的SRPP接法很棒,功放管建议使用6P1 6P6P 6P14,这些管都不错.6P14有假的,是6P15擦掉型号印上6P14,真的管第三栅是与阴极相通的,云母片上没有屏蔽,6P15有.
电阻
电阻建议使用金膜电阻,金膜电阻时蓝色的.普通地方用1W的就够.
电容
高压电解市售的良莠不齐,最好用品牌家用电器的开关电源高压滤波电容,一般质量不错.耦合电容用开关电源EMI滤波的安规电容,质量可靠.阴极电容可以用开关电源上的低压滤波电容,但是要测测好坏.退偶电容用云母不错
变压器
输出变压器可以使用成品,但是贵得很,可以找变压器厂定做.如果做6P1输出变压器,就让厂家按220V输出6V9V定做C形变压器,铁心留0.08毫米气息,铁心要20W的,最重要的是铁心的硅钢片一定不能有断点.输出9V的是8欧,6V的是4欧.电源变压器直接给参数到厂家就可以了.
电感
电感用日光灯镇流器就行,也可以把40W的电源变压器拆开,铁心顺插,垫层打印纸再装好,使用初级绕组.
制作篇
一定要一点接地,不能有接地回路否则很闹心.有的管座经过反复插拔接触不良了,一定要用新管座,否则有故障很难发现.音量输入的插座一定不能安装在底板上,不能与底板直接相通,接地端一定要用屏蔽线接到前级管的地上,否则有噪音.灯丝电位要垫高,要30V左右,一定要加强这个电压的滤波,10微法电解加4700P云母.这个电压可以在高压电源上用电阻分压得到,这样能有效减少噪声.接上负反馈后如果自激,对调输出变压器次级接线就好了.
布线篇
支持使用接线架,焊接之前一定要画出来草图,每个零件位置必须确定,这样就不至于过乱。机内连线可以使用电脑开关电源的输出线,质量不错,有好多种颜色。地线用黑线,栅极用绿线,阳极用黄线,阴极用蓝线,帘栅极用橙线,高压电源用红线,灯丝用白线双绞,这样有故障比较好查出来,测下各线电压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接线需要注意的就是大信号远离小信号,灯丝远离信号线,高压电源同样远离信号线。如果布线得当,耳朵贴着喇叭都不会有噪音。
整体结构
建议使用分体结构,单独制作一个分体电源,这样能有效减少磁场干扰,减少噪声,电源部分做新机时也可以再利用。电源滤波电容一定要并联小电容,一个4700P云母就可以。电脑开关电源的壳子不错,可以把电源变压器阻流圈电容整流管放进去,一定不要让电解电容受热,否则失效会很快。分体电源与主机用航空插头相连接,好的航空插头接触电阻很小,不必考虑灯丝电压下降的问题。

不对的请拍砖

网友:
这么冷清~也没人捧场
我要标记下以供研读~

网友:
滤波电容要并联一个100K左右的泄放电阻。
很好,

网友:
依我看,烙铁最好用紫铜头的。75瓦正好。
电阻用碳膜的就不错了。
电容瓷管密封的那种也不错。

网友:
讲的很细致, 很实用,为大家服务

网友:
写的好,实践才能有这样的语言-----学习

网友:
确实得好好研读 。

网友:
我等菜鸟受用了

楼主:
我语文不好,凑合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瓷管电容不好找啊,MKP多得是,安规电容

网友:
我用的是20W烙铁,呵呵!

网友:
这个帖子要顶 谈吐精辟

楼主:
谢各位同学鼓励

网友:
实战经验!我等菜鸟要努力学啊!

网友:
我抄下了,等待下篇。

网友:
哈哈我来帮翻页。
很好的经验之谈,对我这样的菜鸟有帮助

网友:
真实菜鸟来学习了~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可不是菜鸟

网友:
很好的交流,请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更新。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得的资料,我等菜鸟最需要这种东西,前辈若能配上一些图片,则更佳。谢谢啦。

网友:
菜鸟之宝典,太好了,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是前辈,有可能比你年轻,哈哈。我五一后加些图进去,这两天忙的很

网友E:
这是长期实践总结的经验,很可贵。但对楼主这句话不太理解“.灯丝电位要垫高,要30V左右,一定要加强这个电压的滤波,10微法电解加4700P云母.这个电压可以在高压电源上用电阻分压得到,这样能有效减少噪声.”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长期实践总结的经验,很可贵。但对楼主这句话不太理解“.灯丝电位要垫高,要30V左右,一定要加强这个电压的滤波,10微法电解加4700P云母.这个电压可以在高压电源上用电阻分压得到,这样能有效减少噪声.”

灯丝电位要垫高是不是就像下图所示。仅是探讨。这个图是楼主在另一篇文章里给的。

网友:
听课中,十分受用。

网友:
请老师解释按图示这样就能抬髙灯丝电压吗?抬高电压有何好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作用和灯丝接地~~加电阻接地作用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实践证明有效果 具体什么原理不清楚 是在玩SRPP电路时偶然发现的 SRPP电路必须这样垫高50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证明有效果 具体什么原理不清楚 是在玩SRPP电路时偶然发现的 SRPP电路必须这样垫高50V左右

那是怕灯丝和阴极之间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就是为了这个 后来发现噪音减小了 我的手机QQ挂了 不好用了 快版不好意思 这两天上不了Q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就是为了这个 后来发现噪音减小了 我的手机QQ挂了 不好用了 快版不好意思 这两天上不了Q了

没什么。
我这两天也得抓紧去破烂市卖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好东西告诉下啊 我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东西告诉下啊 我收

几台半导体,一些旧东西。

网友(2014-04-26):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证明有效果 具体什么原理不清楚 是在玩SRPP电路时偶然发现的 SRPP电路必须这样垫高50V左右

旁热管的阴极电位若高于灯丝电位,阴极就会吸收灯丝发射的一部分电子,形成噪音。将灯丝的电位抬高到阴极之上,阴极就不会吸收这些电子,避免此类噪音产生。

网友(2015-09-12):
开孔器的办法很好啊

网友:
非常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