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与Q值关系奇特的线圈

楼主(2011-04-27):
大家都知,中波段线圈低频端Q高,高频Q低,要想法改变一下!请看图:

楼主:
改变成功!

网友:
比较均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对接收高端很有利,以往要反向并联才能解决。

楼主:
谢老矿版主!矿机元件要一样一样的攻克它。完成这项找捡波元件和牛,RD=2355K二极管和2355K牛,天文数字!别怕,一个3DQ和无牛解决它。

网友:
越玩越蹊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进的磁环?

楼主:
回复 网友C:

QG2007在中关村帮我买的,谢他。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关村真是富有。我们只能“流口水“。

网友:
想看实际接收效果,等待中

网友D:
梁兄的实验给我们开劈一条新路,有具体的测试数据,很说明问题,我们只要仿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梁兄的实验给我们开劈一条新路,有具体的测试数据,很说明问题,我们只要仿造就可以了。

第一批Q表,提供的配件多一点,其中那支磁棒是用来制作Q=800左右的线圈用的。用那圈4米长的线平绕在20mL注射器的管子上,可得到Q=800左右(不会低于750)。因为初次处理可变电容可能没有经验,有可能影响Q值测量,利用这个线圈,可以粗略知道可变是否达标。
周末抽空寄一个磁环过去。
印象中,我已把您的那块主板改成第三批的,与QG2007、天风雪雨、梁老师他们现在装的是一样的,把板子正、反面图片传上来我看一下就明白了。

第三批Q表有指针表接口,但需在电路板上加装两电10k电阻和两个0.1uF电容

网友:
高Q可变找到了,并熟悉一下菜单工能,这个Q表就成功了8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初步试了3DQ捡波单调谐双回路,由于高端Q高,高端台大声好多,而且高Q配3DQ,简单线路选择性很满意。

网友(2013-12-16):
比较均衡比较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