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85、46、48的RD值测量

楼主(2011-04-27):
新进了3种BAT系列检波管,有BAT85、46、48,RD值与导通电压测量结果如下:

楼主:
BAT85有两个批次的,测量值一样。

简单试听三种BAT管,陈宪文电路,多抽头变压器匹配,三种管均比RB761选择性好,没有大合唱,灵敏度不如RB761。

楼主:
谢谢老矿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
BAT46配仿T725牛正好。

楼主:
BAT48也行,与725匹配在正常范围,颜色漂亮!

楼主:
BAT48RD=249K,但是不串台

网友:
好数据,有用值得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进的那种颜色的管?

楼主:
中关村中发大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关村很有钱的,您拿退休工资都不得了!

楼主:
哈哈!有些误会,应该是买了三种二极管。

咱是玩的,不做买卖。

网友:
这个上面有型号,看来是比较正规的产品。我买的一些二极管,上面没有型号标记,弄混了还难区分,也许是山寨版的。

网友:
什么等于3RD的公式我还不理解。线圈Q和检波管与输出牛怎样配另输出功率最高线路最合理我还不懂。有谁简明说说指点明示一下?

楼主:
矿机弱信号接收时,检波管工作在平方率检波状态,按此进行匹配取值,换算为3RP=RD=RL为弱信号的相对匹配状态。

矿机的工作状态随信号强弱不同,强台时检波管工作在线性状态无此定律,比弱信号稍强一些也可能是2RP,知道原理就行了。

楼主:
按此规律,玩矿机主要是深度挖掘接收弱台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器件匹配大声、大合唱。收几个台的指标,与3RP=RD=RL的原理是两回事。

只要矿机按3RP=RD=RL设计,高Q线圈、高Rd检波管、相对准确匹配的音频组件,配合尽可能好一些的天线,就能够达到矿机接收弱台信号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