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纸盒收音机

楼主(2011-04-28):
断断续续做了三个月,我的纸盒收音机终于快好了(没有短波磁棒,短波先放一放,不过也快了)
去年拜读了元珍老师的“丑机”一贴就很感兴趣,决定仿制。后来又找到《无线电》上《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一文后,又加了宽窄带和音调控制。
调试的时候发现没有扫频仪我无论如何也调不出合适的中频,无奈又照坛上求知无足老师的电路仿了一个简易扫频仪,总算是调的有了一点样子。
这个机器经过几次统调后,发现灵敏度和选择性都还满意。(我没有仪器,只是和手边的德生PL737作的比较)本地地处边陲,晚间可以收到大量应该是来自中南半岛国家的电台。可惜一个字听不懂。北方最远收到过陕西的电台,还可以收到两个基督教电台,其中一个有中文节目。不过不知道是哪里发射的。(电台说是加州,但我不相信有那么远) 音质应该是本机的强项,高音清晰明亮,低音饱满。功放我只用了一个2822,不能发挥全部潜力。现在计划下个假期再装一个10瓦功放。
不说啦!还是上图
最后还要感谢元珍老师和求知无足老师提供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省去了很多麻烦!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纸盒收音机

纸盒收音机

专门做的扫频仪

专门做的扫频仪

纸盒收音机

纸盒收音机

纸盒收音机

纸盒收音机

窄带曲线 这是我能调的最好状态

窄带曲线 这是我能调的最好状态

宽带曲线

宽带曲线

网友:
不错电路板做的很漂亮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为机安个窝

网友:
下功夫了

网友:
电路板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
做工非常的漂亮

网友:
能玩上一把传说中3P5的人,都是牛人,佩服楼主!

网友:
再配一个漂亮的壳就更棒了

网友:
电路作的不错,就是住房条件太差啦.

网友:
板子好 扫频仪更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PCB做的太漂亮了,我做的都没法见人。楼主可否教教我,用的什么牌子的打印机?热转印时要注意什么?惠普6L打印机可以么?谢谢先!

网友:
做几套看看啊,,买一套装装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作品,再看看自己的拙作.觉得差距还是很大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
好技术做出的好机芯,下一步还要考虑做个好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做的太漂亮了,我做的都没法见人。楼主可否教教我,用的什么牌子的打印机?热转印时要注意什么?惠普6L打印机可以么?谢谢先!

谢谢你的回复!
我是用感光干膜制作的PCB。你到TB上搜“感光干膜”就可以找到。
我做过几次,有点经验写出来大家交流一下。
1.最好用专门的喷墨透明胶片来打印曝光的片子,硫酸纸也可以但是效果要差很多。胶片也来自TB
2.片子上面透明的部分就是留下的部分,黑色的部分就是要被腐蚀的部分。我第一次就做反了!
3.打印的时候最好把色彩调节为 C 100 M 100 Y 100 K 100 (我不会用专门的PCB设计软件我是用一个叫ILLUSTRATOR的平面设计软件做的)。反正不管怎么弄黑色的部分遮光性越强越好,上面这样设置色彩是为了打印得更厚实一点。
4.贴膜是一大关键。气泡越少越好,气泡太多严重影响后面的显影、腐蚀质量。而且在显影以前的工作都要在相对昏暗的环境下面进行,眼睛不容易看清,所以这一步是最困难的!有少量气泡可用针挑一下,把气放出来。最后不要忘了拿电熨斗隔一块毛巾烫一下,但是不要过了头。
5.我曝光是用26W节能灯装在台灯上距离版面大约10CM曝光20分钟。把打好的胶片放在贴好胶片的PCB上,用一块玻璃压住就好。玻璃可以厚点这样压的比较紧。曝光时胶片和PCB不可错位。如果你的PCB太大(边长超过12CM)可能台灯就不太合适了,中间的部分可能曝光过度,周边曝光不足。我用以上曝光数据基本没有太大问题。
6.显影剂是买感光干膜时买家提供的。兑水溶解就是显影液,把曝光以后的PCB放在显影液里很快就可以看见结果------被胶片黑色部分遮挡的部分全部溶化露出铜箔面,透明部分干膜硬化成为腐蚀保护膜。
7.腐蚀都一样不多说
8.最后用脱模剂泡一下PCB硬化的干膜就可以脱落
以上 4、5、6、过程要在昏暗环境下完成。干膜感光度不敏感,但也不能直接接触阳光。它主要是对光线中的紫外光敏感所以白炽灯也不合适。总的来说用感光干膜制作的PCB质量优于热热转印技术。

用来打印胶片的图像

用来打印胶片的图像

元件配置图

元件配置图

打印好的胶片

打印好的胶片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我收音机的住房问题。这个问题只有等7、8月放假才有时间解决了。而且我的木工手艺太糙,能只有画图请家具小厂完成了

网友:
电路板做得好,顶!板版是手画的吗?

网友:
电路板漂亮
和大家好感觉一样,就不能取消纸盒?
有一个办法:找一实木,电路板全放上面,就做成裸机,也很别致

网友:
楼主的手艺如此了得,佩服啊

网友:
好马需要配好鞍

网友:
感光板的印刷电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