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和8欧输出可否同时接2个喇叭?

楼主(2011-04-28):
1个输出变压器有4欧和8欧,  可否同时接4欧和8欧2个喇叭?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好像不简单

网友:
必须经过匹配计算的。
你这么接,扩大机会过载的。

楼主:
一般可能都是接1个喇叭, 4欧或者8欧, 我既有4欧也有8欧的喇叭, 所以想在输出变压器上, 同时既接4欧也接8欧2个喇叭,  充分利用喇叭,  声音也会大, 不知是否可以同时匹配,  先不敢接试, 怕出现某种损坏, 想请教理论是否可行,  然后再接

网友:
好办,在4欧端子上并接两个8欧喇叭或8欧端子上串接两个4欧喇叭不就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台双声道的胆机,  想让两边的喇叭对称, 即两边都各接1个4欧,1个8欧喇叭, 如可行, 就完美了

网友:
..阻抗不匹配。大概负载阻抗减少了二分之一。会失真加大。

网友:
放心的接吧,没问题的,4欧端接上4欧负载,8欧端的阻抗仍然是8欧。再接上8欧负载仍然匹配。只是每个负载上得到的是放大器的一半的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个输出变压器有4欧和8欧,  可否同时接4欧和8欧2个喇叭?

好像不行吧。不能同时接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不敢说。是个好题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台双声道的胆机,  想让两边的喇叭对称, 即两边都各接1个4欧,1个8欧喇叭, 如可行, 就完美了

要不就把4欧和8欧的喇叭并联后接在扩音机上的4欧和8欧端子之间(公共“0”端悬空不用)试试?应该最接近阻抗匹配了,但也不是最佳。

网友:
前靣讲过,4-8砇同时接4-8两喇叭,阻抗不匹配就会失真加大;同时会使功率胆负荷加大。长时间使用会烧坏功率管及输出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