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的所有油可否都能自己更换保养?

楼主(2011-04-28):
汽车所用的油和液, 可否都能自己更换保养? 如:发动机机油, 刹车油, 冷却液, 玻璃水, 制动分配好象也用油, 等等, 还有别的什么油吗? 除了油以外, 好象可以自己更换的, 就是电瓶和轮胎, 还有什么?

网友:
自己换过机油,冷却液,玻璃水(自来水加洗洁精)!!别的没捣鼓过!!1

楼主:
有1个我没说对,  没有制动分配,  应该是动力分配装置, 防侧边滑的, 好象也用油,
照大家所说, 所做, 一定可以省不少米

网友:
别费事了,还是把不懂的事情交给懂得人去做吧,再说了,就是让自己去汽配市场买助力油,刹车油,机油,还有差速器油或者ATF油,你就能把自己的车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未必,如果你要换机油,你得找个地沟吧,你要换差速器油你也得找个地沟,就助力油可以在上面换,制动液由于具有吸水的特性所以每隔两年必须更换一次,不同的车不要求也不同,就别在这个上面较劲了,不然就是你找到地沟或者举升机了还得找一套工具,世达的120件套的一千多,一般应用足矣

网友:
车上的一切零件都可以自己维护!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必须对车的原理核结构要了解!
学生本人就是自己玩这些东西,除了吊装发动机、发动机大修、冷工喷漆、更换轮胎,这些要点专业工具的没办法,其他都可以自己在车库解决嘻嘻……

更换制动液需要2个人,剩下的自己都可以玩完。更换发动机润滑油虽然买油的时候可以免费换,但是自己换可以更换得更彻底,玻璃水直接添加就好,不用更换的,我直接用自来水添加,没那么多毛病去买玻璃水,冷却液更换和更换润滑油一样简单, 北回归线以南可以用自来水直接代替或者添加,以北地区一定要使用冷却液

网友A:
all liquids / lubricants in a car are fairly easy to change, except automatic transmission fluid, or rear differential / center transfer case oil.

the issue with automatic transmission fluid is that much of it is actually in the transmission itself and you either have to suck the fluid out, or take off the oil pan and in that case it requires a change of filters too.

with some cars, their OEMs are particular about the type of fluids used. for example BMW only certifies the use of BMW long-life engine oil in its cars; Honda has a special formulation for its power steering fluids.

other than that, changing engine oil is a 15 minute job; changing other fluids is even easier.

网友:
楼上的,你的是什么字呀,我两眼摸黑。你太有水平了,英语也看不通呀。

网友:
车上的油大部分是自己换的,东方红推土机也是自己换并且自己修,昨天才大修完发动机。除了磨曲轴其他都是自己家人完成的。

网友B:
小平就是不一样。
我想知道
4缸发动机怎么对点火时间。这我一直不知道。

网友:
自动变速箱的油没有专业设备,好像换不彻底。不建议个人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平就是不一样。
我想知道
4缸发动机怎么对点火时间。这我一直不知道。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时候的点火正时呢?是整机装配还是 维修气门时的正时呢??大概就这样  电喷的简单一点,化油器的复杂一点,我就以电喷4缸机大修装配来举例说明吧……

首先要找到那个是1号缸!就是从发动机有皮带轮 发电机 水泵的那一侧开始算,靠近此侧的第一个气缸头就是一号缸,后面的就排好,2、3、4以此类推。这一侧也是发动机的头部,尾部是动力输出的飞轮

找到一号缸后旋转曲轴 让一号缸的活塞上升到上止点,(用比较长的十字螺丝批从火花塞螺口处伸入气缸顶着活塞看看螺丝批的退出情况就可直到是否到达上止点)到达上止点后,在发动机飞轮外缘(启动齿边附近)一般都会有上至点标记(T 刻线)和点火角度标记(数字刻线),在缸体上也会有相应的时刻标记三角,此时T刻线应该在缸体标记附近,然后用手仔细转动飞轮,让T刻线和标记三角顶端对其,此时曲轴真正对入上止点状态。

安装配气正时,在曲轴0时刻对齐完毕后,可以进行配气正时0时刻对齐,观察凸轮轴正时皮带,找到上止点标记,用手转动正时皮带轮,让标记和机体上的上止点标记对齐,此时对应的一号缸的进排气门应该处于关闭状态,否者应继续旋转皮带轮360度再次对位,对位完毕后就可安装同步齿带,齿带安装完毕后还要检查配气标记和上止点标记是否同时对位,不对位的要从新安装,直到全部对齐为止

最后就是安装点火触发器,按照电喷系统要求,将曲轴旋转到相应的点火信号角度,这时候就将飞轮上的点火标记对齐固定记号,然后安装点火信号传感器,至此整个对时过程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 liquids / lubricants in a car are fairly easy to change, except automatic transmission fluid, or rear differential / center transfer case oil.

the issue with automatic transmission fluid is th ...

就看得懂BMW  咳!还望老哥说句中国话,大家都投机啊!实在不行 用拼音也行啊!大不了我们自己Pin YI Xia 也行啊!!

网友: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时候的点火正时呢… "

貌似 梁老师啥都会啊?

网友:
小平就是不一样。

小平那个发动机不用对点火时间的!只要高压油管上对了喷油次序是由高压油泵里面的凸轮轴保证的!喷油提前角在飞轮上有记号对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