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电台的话筒放大器·

楼主(2011-04-29):
有点嗡嗡声处理不了········

网友:
制作的很细致, 很讲究, 面板的字应该做的在好些, 才和机子般配, 那堆小螺丝, 我也有1盒

网友A:
嗡嗡声可能是变压器耦合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嗡嗡声可能是变压器耦合过去的

把变压器加短路环管用吗????????

网友B:
如果怀疑是变压器引入的,不妨试验一下把变压器移出机壳外。

网友:
太拥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怀疑是变压器引入的,不妨试验一下把变压器移出机壳外。

放里面的原因就是怕高频干扰造成的自激 上个机器就是管子和变压器在外边对高频反应灵敏啊 ····

网友C:
如故排除变压器、输入走线干扰,可以试试灯丝用5.5-6V直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故排除变压器、输入走线干扰,可以试试灯丝用5.5-6V直流供电。

灯丝是直流供电··  而且在工作的时候断过灯丝电压没有改变

网友:
电台话放.......

看电路很繁杂,不知效果好吗?有什么特点。。。请介绍下学习。

网友:
第一级是柵地、二伋阴极输出。阻抗都很低,放大倍数都很小。是为了笫二及输入的LC并联选频.电路吧。。..............加短路环作用应有一点,因是前级,最好用个厚铁罩封住。

网友D:
不知楼主做这个东西的目的何在?为嘛要用“胆灯”电路?
如果是为了做‘电子管电路’的实验,那另当别论。倘若是想使用在发射机上用来改善音质的话,我想您会失望的。
我们都知道,在模拟式无线电通信中,抗击邻频干扰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采用窄带方式,无论AM、FM、SSB 皆为如此。这就必然确定了在这种窄带方式下不存在所谓的“高保真”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把广播电台的调音台用上也无济于事(除非您原来话筒的音质效果奇差无比才能对比出来)。
道理很简单;音域宽阔的“高保真”一旦经过发信机上的那个滤波器“瘦身”后就变得“苗条”无比了。
至于有人说用上了“高保真”的话筒放大器后‘感觉’极其良好,那主要是因为他原来所用的话筒太不良好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做这个东西的目的何在?为嘛要用“胆灯”电路?
如果是为了做‘电子管电路’的实验,那另当别论。倘若是想使用在发射机上用来改善音质的话,我想您会失望的。
我们都知道,在模拟式无线电通信中,抗击邻频 ...

哈哈 这就是俗话说的 给自己遮臊 ·····   在SSB的通讯中没有什么声音的好坏·················· 玩吗 ·· · 我认为就是走电台的极端··········

网友D:
回复 楼主:

要说玩吗...... 您也犯不上花那么大精力去做“胆”话放,用晶体管做要简单得多,而且也易于与电台输入端相匹配。
想要玩胆电路倒不如费点功夫去做台胆功放来的有意义。

至于您那“胆话放电路”的发明者 ...... 他自己的话音音质都惨不忍“闻”。我与其住所相距大约三四公里远,可以说对其了如指掌。
另外他自制的电子管‘高频功放’的带外辐射也极其严重,干扰面极宽,他在 7050 发射,我在 7060 都会受其覆盖,所以只要他一开机,我就基本上“歇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说玩吗...... 您也犯不上花那么大精力去做“胆”话放,用晶体管做要简单得多,而且也易于与电台输入端相匹配。
想要玩胆电路倒不如费点功夫去做台胆功放来的有意义。

至于您那“胆话放电路”的发明者 ...... 他 ...

网友:
栅极有个电感,又和电源变压器凑得那么近,能没交流声吗!

网友:
换个红灯机上的电源变压器,试一下。带屏蔽的。

网友:
确实,现在有些人在单边带上玩高保真,其实是高失真,把原本很真实的声音搞得面目全非,我不赞成这个搞法,单边带嘛主要是语音可懂度,语音清晰是最主要的,真想玩高保真,还是到FM上玩才合适。

楼主(2011-06-15):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  用在FM效果超棒   短波不用了·····声音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网友F(2012-03-11):
我有一只西电的话放你看看给评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只西电的话放你看看给评价一下。

变压器真是诱人啊········  拆下来出给我吧·····

网友:
好紧凑呀!不过没有看到电源部分!还有您在电牛上面放置的3个电阻你要挪挪地方了!把这东西放在变压器漏磁最严重的地方怎么看都别扭!看电路这东西对电源文波要求极高!滤波不良产生交流声的面非常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真是诱人啊········  拆下来出给我吧·····

左右各有一只封装的正方形的东西,不知道是变压器还是场效应管。

网友G:
单边带话的音质就是那样,清晰就可以,做这个话放用在台咪上提高一些台咪的灵敏度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边带话的音质就是那样,清晰就可以,做这个话放用在台咪上提高一些台咪的灵敏度也是可以的。

做这个的目的就是不需要大声的喊叫··  至于声音 谁也没想把单边带的声音做多好听·甚至也包括FM调频的 就连它出来的声音也不怎么好··

网友:
不错DIY的水平不低呀。变压器好像是1:1的隔离,外加灯丝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