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看这块MF--500B型万用表

楼主(2011-04-30):
刚淘的一块表,比较新,表盘上没有出厂年份,使用还蛮好的,请各位给看看,该表如何,大概什么年份生产的。

网友:
2002年以后的。好用就行。

网友:
从编号看是04年6月出的。我一块同为500B是00年出的,那时这厂还叫上海第四电表厂,没有限公司四个字。表头是内磁,电流5A是锰铜分流器外,另0.5A档和R*1档是线绕,其余是色环电阻,开关是工程塑料的。是很实用的好表,表头阻尼、线性都很好。
这表的交流电流档从1mA、到5A,使用中要注意像100mA档的分流电阻用的是四分之一瓦色环,功率余量很小,测如开关电源类市电侧冲击电流大的地方容易损坏分流电阻,我这块遇到这情况后用两只二分之一瓦12欧电阻并联更换后就好多了(四位半以上数字表挑选)

楼主:
谢581和奥德沃两位的介绍,有了对这块表的认识,这块表是今天在旧货市场买的,还以为是一款老表,我已经有一块上四厂78年产的500型表,也想存几块老表,形成一个系列,看来是走眼了,不过这块表才花了45块大洋,应该是物有所值,先存着吧。市场上还有一块上四的FM14,很新。是一个老电工在厂子解体时代回来的,要100块,也不知值不值,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市场上还有一块上四的FM14,很新。是一个老电工在厂子解体时代回来的,要100块,也不知值不值,大家给个意见。”值了,赶快秒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还有一块上四的FM14,很新。是一个老电工在厂子解体时代回来的,要100块,也不知值不值,大家给个意见。”值了,赶快秒杀

谢了,有您的话心里就有底了,明天看看,行了就弄回来。

网友:
我也弄了一块,15块钱,不过各档位测量均无反应,表头可机械调零,内部看上去无维修痕迹,各位看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1-10-09):
我这块上四500B用坛中购的线绕电阻另换上了六只,除5A分流外是8只线绕电阻。更换电阻时用烙铁试下才知道开关还是瓷的。

网友:
看指针,黑色、估计是碳纤维的,内磁表头。

看表盘上【星牌】和【CMC】字样,不会是老表。

网友:
我也弄了一块,15块钱,不过各档位测量均无反应,表头可机械调零,内部看上去无维修痕迹,各位看看会是什么 ...
引用 网友B:

    拆开,用1K电阻档直接两表头的两根引线。看通不通,指针动不动。
   如果表头能动,再考虑其他部分的修理。

网友(2017-08-07):
这表不错,作为工作表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