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悦动 原车 CD 悦动CD机 车机 接线资料

楼主(2011-04-30):
现代 悦动 原车 CD 悦动CD机  车机

接线资料

悦动原车CD用220V供电接线图
很多朋友改用一体导航机,原车换下后的CD,可参照下图接线用220V交流,做到废物利用。要注意的是,用于交---直变换的电源功率要大于50瓦。每个扬声器功率要大于10瓦。由于24PIN插口的接线针排列较密,直接连线容易短路,请到4S店购插头一只。

注意:图中所对应的接线方式只适用于悦动车型,其它车的CD机插座排列方式不同。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586-8891512-1.html

楼主:
朋友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器。
在网上看到,收音要使用天线放大器。

是这样的吗?这是必须的吗?原车上用没有用?为什么不把天线放大器做到车机里?

楼主:
机器大功率4声道输出(43W)

悦动插头说明

---电源正极接电瓶(直流12V)    红色---ACC电源接钥匙控制(也是电源正极直流12V)     棕色---背景灯正极    棕黑---背景灯负极接地线     黑色---电源负极

白色和白黑---前左喇叭    灰色和灰黑---前右喇叭    绿色和绿黑---后左喇叭    紫色和紫黑---后右喇叭(喇叭线带黑色的是喇叭负极)

蓝色--AUX-L    蓝白--AUX-R  橙色--AUX-GND(屏蔽)

网友A(2012-03-30):
查了一下功放块的资料,ta8263bhq   http://wenku.baidu.com/view/63132d0a79563c1ec5da71ac.html这种功放的电压范围比较宽,是9-18V。这种机子上的标称电压是14.4V,所以变压器直接可以用12V的变压器。然后整流滤波应用。有些帖子中用的变压器是输出约10V的变压器,这就让有些人为难了,怕12V的电压过高而出问题。要知道,功放块是直接用的输入电源,而其它电路是通过电源管理电路经过稳压后供电的,可以放心使用。这是我的经验,仅供参考。12v的交流整流滤波后也不会超过1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功放块的资料,ta8263bhq   http://wenku.baidu.com/view/63132d0a79563c1ec5da71ac.html这种功放的 ...

电压高要求散热好否则容易烧集成块

网友:
电压高,输出功率肯定就大了,发热量是一定要上升的。输入标准的12V电压,接8欧的喇叭,最大输出功率也不过十五瓦左右呢。远远没有发挥功放块应有的功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器。
在网上看到,收音要使用天线放大器。

不用!我有一台与楼主的一摸一样的,接12V电瓶(电动车两块并联)收音机用1.5米软线,效果不错。网上下载爱听的音乐刻成CD,悠哉悠哉!

楼主(2013-02-22):
今天查资料,把这个老贴顶起来。

如何让本车机断电后保持电台记忆?

断电只断ACC,用一个电池保持BATT脚有12V电压就可以了,电流不大,也不用打开车机。

网友:
同行,学习了,已下载,谢谢!

网友:
我以前夏利就改装这个CD,非常好用

网友:
楼主好人  我以前也很喜欢玩车机   现在还有两台

网友:
好资料。这个和现代的好像是一样的!

楼主(2014-02-07):
汽车功放 ILL是什么意思
举报|2010-03-31 15:18匿名 | 分类:汽车购买 | 浏览2506次
汽车功放 ILL是什么意思
分享到:
2010-03-31 15:36 提问者采纳
ILL 仪表照明一般和小灯接在一起

楼主:
比亚迪f3cd接线端ILL代表什么线
举报|2011-03-20 21:56maomaoti123 | 分类:购车养车 | 浏览2470次
分享到:
2011-03-20 22:10 网友采纳
那条线应该是小灯打开后cd机灯光亮和空调指示灯起的线 不接的话当你开小灯的时候cd灯不亮 空调灯亮!!

楼主:
高手们,帮帮忙,弄来一台CD,也不知是什么车上的,按键灯不亮,用按键灯的线跟电源线一擦一擦的,灯就闪一下,接上就不亮了,怎么解决啊,后面的接线图有个ILL(KL58b),我也 不懂啥意思。请各位大哥帮帮忙,晚上实在不方便,什么都看不到

ILL就是背光灯线的意思呀,接上背光灯电源线就可以了!
估计还有一个ILL-要接地吧!

楼主:
汽车CD的ill+ ill-的电压要接多大的电压?
2012-05-30 01:35tianbao1983 | 分类:工程技术科学 | 浏览1245次
我有更好的答案
分享到:
网友都在找: acc
按默认排序 | 按时间排序
2条回答
举报| 2012-05-30 09:17 衡水锄禾日当午 | 二级 最快回答
汽车CD的ILL是背景灯的开关,接到12V电压上(一般接小灯线),背景灯就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11 楼 新窗口中打开引用楼层
11 13 14接口是干什么用的?

11 是电话静音,13-14 方向盘上的音响控制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功放块的资料,ta8263bhq   http://wenku.baidu.com/view/63132d0a79563c1ec5da71ac.html这种功放的 ...

http://wenku.baidu.com/view/63132d0a79563c1ec5da71ac.html

资料很好。。推荐给大家。

网友:
现代车机的接线图好像都一样,我有个索八的车机,也是这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