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天地线也能接收的矿机

楼主(2011-05-02):
    今天用双栅MOS管做矿机实验,无意中发现新装的这台实验用的矿机竟然不用天地线仅凭磁性天线就可以收到一个电台,由于我试验的地方位于北京的远郊区昌平区,电台信号都比较弱,不用天地线仅能收到中国之声一个台,而且只能在南面阳台窗户附近收到信号,声音还不小。
小时候矿机一直盼望能做一台不用天地线的矿机,可是除了大环机外从来没有做成功过不用天地线的矿机,这次无意中却做成了,甚是高兴!
    这台矿机的电路是标准的MOS管检波电路,实验时分别使用3DQ和3DP 双栅MOS管,效果都不错,感觉3DQ的表现更好些,耳机用了一只大罐头耳机,如果用SC2-300耳机声音要小些。
电路如下:

线圈L1绕在20mL注射器管上,用0.04X270线平绕65匝。
线圈L2绕在从20mL注射器管上截下的一小段针管上,用0.04X60的线平绕6匝。
绕好后在线管中插入了两只10X200的中短波磁棒,L1位于磁棒的一边,L2与L1之间的距离可以灵活调整。
线圈绕好后测:量空载Q值大约是720:

    实验发现L1与L2之间的距离很重要,对灵敏度有较大的影响,而且用3DQ和3DP是这个距离是不一样的,用3DP时的最佳距离要比用3DQ时大些。

    这台矿机仅凭机内的磁性天线就能在北京远郊区信号较弱的地方收到信号,这完全得益于使用了较长的(200mm)中短波磁棒和0.04X270的李兹线制作的高Q线圈,以及使用了双栅MOS管检波,使得矿机接收灵敏度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本机使用的200mm中短波磁棒、0.04X270李兹线和3DQ、3DP型号的双栅MOS管都是本坛友谊电子(YYDZ)张兄提供的,特此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的方法我知道,大师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也就是说是优良的方法,线跑到里面插磁棒可能要注意点,避开线处。

在20ml注射器针管内插入两根中短波磁棒,可以插得比较紧,引线与针管固定的部位很容易避开磁棒与针管壁的接触部位,可以保证线头固定部位不损坏。

楼主:
谢老矿友版主加分!

网友B:
今天没分加了。

楼主:
原帖丢了,再贴一次。
谢梁兄加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是那句话,为什么L2不用270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没分加了。

我最高权限就10分啊?怎么回事?资格不够?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是,有时系统出错。

网友D:
高Q磁棒线圈+3DQ,强强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时系统出错。

我这从来没有高过10分时候。

网友E:
楼主的可变也很好。

我买了3DQ,都不敢焊接,太小了。焊接时有注意事项吗?

如果要接天地线是接在L2上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E:

烙铁接地便可,要接天地线再绕15T套在磁棒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烙铁接地便可,要接天地线再绕15T套在磁棒上就可以了。

原来的L1和L2还保留?

我用的是三根磁棒的。L2是按照你的指导绕的55T,这样的话楼主所用L1的6T需要做适量调整吗?
初级线圈L还是15T吗?

因为我270股线不多,剪一点就少一点了。也没法多绕几次做实验。

另:我很想模仿你的那个3DQ搭棚。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167371
但是遗憾手头没有小磁环。

网友:
回复 网友E:

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Q磁棒线圈+3DQ,强强组合!

您说的太对了,的确是“高Q磁棒线圈+3DQ,强强组合!”,效果显著!感谢您的加分支持!

楼主:
感谢天风雪雨兄的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句话,为什么L2不用270股的?

因为L2匝数少且L2不直接参加谐振,对整体Q值影响很小,就没用270股线。当然如果用了270股线更好,舍不得截一小段270股的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可变也很好。

我买了3DQ,都不敢焊接,太小了。焊接时有注意事项吗?

如果要接天地线是接在L2上吗?

把烙铁断电用余热焊就安全,做好按梁兄的办法把3DQ焊在一小块洞洞板上,再焊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烙铁断电用余热焊就安全,做好按梁兄的办法把3DQ焊在一小块洞洞板上,再焊线用。

是的,本来还想着怎么搞一个安全的接地线呢。
后来忽然想起来,直接拔烙铁,就焊好了。过会上图。也试一下楼主的无天线矿机,看看能否重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直接把地线夹到烙铁上焊的。先把线引出三根,洞洞放3DQ的脚位先上点锡,先烫上一个脚,然后迅速把其它脚蘸上。没烫坏不知道轻重。电路图里没标明极性我老是胡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1,线圈两头怎么固定的?我是把线头压到线圈里面绕上十圈,收尾时剩十圈把另一头压到线圈里面绕,绕完然后拉紧的
2,横架磁棒线圈不好搞?您是上面用扎带扎在磁棒上,这要磁棒够长,这样磁棒稳固吗?还有要换磁棒试呢?您下面立杆是怎么固定的?我也是那种材料的板,想把什么杆立在上面架磁棒,如果梁老师的半头磁棒用针筒到是很好竖着立,我是想像您一样横着做大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圈的每个头都固定在针管壁的孔里,方法是用锥子在针管上沿绕线方向间隔几毫米扎两个眼,把线头从一个孔里穿进去再从另一孔里穿出来再拉紧就固定住了。
我用了两只有机玻璃管固定的磁棒,磁棒安装的原则是要远离金属部件,否则就会影响Q值,用扎带固定的很紧,有机玻璃管每端打了两个对着的3.2mm的孔用于穿扎带,底板上也打了孔,有机玻璃管也是用扎带扎在底板上的,很牢固。
如果希望用天地线接收信号磁棒最好短点,短磁棒的Q值会高些,磁棒如果立着放磁棒自身的接收能力最弱,可以提高抗强台干扰的能力。如果指望以后用磁棒接收信号而不用天地线就要水平安装磁棒,这是因为水平 放置的磁棒接收信号的能力最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回答的非常满意,是不是意思是说用磁棒接收长磁棒好,不用掰断了,用天线接受就立着磁棒掰断,我还打算把磁棒全掰断的呢,还是留点好的。
哈哈,我买到20ml30ml针筒了,跑了好几家诊所药店问到了。

网友A:
打孔的方法我知道,大师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也就是说是优良的方法,线跑到里面插磁棒可能要注意点,避开线处。

网友(2011-09-08):
这个矿机是“银山塔林矿机野外测试”中效果最好的矿机,三根中短波磁棒、0.04×270股里兹线反绕双值高Q线圈,铜片镀金高质量可变电容,3DQ场管电路。简易天线,在磁棒上绕15天地线耦合线圈,在大山中试听可以收到5个电台。

网友:
我这儿高层林立, 接收环境差, 无法架设象样的天线, 地线也有困难, 不知上这个线路行不行? 请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 如有可能也想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2007版主说的很对。
其他网友也做过此机并且在南京收听效果很好!请见: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CC%EC%B5%D8%CF%DF

网友G:
适合野外的好矿机。

网友(2011-10-29):
针管是个好注意。受益了。

网友:
矿机不复杂,要求很高,零件也好,电路新颖,学习了!

网友(2012-01-13):
不错 年假终于有时间试一试了

网友:
李兄详细讲解,图文并茂,好!
好机令人鼓舞!呵呵。

网友(2012-03-08):
好帖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2012-04-25):
好贴好机顶一下。

楼主(2013-11-12):
引用 网友G:
适合野外的好矿机。

不用天地线

网友(2014-03-15):
灵敏度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楼主:
后来试了一下,拆下3DQ,换上二极管BAT85,不用外接天地线照样能收到信号,声略小点而已,可见关键不是3DQ,而是调谐回了的Q值。

网友:
线路简洁效果很好。

网友:
关键是在这交流 这真是有好多高人

网友(2014-09-12):
赞,我也住昌平,打算按您的方法做一个。

网友:
这都可以,回头试试看。

网友:
元件到了 做一个

网友:
现在有条件学习这个了,找时间也做一个,体会一下.谢谢

网友H(2014-10-17):
好漂亮。。我也在昌平。。信号很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漂亮。。我也在昌平。。信号很弱啊

请问您在昌平哪里?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在昌平哪里?

我在北七家温都水城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在北七家温都水城附近

咱们离得不算太远,我在昌平东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咱们离得不算太远,我在昌平东关。

有机会当面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机会当面请教您

好的.

网友I(2014-12-16):
不错,学习了。等找到3DQ了也试试看!

楼主(2015-01-29):
引用 网友I:
不错,学习了。等找到3DQ了也试试看!

本坛友谊电子(yydz)张兄有货!

网友:
又见力作

楼主(2019-02-27):
牛耕先生请看,您要找的帖子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耕先生请看,您要找的帖子找到了。

感谢李老师!简单的电路,复杂而精致的制作!学习了。

网友:
做矿机的精髓可不是一天半天能学到的。先照虎画猫吧,诸位别笑话!

网友:
我用了两天做了一个一楼的那种,放在一个开关电源旁边,重载断电时3DQ就坏了……

网友:
最远可以收到几公里电台?

网友:
材料备齐了就仿制一个

网友J(2024-11-28):
我仿制了一个,不用室外天线不行,可能与接收环境密切相关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仿制了一个,不用室外天线不行,可能与接收环境密切相关

肯定和环境有关,不能说在发射塔附近听,起码附近十几公里有强台,过去我家附近十几公里就有强台,中波684千赫,那时候我用舌簧耳机并联二极管,手指触碰当地线,天线就用一段半米长铁丝就能边走边听

网友:
引用 网友K:
肯定和环境有关,不能说在发射塔附近听,起码附近十几公里有强台,过去我家附近十几公里就有强台,中波68 ...

是的,但楼主介绍是信号弱的北京远郊地区

网友:
3DQ检波原理是什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中,有时间也仿制一台!

网友:
激起了我想动手复制的心

网友(2025-02-02):
找材料 仿制一台

网友:
不用天地线的矿机也是我追求的梦想...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