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高选择性矿机

楼主(2011-05-02):
本机解决两个问题:
1把强台干扰减至最小,把灵敏度提高。
2直接用两个SC2-300耳机或两个电感60MH以上的SHH1耳机,不用牛。
采用三回路双调谐、电容耦合、3DQ捡波电路。
线圈制作:
L1L2采用Φ31MM导磁率100磁环绕制,L11MM镀银线绕4T,L2用0.04X60股绕55T,L=250μΗ,Q=500。
L3L4在20ML针筒上绕制,L3采用0.04X270股绕68T,加入友谊电子10X175MM中短波磁棒切成两支,L=250μΗ,Q=922,L4绕4-6T。
接收效果自试便知不多说了。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天线,高灵敏度矿机的磁棒线圈立着放可以避免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老矿版主!

网友:
我要改一个600-700阻抗的耳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极,两个70MH300很配。

楼主:
多谢张兄供应的元件、磁棒、3DQ,听说又进了31MM磁环了。

楼主:
谢李兄加分!

网友:
要是能将梁老师这个矿机复制出来,俺的365双联就有用了。

网友:
3DQ确实是好东西。这个收到多少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电话天线,收台不多,十几个而巳,我更不耐心守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电话天线,收台不多,十几个而巳,我更不耐心守听。

十几个,羡慕!

网友:
正在模仿。。。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灵敏度的表现,仅这两段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