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天地线能收5个强台的矿机

楼主(2011-05-02):
将lq19512003 兄在北京郊区的矿机原样搬到了南京市区(除了可变和耳机不一样)。我的365可变是普通的双联365,耳机是龙虾兄的SHH-1.
电路图和这个很类似: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83917-1-1.html
实际电路图见本贴下面。

实际收听效果:在房间里面听,能听到卡卡卡的电流声,并且能感觉得出来随着可变的转动,卡卡卡声有大有小(窃喜一下),显然肯定是通了。

将搭棚移到阳台上,立即就能收南京市区的大部分强台(除了中波585khz,其他的5个都能收到),包括
AM 702  江苏新闻台
AM 900 南京经济台
AM 1008 南京新闻台
AM 1053 江苏文艺台
AM 1206 江苏财经台
基本都能听清,除了702声音略小,其他台音量不错,没有测量电流,估计<1uA,毕竟没有接天地线。选择性还行,基本能分开。第一次感受到了所谓的不要天地线矿机,而且能收这么多台。

实物图和电路图都在下面(部分借用了lq19512003 兄的电路,致谢):

网友A:
不错啊 那个场效应管 太小了 怎么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 那个场效应管 太小了 怎么焊啊

烙铁余热焊接的,直接焊在洞洞板的覆铜面上。

网友B:
太好了!看来这个电路、这个磁棒线圈和这种型号是3DQ的双栅MOS管果然灵验!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不是偶然的。

网友:
跟进挺快!不错

网友:
焊接技术不行 玩不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看来这个电路、这个磁棒线圈这种型号是3DQ的双栅MOS管果然灵验!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不是偶然的。

我的可变没有你的好,要是换成铜片的,也许会好一点。
刚才又试了一下,在房间里面仅能收到一个台,声音非常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经常到本坛器材交换栏目里转转总是能找到的,不要着急,慢慢找。
现有的双连好好洗一下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到本坛器材交换栏目里转转总是能找到的,不要着急,慢慢找。
现有的双连好好洗一下效果也不错。
怎样清洗空气双联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按梁兄的办法用天那水(天那水就是稀料,油漆店有卖的)洗,效果很好,我一只与您一样的双连洗之前Q值只有300多,洗后Q值达4000左右,提高了十几倍。翻一下梁兄以前的帖子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很好啊,矿机新元件新电路的一次普及。

网友A:
磁棒 有什么讲究吗?  焊接那个3dq  怎么防静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棒 有什么讲究吗?  焊接那个3dq  怎么防静电呢

焊接场效应管,可以先将烙铁烧热,焊的时候拔掉电源插头,利用余热焊。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先用细铜丝把四条腿绕短路,焊完后取掉铜丝。现在这个季节静电小,冬季干燥还要先手摸地线,把静电放掉。

网友:
恭喜楼主实验成功!
竟然不用天地线收到四个台,一步跨入小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