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1做的前级

楼主(2011-05-04):
6N11做禾田茂电路,工作点重新计算。喜欢有味的不要做。声音比较正有一点胆味。

网友:
好手艺!!!很养眼、漂亮!!!

楼主:
回以上各位:机壳用VCD机壳改装,一些孔无法利用。前面板为两块2mm铁板固定机箱及前面的零件,在做标牌的店里定做‘双色板’面板并电脑刻字,用双面胶粘在已烤漆的铁板上,装好拉手即可。也算是废物利用吧。

网友:
用料、布局、做功、点点滴滴、等等等等都很好!我很勇敢地羡慕楼主!感叹!

网友:
铆钉板的和田有新意。   其机箱漂亮,其机箱如有闲置的空间,建议玩胆整流及胆稳压。

网友:
俨然就是军事控制台

网友:
制作很有特色,零件也不错,
就个人感觉而言,不太喜欢6N11,当然,如果是6DJ8或者ECC88、E88CC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
还有输出耦合10U,如果下面是胆机就太大了,不如用小一些的,对声音的鲜活度有帮助。
纯属个人看法,欢迎指正

网友:
请问搂住  你的无铜纤维板在那购买的  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着

网友:
这个以前好像在哪看见过~~~~~~~~~~~~~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产6N11相对别的6N1和6N2要好声很多, 支持DIY搭棚漂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所作到位!全面!细致!赞一个!这无疑是广大爱好者的diy榜样!

网友:
糕手!
信号线还能再缩短些~

网友:
对机箱的改造很感兴趣,楼主能否再详细介绍下!

网友:
看到电容是“烧”货一片啊,呵呵。好,顶你!    那两只输出油浸电容好像大了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