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作12AX7B+6P6P,望前辈们多指点

楼主(2011-05-05):
苦等几天,订的电牛今天到贷,终于全部完工。由于机箱是改装的,很多地方不太满意,音频输入跟高压太亲密最不舒服,但也没办法。幸好装好后出来的效果还是满意的,电流声很小。比我的6P14还好听,现在试听中,听些时间再调试下。看效果会不会更好。输出约9W+9W,没详细测试 。

迫不及待拆了上次在论坛里收的6P3P牛试机。

迫不及待拆了上次在论坛里收的6P3P牛试机。

扼流圈今天才做好,之前就用电阻试机。

扼流圈今天才做好,之前就用电阻试机。

后面的。

后面的。

那个焊接也够苦的。感觉一般。

那个焊接也够苦的。感觉一般。

输出牛,第一台在论坛收的6P1拆的牛。

输出牛,第一台在论坛收的6P1拆的牛。

牛看上去还是不错的,95元包快,很满意。

牛看上去还是不错的,95元包快,很满意。

整体。

整体。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再再来一张

再再来一张

牛装好图,还没接线。

牛装好图,还没接线。

接好灯丝的。

接好灯丝的。

那个是电子延时,昨天看到论坛有人要电路,但我不会用电脑画,应该网上很容易能找到的。

那个是电子延时,昨天看到论坛有人要电路,但我不会用电脑画,应该网上很容易能找到的。

延时加整流滤波。

延时加整流滤波。

后面的。

后面的。

后面的另一侧。

后面的另一侧。

后面整体。

后面整体。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加台CD

加台CD

网友A:
电压放大管是洋货,貌似很贵的。

配6p6p这类的土货,就用点6g2啥的不好么,都土

网友B:
LZ做的是推挽吧。我当年做的6V6推挽可出12W。看你用的输出是推挽牛。

网友C:
这种公共接地线会引起自缴有待改进。

网友D:
DIY者,加分鼓励。   但其搭棚接地方式需要改进。否则效果发挥会受其影响。其挖潜打磨的空间较大。

网友E:
LZDIY的底盘结构合理,变压器的质量都不错,这是成功的基本保证!
无论LZ制作的推挽还是并联单端,功率电子管最好是同批次的,好像有一只6V6是金属管腰,其他3只又是电木的,另外,电阻的功率普遍偏小,电容也算是将就用的,应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_^

网友F:
做得不错。

小建议,输入端子最好离电源部分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做的是推挽吧。我当年做的6V6推挽可出12W。看你用的输出是推挽牛。

没错,但我只用了270V电压,加上大反馈。还没详细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得不错。

小建议,输入端子最好离电源部分远一点~~~~

我也想,心里也不舒服,但机箱再改很麻烦。装就下用算了。电流声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DIY的底盘结构合理,变压器的质量都不错,这是成功的基本保证!
无论LZ制作的推挽还是并联单端,功率电子管最好是同批次的,好像有一只6V6是金属管腰,其他3只又是电木的,另外,电阻的功率普遍偏小,电容也算是将 ...

是的,因为我只是试机,所以用了几只不同的。现在听了点时间也没问题,更换成一样了。谢谢。电容我想应该还大了点。现在前级100 ,后级22+扼流圈+22+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者,加分鼓励。   但其搭棚接地方式需要改进。否则效果发挥会受其影响。其挖潜打磨的空间较大。

接地如何才正确。衷心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公共接地线会引起自缴有待改进。

衷心请教如何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放大管是洋货,貌似很贵的。

配6p6p这类的土货,就用点6g2啥的不好么,都土

价格还能接受。好象是65一对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放大管12AX7B是曙光出的右派6N4,比北京左派6N4差

试过换成6N4好象差一点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地如何才正确。衷心请教。谢谢。

   客气啦。相互交流学习并共同提高。其搭棚要保持(一点接地),不要形成其回路。矿坛上有许多好的搭棚方式及接地方式。例如江门李老师的作品等等。
提供一个坛友的图(转图)仅供参考的思路吧。对今后楼主的DIY胆机会有帮助地。

网友H:
“圈”路啊~~
接地是门学问~~我到现在还没掌握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圈”路啊~~
接地是门学问~~我到现在还没掌握好呢~

油兄正解。只有N次DIY,用心理解,多观摩一些好的作品,才能把握其真谛而出好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气啦。相互交流学习并共同提高。其搭棚要保持(一点接地),不要形成其回路。矿坛上有许多好的搭棚方式及接地方式。例如江门李老师的作品等等。
提供一个坛友的图(转图)仅供参考的思路吧。对今后 ...

谢谢,。改天修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兄正解。只有N次DIY,用心理解,多观摩一些好的作品,才能把握其真谛而出好的作品。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圈”路啊~~
接地是门学问~~我到现在还没掌握好呢~

明白,谢谢。

网友I:
看不出是啥电路,估计是直藕电压放大和屏阴分割倒相 不是到说得对不对?

学生对直藕的屏阴倒相放大电路有些耿耿于怀,就是感觉这电路发挥不出后级管子的气势,感觉都有点软,看看学生的6P1推挽图,用自己草马江(乱黑来)的倒相,倒相兼驱动,我的功率都达到了13W左右,想必老哥的要是吧前面信号部分做强了估计功率还有增长空间
http://web.crystalradio.cn/bbs/thread-14222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不出是啥电路,估计是直藕电压放大和屏阴分割倒相 不是到说得对不对?

学生对直藕的屏阴倒相放大电路有些耿耿于怀,就是感觉这电路发挥不出后级管子的气势,感觉都有点软,看看学生的6P1推挽图,用自己草马江( ...

哦。我看下。

网友J:
无烟兄的电路是固定栅负压,楼主的是自给栅负压功率会更低些,而且根据楼主的前级电路(如图06),略感推力不足,功率自然也不会达到一定高度。建议调整电路,前面再加一级,既然木已成舟,可以做个分体的独立前级,组合起来用。

另外,最好把6p6p的150Ω阴极电阻功率用大些。元件需要折弯引脚的,不要在其根部直接折,应留出1-2毫米的距离再折弯,以免损伤元件。

网友K:
不错的DIY作品,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无烟兄的电路是固定栅负压,楼主的是自给栅负压功率会更低些,而且根据楼主的前级电路(如图06),略感推力不足,功率自然也不会达到一定高度。建议调整电路,前面再加一级,既然木已成舟,可以做个分体的独立前级, ...

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的DIY作品,顶一个。

谢谢支持。 。

网友L:
楼主是中山 的 陈月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中山 的 陈月添?

嘻。那是我老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中山 的 陈月添?

那个变压器应该在你那里订的吧?

网友L:
哈哈 小弟惭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 小弟惭愧呀

为何????

网友M:
楼主也是“老水牛”的牛啊!!!地道,很好!!!“老水牛”的货不错!!!

网友:
呵呵 没事随便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也是“老水牛”的牛啊!!!地道,很好!!!“老水牛”的货不错!!!

我也觉得,不过如果那个线能做高档一点,排好点更好。上多一个档次。个人意见,望水兄不要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