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废物利用diy的usb音响制作完成!!!!

楼主(2011-05-05):
一个肥皂盒子,两个八宝粥罐子,两个电脑上的“蜂鸣器”〈开机时bios嘀的一声就是它们干的〉一小片以前剩下的洞洞板,一片la4225,日光灯镇流器里面的什么芯片用的散热片,四个电容(1000uF,2.2uF*2,470uF)一根废usb线,一根二段三线头子,数根细铜心旧电线。
ok,开工!
制作简略说一下,把扬声器固定到八宝粥筒子上,焊如下电路(图)。
中途俺被电烙铁烫了一下,剧痛,不过沾了冷水要舒服一点,坚持焊玩了。
然后。。。。就好了。电路异常简单。
看到自己的作品成功,手也舒服一些了。。。还是痛。
不废话,看图!

楼主:
内部图。拖出来。

楼主:
电路图,不过注意,用了两个2.2uF各接一个声道。这样就融合了。
那个8其实是5

楼主:
我的制作现场。
以前35瓦的烙铁都没这个20瓦的这么厉害。以前烫一下也就痛3分钟。

网友:
有创意但音质不会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如此,不过我只是玩玩的。

网友:
找一段口径相当的PVC管(新楼房装修有的是),远比易拉罐 音质好。

网友B:
苹果的充电器!! 我的ip丢了!!

网友:
好,有创意!
想到自己小时候也经常因陋就简的玩音响,相信小兄弟只要坚持,日后必成大器。

楼主:
额。。。。谢谢1a5gt版主的鼓励。这个东西除了la4225和一个1kuF的电容都没有特意去买,找到什么用什么。也可以用锂电池,中午在教室听听不错。
至于苦丁茶同志。。。不要太激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充电器!! 我的ip丢了!!

不要郁闷,喝点自己败败火!

网友:
重金属音乐!!!
音乐有时会和铁筒产生共振,那是相当难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按白老指示换pvc了,当天只是没材料,饥不择食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