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3P胆机功放

楼主(2011-05-06):
6P13P胆机功放

网友:
俺有一只6P12P,没有6P13P

网友:
管子我都有 就是没这么多电阻和电容,要不我也来试试。

网友A:
什么意思,资料转帖还是你自己做了?

网友:
6p13p.音声不错,做推挽出力大。

网友:
这种电视行管存市量多,值得尝试。

网友:
记号下·~明天仔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资料转帖还是你自己做了?

呵呵   !我估计是楼主没有试验!   我有两只6P13P   试验了下   效果还真不怎样   ,带宽窄   ,低音没有 6P1 6P3P  6P14这类管子好  ,因为它是电子管电视机里的行输出管  ,高频还是一般   ,我估计做音频功放不是它的强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估计是楼主没有试验!   我有两只6P13P   试验了下   效果还真不怎样   ,带宽窄   ,低音没有 6P1 6P3P  6P14这类管子好  ,因为它是电子管电视机里的行输出管  ,高频还是一般   ,我估计做音频功放不 ...

不会那么差吧?是不是输出牛做得不是很到位呢?

网友:
我也觉得不怎么样,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那么差吧?是不是输出牛做得不是很到位呢?

我是用过6J1  6N1 6N2来推它   效果  还只有6J1   好一点,,,,输出使用手册里介绍的最佳输出阻抗,和工作点。。。

网友:
曾经做过,很早了!

网友:
看楼上窗台上的铁芯,尺寸大小,觉得和我才购得拆机芯差不多,我的是EI  114的,您的是多少的,EI  114做电源是不是大了点,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估计是楼主没有试验!   我有两只6P13P   试验了下   效果还真不怎样   ,带宽窄   ,低音没有 6P1 6P3P  6P14这类管子好  ,因为它是电子管电视机里的行输出管  ,高频还是一般   ,我估计做音频功放不 ...

我做过的还可以,我试验的电路如下:

楼主(2013-02-03):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资料转帖还是你自己做了?

资料转帖   我没有这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的还可以,我试验的电路如下:

6P12P和6P13P,哪个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6p13刚刚做的,个人觉得声音不错 我调了近两个月了吧  刚开音时候不行 最后我觉得230v左右阴极在17v左右声音 ...

屏压200V,帘栅压200V,阴极电阻250欧时声音比较甜,或者屏压200V,帘栅压180V,阴极电阻200欧时声音也比较甜,放“梦中的卓玛”换气声更明显。输出负载3.6K时比较好,放蔡琴“机遇”第6曲青蛙叫声比较明显,输出负载2.7K时比较不明

网友E(2013-04-14):
恕我直言6p13p不如做6p1,

网友(2013-07-17):
引用 网友E:
恕我直言6p13p不如做6p1,

说得有道理的,6P1从结构上和性能上都不比6P13差,特别是灯丝那更是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