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拉个yydz的TD7642收音机

楼主(2011-05-07):
做拉个yydz的TD7642收音机

网友:
这么长的磁棒,效果一定不错的吧?

网友:
简洁就是美啊,效果好吗?

楼主:
字打错啦

是ta7642字打错啦

楼主:
用的200MM的短波磁棒

网友:
效果怎么,请报告

楼主:
效果不错 选择性 灵敏度都不错

网友:
ta7642是个高效率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