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串联放大电路

楼主(2011-05-08):
转自无线电:
    当设计高灵敏度的低频放大器时,会碰到如何降低放大器噪声电平的问题。在输入端采用两级三极管(或将五极管接成三极管)放大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大的放大系数,但是噪声电平高,因为第一级的噪声被第二级放大到K2倍,其中K2是第二级的放大系数。
    假如将双三极管接成串联电路,(或叫阴极接地—栅极接地电路),见附图,则可从两个三极管获得差不多像五极管那样的放大量,而噪声电平可以降低到相当于一个三极管的噪声。
    这一级的放大系数等于
         K=S1、R出
    其中S1——第一个三极管的跨导;
    R出——第二个三极管的负载电阻,它是屏极负载电阻尼R3(见图),第二级输入电阻和布线电容的并联总阻。
    因此,为了获得大的放大量,第一级放大管必须进取高跨导S1的,并且接入数值大的R3。实际上,屏极电源300伏时,R3不应选得超过500千欧,否则由于屏极电流的变小,跨导会急剧减小。苏式管6H1П屏流小于2毫安、6H2П管小于0.75毫安和6H3П管小于2毫安时,电子管将工作在特性曲线的非直线性区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第一级的屏极电路中要接入电阻R5。这时,第一个三极管将工作于正常状态,而第二个三极管,当R3数值不太大时,也将工作在直线性部分。
    在多迹磁带录音机的还音放大器中,由于音迹宽度减小,还音头输出端的电动势减小,利用这线路很有成效。
电子管型式    R2         R3         R5
        6H1П    1.5千欧    270千欧    100千欧
    6H2П    1.5千欧    360千欧    100千欧
    6H3П    270千欧    180千欧     51千欧
    为了充分发挥低频串联电路的优点,Л1电子管的灯丝应当用直流电供给。电阻R1和R3(特别是R1)选取噪声很小的MЛT型(金属膜电阻型)。对不同电子管适宜采用的电阻数值列于表中。(苏联  П.索包列夫)(钱镛芳译)

网友:
不错,可是为什么 将双三极管接成串联电路,(或叫阴极接地—栅极接地电路),见附图,则可从两个三极管获得差不多像五极管那样的放大量,而噪声电平可以降低到相当于一个三极管的噪声 ??

楼主:
电子管的栅极越多,引入的嘈音就越大。

网友:
看不出这种电路在低频上有什么突出的优点。

网友:
典型的串叠电路,噪声低,放大倍数大,频率响应也不错,飞燕1000就是用串叠电路做高放的啊。

网友:
实用性不大

网友:
典型的共阴共栅串接,放大倍数高动态大隔离度高不易自激常用于高放、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