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强悍的9V磷酸铁锂充电电池。

楼主(2011-05-08):
通常玩数字万用表的同学都有个体会,9V叠层电池不耐用,表忘了关,数天后发觉时电已放完,有点头疼。为此我找理想的可充的9V电池找了N久也没找到满意的。通常市场上9V的可充电池有: 7节镍氢组合的,还有2节锂离子电池组合的。最新的是3节磷酸铁锂电池组合的。
    这里先说说3节磷酸铁锂电池组合的9V可充电池: 市场上卖的次时代9V的磷酸铁锂新电池拿到手是零点几伏 ,同学们注意了,这是新电池,不是旧的。通常新品铁锂电池拿到手为3.3V左右,为什么新品的次时代的9V铁锂电池拿到手是零点几伏的?买多了跟代理商混熟了就知道了秘密:次时代的9V铁锂电池漏电大,受当时的电解质质量以及生产工艺不成熟导致。市场上次时代的这批9V铁锂电池都是2年前生产的,当时仅试生产了一批,现在市场上卖的都是这批货,卖了2年都没卖完,可以说目前市场上的次时代9V磷酸铁锂电池都是次品。
    通常生产磷酸铁锂电池的厂家在生产时会给每节电池充电以测量电池性能,一般充足电的铁锂电池可以放至少5年容量仍不会损失太多,电压仍能保持在3.2V左右。次时代的9V铁锂电池到用户手上电压仅剩零点几伏,显然是电漏掉了。淘宝上卖14元的次时代9V磷酸铁锂可充电池就是这原因在处理价卖,据上海的代理商说是许有点小亏在打折卖。
    经过一番考察和研究,最终选择了7号电池外形的11440品力磷酸铁锂电池来组合9V电池,品力的这款11440质量尚可,我买了6节,放置了半年电压还是保持在3.3441V,跟买来时的电压差不多,几乎没变。之所以说强悍的9V电池,是因为磷酸铁锂电池可以充放2000次,这是其它电池很少有能比的。
    使用10440尺寸的电池组合9V 可充电池的关键是做个电池架,这可费时间了,有图有真相。下面是我做的电池架。 这只电池架有一小缺点:受10440电池外形尺寸的限制,电池架比普通的9V层叠电池高了2毫米,好在用9V电池的数字万用表表的电池盒在长度上都是有余量的,否则9V电池的正负极纽扣就不太好放了。
     用电池架组合9V电池而不用点焊组合是考虑到每节电池容量性能有差异,个人买的数量又不多,无法配对组合电池组,使得电池放电后剩余容量的不同,而串联后充电不能保证每节电池能同时充足,因而只能用单节电池充电方法保持每节电池在重新充电后容量充足。
    另外简单说说其它2种9V可充电池。
    镍氢的8.4V可充电池因普通镍氢的漏电大,空置几个月后必须重新充电后才能用,显得麻烦。
    锂离子的8.4V可充电池,这种电池必须用保护板,过放电易损坏电池,而且8.4V的电压稍显低了点。
而磷酸铁锂的9V电池可以不用保护板,磷酸铁锂电池比较耐过放电,这是比锂离子电池明显优越的地方。
  暂时就写到这里,欢迎同学们砖板斧正,共同探讨。

这是目前市售的次时代9V磷酸铁锂电池

这是目前市售的次时代9V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A:
5号才是14500吧,7号应该是10440,直径10mm,长度440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号才是14500吧,7号应该是10440,直径10mm,长度440毫米

不会这么长吧?

网友B:
想替代9v,用万用表估计高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号才是14500吧,7号应该是10440,直径10mm,长度440毫米

谢谢! 7号电池是104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替代9v,用万用表估计高度不行

普通用9V叠层电池的数字万用表可以用。常规的9V叠层电池高度是48毫米,我做的架子是50毫米。

网友C:
我一直用这个次世代的220mah 磷酸铁锂电池,很好用。

网友D:
现在是一个不适合DIY的时代

9V 浩霸 300毫安 20元
次世代 9V 220毫安 18元

自己DIY用3个7号每个6元合计18元,还不含外壳加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这个次世代的220mah 磷酸铁锂电池,很好用。

可以用,但电池漏电大,每次充电后使用时间短。我有多块数字表,有些不是常用的,想用的时候里面的电池没电要充嫌麻烦。用质量好的电池过几年后随手拿出来就可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一个不适合DIY的时代

9V 浩霸 300毫安 20元
次世代 9V 220毫安 18元

自己DIY用3个7号每个6元合计18元,还不含外壳加工成本

你说得不错,但前提是电池的质量要好。 我自制的原因就是找不到质量好的9V磷酸铁锂可充电池。
你说的浩霸9V电池有300毫安这种没用过,不过按目前的工艺和材料容量做到300毫安时有点不靠谱。

网友:
我有节次世代,真次。
3节中有一节总是过放,没办法拆了改2节锂电。
2节锂电就是电压有点低,3节铁锂正好,就是容量不大,充电得单独充。
成品电池是不敢买了,还是自己找电芯自制的好。
有时间我试试自制的3节铁锂。

网友E:
LZ:
电池架用什么作的?

网友:
本地买的9v镍氢电池,用原来买的劲牛傻充充电,上面有9v充电功能,买来几年没用过 ,现在万用表用了几个月了,拿出来测了下还有9v多电压,好像是20块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电池架用什么作的?

利用破万用表的塑料壳,切成合适尺寸零件,然后用烙铁和热风枪粘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