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矿机为什么源漏极对调也响捏?

楼主(2011-05-08):
场管矿机为什么源漏极对调也响捏?而且音量还差不多。

网友:
跟三极管似的。

网友:
通常结型管和MOS管源级和漏极可以互换,特性变化不大,但有的管子源,漏不能互换使用.(还得看手册,查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好了上图看看啊!

网友:
结型FET管DS可以对调,特性不变
绝大部分MOS管因为衬底已经和源极接在一起了,所以不能对调,除非它有独立衬底脚印出来

网友(2016-08-02):
看场合, 因为场管有共生二极管, 小信号时可以, 大信号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