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哥请进,昨天的问题有结果了,请指教!

楼主(2011-05-09):
今日特意弄来了一个完好的并做了以下试验,证明是热敏电阻没错!但不知如此试验能否有说服力,烦请梁哥指教!谢谢!!

1 用了一台闲置风扇做负载,电源为12V。

1 用了一台闲置风扇做负载,电源为12V。

2 风扇端电压9.45V,压降超过2.5V,电阻竟然不烫手!

2 风扇端电压9.45V,压降超过2.5V,电阻竟然不烫手!

3 用火机烧了约一分钟,电压还在升,可是我的玉手受不了啦!

3 用火机烧了约一分钟,电压还在升,可是我的玉手受不了啦!

4 元件的型号或是编号?

4 元件的型号或是编号?

5 很像酒店走廊上的灭火器感温头吧?!

5 很像酒店走廊上的灭火器感温头吧?!

6 难怪有人说是灭火器啦!还说得头头是道哩!!

6 难怪有人说是灭火器啦!还说得头头是道哩!!

网友:
是热敏电阻没错!在头部看到热熔断器,估计应该是防止过热后造成危险的,应该是还负温度系数的吧?温度越高电阻越小。    整不明白好好的风扇没事串这玩意干嘛?搞不好容易被JS黑掉,多个香炉多个鬼,建议去掉,让风扇时刻在做大功率运行,让空调有最好的冷却效果。

楼主:
梁哥你好!我的唯一理解应该是在水温未达到额定值时让风扇低速运行,减低风噪吧?!

网友A:
呵呵~你好! 不用太客气的 直接问就好了,客套话还要打很多字的,

水温未到额定值为什么还要低速运转呢?直接停掉噪音不更小嘛? 有点浪费了,车上的一切动力源都来自于燃油,一般水温风扇都是温度达到启动,水温降低关闭,很少有说用调速的方式来工作的,首先电路复杂,变速部件的可靠性也值得讨论,所以说我有点想不通为啥会多这玩意。

像化油器的老捷达水箱风扇就是有3根线的,一根高速正极,一根低速正极 一根负极,平时不开空调 发动机正常运转的时候是水温控制风扇低速运转,当空调启动后就变成高速长时间运转  这个就是我见过唯一的一个带调速水箱风扇的汽车

网友:
呵呵~~楼主有这表就富裕了!手里还是三位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好! 不用太客气的 直接问就好了,客套话还要打很多字的,

水温未到额定值为什么还要低速运转呢?直接停掉噪音不更小嘛? 有点浪费了,车上的一切动力源都来自于燃油,一般水温风扇都是温 ...

梁哥你好!其实奇瑞风云的散热扇与老捷达水箱风扇基本是大同小异的,只是风云将单台的高低速电机分成两个独立控制的电机罢了!据查有关资料得知风云的水箱风扇启动点为:水温85℃时由编号53的继电器启动单台风扇运行,到水温93℃则由编号100的继电器启动另一台风扇同时运行,也则两台风扇同时运行。(但冷车开空调时也是单台运行,这点我在自家的破风云上已得到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梁哥你好!其实奇瑞风云的散热扇与老捷达水箱风扇基本是大同小异的,只是风云将单台的高低速电机分成两个独立控制的电机罢了!据查有关资料得知风云的水箱风扇启动点为:水温85℃时由编号53的继电器启动 ...

噢~现在工作原因接触到的车车不多了,所以没跟上时代,不知道为啥要一直运转呢?风扇寿命短不说,主要还是浪费 个人观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