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725及3DQ管的问题?

楼主(2011-05-10):
我最近在淘宝上买了T725变压器及3DQ管,有两问题请教大家?
1.在使用T725变压器时,是否要把7--8脚连接,矿机输入接那两脚,输出到耳机接那两脚?
2.3DQ这么小,怎么焊接到板子上(焊接的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回答第二个:
找一块洞洞板,先在一个洞上锡,保持融化状态,然后把3dq的一个角推过去焊上。
及时调整3dq的位置,注意其他角对准其他的洞洞。
焊好一角后其他的3个角就好办了。

网友:
T725的各脚是不同的阻抗,其中0欧脚是公共端,假设您要在矿机上用变压器的100K阻抗端并且使用300欧阻抗的耳机,就将0欧脚接矿机的地线端,100K脚二极管输出,耳机一端接0欧脚,另一端接T725的300欧脚。
请参考以下的电路图:

网友:
T725内部都是通的,耳机根据阻抗接最接近的抽头,输入阻抗也是根据负载特性选最接近的阻抗。
  可以自己刻一小块敷铜板,把3DQ焊在板上,用线引出。

网友:
3DQ配两个shh差不多了,我试了t725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另外,我测下来1---7脚是通的,8---14脚是通的,在使用的时候是否要把7脚和8脚连接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7脚和8脚也是通的,不用连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是通的,刚才没有量好。谢谢

网友:
我使用漆包线,也蛮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另外,我测下来1---7脚是通的,8---14脚是通的,在使用的时候是否要把7脚和8脚连接起来?

这个725是自耦变压器,就是抽头分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不是很难焊的,应该没有座的,好比一个二极管三极管一样,搞个座实属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Q的确太小了,焊接对新手难度太大了,强烈建议友谊电子张老板联系厂家出一批贴片转直插的货!

好注意,
我先预定一批贴片转直插的3DQ,玩起来就爽了。

网友:
3DQ在洞洞板上很容易焊接

网友:
有些人担心把它烫化了,便宜多买几个大胆焊。

网友:
这个不错,规矩、好看,用插座与主板连接,可以方便的更换3DQ。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不舍得买个40w烙铁呢?50w?

网友:
用细焊锡丝焊接

网友(2014-10-07):
用电烙铁的余温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