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手机电源改9V路由器电源求助

楼主(2011-05-10):
手头有两个质量较好的5V手机充电器开关电源,想改成9V路由器电源不知道从哪下手。我测了我的路由器,5V时能正常工作。是390MA,15V时是170MA。直接用5V手机开关电源供路由器也可以,但发热较严重,不敢长时间用。我们单位的TP-LINK的交换机和路由器都是用的开关电源,9V600MA的,个头和手机充电器电源一样大,长时间用也不太热。我这个充电器有点复杂,输出级有LM358的。求教给位朋友指点指点了!

网友:
手机充电器仅300-500MA,供路由器肯定发热,怎么改没用,可以用子母机充电器或是老大手机充电器

网友:
你测得是不准确的平均电流,实际工作电流要大些。手机充电器功率余量较小,额定输出电流属脉冲电流,改动后效果不好。N年前我曾改动一只5V/500mA充电器为7.5V无线路由器电源,都因干扰大,常死机放弃。确实要改,也要用5V/750mA以上好的集成电路电源来改动;方法是改动採样电阻比例。

网友:
改得了电压,改不了功率

楼主:
怎么不行,行的很

前面的电流我是用维修电源测得,偏差不大的。我们单位的TP-LINK8口交换机和无线路由器都是用的开关电源,9V600MA的,个头和手机充电器电源一样大,重量也很轻,长时间用也不太热。还有一些用开关电源的,请看:
某品牌猫的电源,5V1A的,忘记什么牌的。因为供电电压升到380V烧掉的。
佳的美电视盒电源,5V1A的
三星充电器的5V0.5A的
待改的康佳电源5.25V0.5A
待改的首信电源5.25V0.5A
老式摩托电源7.8V0.9A的,用料很猛的
总结:这些电源除摩托的外,开关变压器都一般大,开关管是一样的集成电路,应该能改的。功率是足够,需升电压为好。路由器只需不到2W的功率。

网友:
改成9V功率还是那么些,还是一样的热。要是不烫手就那么用挺好的。

网友:
注意安全。
不建议改。
热40度   热50度
发生火灾几率也提高很多~~~
要改用功率大点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