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国都2

楼主(2011-05-10):
名机买不起,想听听名机的声音,仿一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电路来啦

楼主:
因为是200B和乐盘的套牛和机箱,省去了机箱开孔和布线的麻烦,装机只要用心,详细了解、领会200B提供的布线图,不需要太费事,倒是有机会学习名机的布线、接地等要领。
   电阻是普通电阻,耦合弄了8只TCC(用4只),滤波用4只黄皮思比40微发/450V,阴极电容32微法/150V(个子有点大,没有合适的),阴极电阻铝壳10W180欧。
   输出牛、扼流圈灌封,电牛考虑到散热没有灌,做夹子固定在200B提供的接线板上,考虑到原来的接线板强度和刚度不够,在原来的板上用AB胶粘了一小块2MM环氧板,沉头螺钉固定电牛,而且改造后的接线板有一定的弹性,可以吸收电牛的震动。

楼主:
按照原电路焊好,高压接310*2,加电带负载测试、核对工作点,灯丝都正常,高压太高了,严重偏离了电路要求:电牛310输出325*2,KT66高压(对地)约400V、阴极不到30V、廉栅只比高压低3V,关机,检查电路,计算KT66的屏耗(屏耗+廉栅极损耗=30W)。
   这里要首先解决2 个问题:
  1.  高压严重超过电路要求,在200B的指点下才明白,这次的电牛功率比原机的大,电压调整率比原机好,制作中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电牛交流电压输出高了。暂时的解决办法,串电阻降压,先把高压降到340再说。
2。 高压通过扼流圈后,压降应该是10V左右,我怎么只有不到3V,扼流圈电阻约560欧,负载电流约18MA,这样压降应该是10V,电路没有接错,元件都是好的,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测试发现第一级电容滤波和扼流圈后,高压仍然还有很大的脉冲,这个脉冲给第二级滤波电容充电,由于负载很小,电容的电压就要向脉冲的峰值靠近。暂时解决办法,扼流圈后串入电阻,把电压调到340V。  调整后,各管的工作点都在电路图的要求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原电路焊好,高压接310*2,加电带负载测试、核对工作点,灯丝都正常,高压太高了,严重偏离了电路要求:电牛310输出325*2,KT66高压(对地)约400V、阴极不到30V、廉栅只比高压低3V,关机,检查电路,计算KT66的屏耗(屏耗+廉栅极损耗=30W)。
   这里要首先解决2 个问题:
  1.  高压严重超过电路要求,在200B的指点下才明白,这次的电牛功率比原机的大,电压调整率比原机好,制作中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电牛交流电压输出高了。暂时的解决办法,串电阻降压,先把高压降到340再说。
2。 高压通过扼流圈后,压降应该是10V左右,我怎么只有不到3V,扼流圈电阻约560欧,负载电流约18MA,这样压降应该是10V,电路没有接错,元件都是好的,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测试发现第一级电容滤波和扼流圈后,高压仍然还有很大的脉冲,这个脉冲给第二级滤波电容充电,由于负载很小,电容的电压就要向脉冲的峰值靠近。暂时解决办法,扼流圈后串入电阻,把电压调到340V。  调整后,各管的工作点都在电路图的要求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点调好了,测试一下整机性能吧,频率响应、底噪还算可以,底噪0.6MV、1MV。13K-50K缓慢上抬,最大1.5DB,这个还顾不上,重要的是输出功率只有11W(1K正弦波、8欧假负载、波形刚刚不切顶,毫伏表9点几伏)。测推动级,推动电压富富有余,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办,提高屏压试试吧,反正电牛高压富富有余,根据束射管的特性,在廉栅极电压不变的时候,适当提高屏压,阴极电压变化很小(因为屏流变化很小,阴极电阻不变),输出功率会加大,至于工作在A类还是AB类,再说,保持廉栅极电压340V,逐步调整KT66的屏压到385V,这是阴极电压还是26V,输出功率15W。
  因为廉栅极供电电路串入电阻降压,当KT66的输出功率到最大时,虽然屏压基本不变(变化值10V以内),因为廉栅极电流变化大,所以廉栅极电压变化很大,达到60V的样子,我的办法,去掉廉栅极供电电路串入的电阻,串入3W47V的稳压管,这一招还很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泼点冷水,楼主的走线的确很漂亮,但是却严重违反了强弱信号分开走的原则,输入管的栅极也没有用屏蔽线,而且连最起码的灯丝引线都没有用双绞线。这台机子的信噪比绝对不会好到哪去。

不相信吧,底噪只有0.6、1MV

网友:
工整、漂亮、全是高级货、只有看的份儿!!!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您好好看吧, 不要钱

网友:
发两张真正国都的PP确实不用屏蔽线和灯丝双绞线。

楼主:
我就是按此图布的线

网友:
漂亮,真是赏心悦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