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7135成为5位半

楼主(2011-05-10):
(图片)

网友:
手头有个7136的芯片万用表 这个能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觉得能?对比下7135和7136就知道了。最简单的说,7136是三位半啊。

网友B:
不知能不能借鉴一下, 利用 7106  来实现 4 位半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能不能借鉴一下, 利用 7106  来实现 4 位半测量.

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哈哈 买个5位半就行了 费劲!!!!!!!!!!!

网友:
其实7135的最后一次积分是用来向高一位四舍五入用的,直接作五位半表用不合适,最后位数字没有可信度,很难标定需要增加或减少的读数。

网友:
不说精度。7135的BUSY总线实际只和模拟的积分有关,这样使用外部的细分同步时钟可以得到5.5位的分辨率的
实际7135还有一个兄弟,直接就是5.5位的芯片

网友:
分辨率虽高了,精度却没保证,实际上精确的四位半远比不够精确的五位半强

网友:
下来看看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最后一位的可信度如何。

网友:
其实是只用了模拟和比较部分,舍弃了数字部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比较器的过零比较的误差稳定问题,只能满足四位半就不错了。

网友(2012-01-02):
几位都是行家啊!却是如此,貌似分辨率提高了,精度却不能保证,该文作者只考虑到理论上的做法可行,实际上还要考虑硬件之间的延时、指令间延时造成的误差。时钟频率高了,其稳定性带来的问题将要抵消掉一部分双积分的优点,实际的精度还会下降些。还是放着评职称用吧。我所在的公司就是生产仪表的,到现在还用这种办法,但是并没有提高精度。主要是为了在通过PC机标定仪表的目的。

网友(2012-02-13):
不知是福还是祸,也许又一个三聚氰胺

网友:
仅仅是分辨度提高了,但精度依然照旧。感觉不适用高精度的场合。

网友(2014-03-28):
这类东西很有些不对劲,设计7135的人傻吗?估计不傻!这就像一块面包,截面积小了就要长些,截面积大了可以短些。这个像同一块面包无故就变长了,信息论的基本约束不灵了?请行家分析一下。

网友(2015-04-04):
看了下文章内容,可以断定:作者只对数字电路和单片机比较熟悉,而对积分型AD转换器的精度原理则不甚了了。
积分型AD转换器的精度保障,在时间和温度稳定性方面大体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 晶振频率;2. 基准源电压;3. 积分器运放的失调电流;4. 模拟开关漏电流。
而用ICL7135 改进时,其积分器运放、模拟开关已经受到内部极限参数的约束,无法达到更高精度的要求。用MC1403代替内部基准源电压更是不合适的,其10ppm/℃的温度系数和稳定性最多适合于12位~13位AD转换应用(接近4位表)。
至于用数字方法来细分,看似提高了数字分辨率,其实只是自欺欺人。在模拟到转换数字转换只能达到低精度情况下,显示的数字量低位部分只是一堆随机噪声而已,是没有实际使用意义的。

网友(2015-05-17):
7135就是4位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