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族的业余无线电生活:数码手工打造《红旗牌68-1型晶体管来复再生式二管收音机》

楼主(2011-05-13):
在那火红的六七十年代,68-1型来复再生式单管晶体管收音机风魔一时,同时推出的还有倍压检波单管晶体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来复再生式收音机有很多机型,比如二管机,四管机,用喇叭放音。还有的单管机更加简单,信号调谐检波后直接送给三极管放大,没有高频与来复再生。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火红年代,拥有一台单管耳塞收音机,是很多青少年梦寐以求的宿愿!

楼主:
       在很老的无线电书籍里,有很多书籍介绍过68—1来复再生式单管晶体管收音机。
    1972年,我与朋友借过一台单管收音机,听了很长时间,晚上耳机里基本上是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慢慢我喜欢上了样板戏,但记不清那台收音机是68-1还是倍压检波,反正是来复再生式单管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收音机,也是我喜欢上收音机的开始。
    我在1975年,做过一个很漂亮的倍压检波单管晶体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机壳用的是1毫米厚黄色胶木板,由于黄金比例恰当,结构合理,制作精良,很是小巧可爱,效果也非常好。再后来,搞到一个全新四管机机壳,又装置了一台倍压检波晶体管来复再生式四管收音机,效果非常好,音量很大!线路板用油漆手工绘画,三氯化铁跟印刷厂师傅要的,虽然画的不很正规,由于心细认真,也还可以吧,总比打铆钉强。
    1976年我上山下乡,几十年来,多次工作变动,几次搬家,我装置的这些收音机都不知去向找不到了,有一个2P3收音机,最后一次见面也是1995年,也不知道去向。好在我的老家没有变动,我收藏的很多老元件都得以完整保留到现在,特别是单管收音机度盘,很是漂亮。

网友:
楼主感慨万千啊,真是好机,蕴藏无限的怀念。

楼主:
     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送我一个小塑料盒,体积比一包香烟稍大,做工很好,典型黄金比例。这个小塑料盒非常适合制作单管收音机,比肥皂盒强多了,再说,很多年没有听到过来复再生式收音机,也想怀怀旧!
     于是,我迅速规划出元件所占位置,勾画出一幅单管机雏形,为了还原火红的年代,元件全部选择全新老元件。其后,我发现机壳空间仍然很大,这才促使我在68-1型来复再生式单管晶体管收音机基础上,再增加一级低放,成为二管收音机。由于增加了一级低放,音量自然要比单管机大很多,灵敏度也提高不少,这比纯粹单管机好很多倍。

楼主:
      这是增加一级低放后的68-1来复再生式二管晶体管收音机原理图。为了还原历史,原来的68-1我没有作任何改动,只是增加了一级低放,低放同样没有作任何改动,比如增加稳压电路,增加负反馈电路,总之,目的就是保持原汁原味。

网友:
把二极管反过来接,不是更好吗?有一定的AGC作用。

网友:
错了,错了,我看成硅管机了。这个二极管接法,是正确的。

楼主:
       制作68-1,关键在于制作一个非常好的高频变压器。拆下一个全新电子管收音机中周,取出其中的骨架和磁芯,再拆除一个全新晶体管中周,取下底座,骨架刚好插进底座,天生就是一对,根部清理干净后,涂上环氧树脂粘牢即可。绕制线圈时,选用直径0.08漆包线,先绕初级(1~2端200匝),后绕次级(3~4端300匝)。
    磁棒支架也是非常影响收音机美观的附件之一,不可小视。我选用日本数据流磁盘上的窗口做支架。这窗口非常适合做磁棒支架,不多不少,磁棒刚好紧密放入其中,由于支架呈倒V形,只需要裹上3-4层牛皮纸,就可以牢固把磁棒卡入支架中,比传统支架还要稳妥,是天生的一对,而且这种日本塑料质地非常好,看起来像塑料,却像钢铁一样硬,施加超压,可以像铁一般弯曲,不会断裂,所以,加工起来很方便,用钢锉轻轻松松就可以打磨出各种形状,就像加工铜铝一样。
    顺便说一下,数据流磁带可以直接替代老式开盘录音机磁带,规格相同,虽然带基相比专用开盘机磁带薄,并不影响操作,而且不会掉下磁粉,不用调整偏磁,频响比老开盘带宽的多,电平也高很多,效果非常好,本人一直当做磁带使用。
    加工完成的高频变压器骨架和磁棒支架,磁棒支架比传统支架漂亮很多。

楼主:
   为了还原历史,电路板选择70年代产品

楼主:
   下好料的印刷版,用钢锉精心打磨,与机壳准确配合,进行总体布局。

   总体布局的实际效果。

楼主:
    将印刷板1:1拓印在白纸上,把主要部件位置画出来,余下的位置就可以安排其它元件了。

    布置元件位置,对自己是一个综合考验,既要注意元件之间的互感,还要考虑布局的美观合理,走线最短。最后,把每一个元件的位置用“点”标注出来。

楼主:
      将布置好元件的白纸,按照1:1比例用扫描仪扫描出来,存入电脑,就可以用电脑自带的画图软件绘制印刷电路板了,当然,也可以采用专业印刷板软件绘制电路板,那样,更圆润丰满流畅,更好看一些,不过,我觉得业余制作印刷版这个画板功能已经足够了,虽然边缘留有锯齿边,狗啃似的,仔细查看,很有规律,这就是数码效果(马赛克),很时髦,这也是一种艺术,野外收听,美国卫星绝对侦察不到。从附着性角度看,这样的锯齿边比圆形附着力更强,覆铜板不易脱落。

   绘制完成的印刷板,是按照正面布局进行绘画的,制成印刷板,还要将印刷版图反转过来,才能制版。

楼主:
  绘图的关键是首先找到元件的“点”,进行定位,再进行线路排线。最好放大后绘图排线,这样很准确。用画图软件绘图优点很多,可以随时排线,查看效果,发现错误,可以随时修改。

楼主:
     这是绘制完成的印刷板线路放大效果图。

   将绘制完成的印刷板图1:1打印出来,再次核对高频变压器等元件位置是否准确,一般会有少许误差,要再次进行调整,使之绝对准确,其它元件一般就不需要调整了,主要是核对一下有无重大差错。

  绘制印刷线路板,可以把自己的艺术观,审美观与无线电技术有机结合起来,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反过来,优秀的印刷线路板,体现了自己的综合素质。

  印刷线路板是一部收音机的灵魂,它的好坏,直接决定一部收音机的价值。

楼主:
    将绘制完成,定稿的印刷线路板,用透光纸1:1打印出来,就可以直接制作丝网印刷底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