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给看一下耳放电路如何?并指出是否有错。

楼主(2011-05-13):
(图片)

楼主:
我问一下电源输出端115v-0-115v经全波整流后能150vdc?

楼主:
电源电路 P2-1K可调电阻 R8,R9-6.8欧/1瓦炭质电阻 R10,R11-180欧/0.25瓦金属膜电阻 C5,C6-22nF/1000V聚丙烯电容 C7,C8-100uF/450V F&T电解 C9-1uF/250V飞利浦聚丙烯电容 C10-22000uF/25V思碧电解 C11-10uF/63V飞利浦电解 C12-100uF/35V Roederstein电解 IC1-LT1084CP Linear Technology公司产 D1,D2-IN4007 D3-D6-P600A 6A/50V T1-30瓦电源变压器,次级2×115V T2-50瓦电源变压器,次级9V L1-扼流圈,10H/90mA,直流电阻270欧

楼主:
以下文字也是在网上找的

  我按照这个电路实作了一台,经过这段时间的试听(超过三个月时间,使用CD、磁带等不同信号源)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台非常好的耳机放大器。   经过我略微修正的电路如图1所示,它第一级使用双三极管ECC88中的一个作共阴极放大,第二级使用双三极管6AS7G中的一个作阴极输出,两级之间直接藕合,在原来电路图上我加了一个音量电位器和ECC88的栅漏电阻,输出电容也由100uF增加到200uF,增加电容容量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是我要使用低阻抗的32-60欧的耳机,另外我手中也恰好  我按照这个电路实作了一台,经过这段时间的试听(超过三个月时间,使用CD、磁带等不同信号源)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台非常好的耳机放大器。   经过我略微修正的电路如图1所示,它第一级使用双三极管ECC88中的一个作共阴极放大,第二级使用双三极管6AS7G中的一个作阴极输出,两级之间直接藕合,在原来电路图上我加了一个音量电位器和ECC88的栅漏电阻,输出电容也由100uF增加到200uF,增加电容容量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是我要使用低阻抗的32-60欧的耳机,另外我手中也恰好有这种电容,经过测试,使用60欧耳机,-3db的下降点在12Hz,使用32欧耳机,-3db的下降点在22Hz。 这台机器的外观处理很简单,我的第一台原型机使用了装饰用的宝丽板作机壳,我几乎是立刻就喜欢上了它,他的声音细节非常精确,可以听出更多的细节和空气感,本来阴极输出器有声音暗淡的名声,令人厌烦不敢恭维,但是这个电路改变了我的认识,呈现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并能紧紧抓住你注意力的声音,弱音之间的区别变得非常明显,举个例子,你可以听出不同大提琴之间音色的区别,我的晶体管耳机放大器与之比较,就显得声音发硬,呆滞,高频有毛刺感,结像力不足,我想这是因为这台电子管耳放电路简洁,并且没有大环路负反馈的结果,当然本机为单端输出,而那台晶体管机器电路为推挽也是原因之一。 通过一段时间的试听,我非常满意这种声音风格,最后我使用了一个4*8*1英寸的铝合金壳子作为我这台机器的机壳,制作我使用了搭棚焊接,没有使用商品机常见的PCB电路板形式,经过搭配使用森海塞尔HD465,HD580,AKG K240,松下EAH-S30试听,低阻抗耳机的表现要比高阻耳机好,说明本电路适合搭配低阻耳机使用。 因为本机电路简单,所以电源对声音的影响至观重要,最初我认为稳压电路效果会好一点,使用了复杂的晶体管稳压电路提供能量,用了两个BC459作稳压调整管,发现使用稳压电路对声音并没有带来想像中的改善,甚至声音风格也变得和我的那台晶体管的一样,只好放弃这种想法,采用了传统的电子管整流,不过整流管EZ81非常不好找,最后我定型的电源电路使用了如图的晶体管整流滤波电路,抛弃了稳压部分,电路虽然简单,效果却非常好,和使用电子管整流区别不大。 灯丝使用直流供电,这里我使用了可调稳压集成块LT1084CP来作调整,这块IC要消耗大约10瓦的功率,必须要加散热器来散热,可以把他固定在铝机壳上,整流二极管因为通过电流大,也会变得很热,最好安装空间宽敞一些,有足够的空间通风散热,1K的电阻用于调整输出电压为6.3V。 在电源电路中,我没有列出电源变压器的详细资料,可以根据手中的变压器参数变通,保险管使用恰当的数值,开关我使用了两个,主开关控制交流电输入和灯丝接通,次开关控制电子管的高压接入,大约在主开关打开后30秒打开即可。电源电路也使用了搭棚焊接,放在另外的机箱中,与主放大电路分体,尺寸为12*6*2英寸。
    测量数据 因为我条件所限,以下列出我所能测量的参数结果: 1,频率响应: 10-100KHz -1db(0.775V输出,负载电阻在60-600欧,我的信号发生器所提供的频带就是这个范围,因此我怀疑如果加大输出电容的话,它的参数可能更好) 2,最大输出功率 170mW 600欧 28mW 60欧 3,电压增益 8倍(负载600欧,输入100mV输出800mV,音量电位器拨到最大位置) 1KHz,10KHz,20KHz的曲线看起来非常完美,而低频和极高频(小于100Hz,大于50KHz)的曲线和所用输出电容的品质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这些数据表明这台耳机放大器的品质很好,但是最好的测量仪器还是人的耳朵。
    元件选择: 放大电路: P1-ALPS RK-27112 100K电位器 R1-1M/1瓦炭质电阻 R2-33欧/0.5瓦金属膜电阻 R3-47K/1瓦炭质电阻 R4-820欧/1瓦炭质电阻 R5-4.7K/5瓦线绕电阻 R6-3.3K/10瓦线绕电阻 R7-10K/0.5瓦炭质电阻 C1,C2-220uF/400V,日本Nichicon电解电容 C3-220uF/100V,日本Nichicon电解电容 C4-0.22uF/250V,聚丙烯电容 V1-E88CC/Brimar V2-6AS7G/RCA 其他元器件尽量使用性能较好的,这个对声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C1,R5,C2为两声道共用。 2.灯丝供电不要悬浮起来,要良好接地以避免引入交流哼声。 当短路输入端子或者接一个低阻抗的信号源,可以发现本机的信噪比非常高,几乎没有交流哼声和噪声,音量电位器转到最大,事实上,噪声增加也不多。 电源电路 P2-1K可调电阻 R8,R9-6.8欧/1瓦炭质电阻 R10,R11-180欧/0.25瓦金属膜电阻 C5,C6-22nF/1000V聚丙烯电容 C7,C8-100uF/450V F&T电解 C9-1uF/250V飞利浦聚丙烯电容 C10-22000uF/25V思碧电解 C11-10uF/63V飞利浦电解 C12-100uF/35V Roederstein电解 IC1-LT1084CP Linear Technology公司产 D1,D2-IN4007 D3-D6-P600A 6A/50V T1-30瓦电源变压器,次级2×115V T2-50瓦电源变压器,次级9V L1-扼流圈,10H/90mA,直流电阻270欧
有这种电容,经过测试,使用60欧耳机,-3db的下降点在12Hz,使用32欧耳机,-3db的下降点在22Hz。 这台机器的外观处理很简单,我的第一台原型机使用了装饰用的宝丽板作机壳,我几乎是立刻就喜欢上了它,他的声音细节非常精确,可以听出更多的细节和空气感,本来阴极输出器有声音暗淡的名声,令人厌烦不敢恭维,但是这个电路改变了我的认识,呈现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并能紧紧抓住你注意力的声音,弱音之间的区别变得非常明显,举个例子,你可以听出不同大提琴之间音色的区别,我的晶体管耳机放大器与之比较,就显得声音发硬,呆滞,高频有毛刺感,结像力不足,我想这是因为这台电子管耳放电路简洁,并且没有大环路负反馈的结果,当然本机为单端输出,而那台晶体管机器电路为推挽也是原因之一。 通过一段时间的试听,我非常满意这种声音风格,最后我使用了一个4*8*1英寸的铝合金壳子作为我这台机器的机壳,制作我使用了搭棚焊接,没有使用商品机常见的PCB电路板形式,经过搭配使用森海塞尔HD465,HD580,AKG K240,松下EAH-S30试听,低阻抗耳机的表现要比高阻耳机好,说明本电路适合搭配低阻耳机使用。 因为本机电路简单,所以电源对声音的影响至观重要,最初我认为稳压电路效果会好一点,使用了复杂的晶体管稳压电路提供能量,用了两个BC459作稳压调整管,发现使用稳压电路对声音并没有带来想像中的改善,甚至声音风格也变得和我的那台晶体管的一样,只好放弃这种想法,采用了传统的电子管整流,不过整流管EZ81非常不好找,最后我定型的电源电路使用了如图的晶体管整流滤波电路,抛弃了稳压部分,电路虽然简单,效果却非常好,和使用电子管整流区别不大。 灯丝使用直流供电,这里我使用了可调稳压集成块LT1084CP来作调整,这块IC要消耗大约10瓦的功率,必须要加散热器来散热,可以把他固定在铝机壳上,整流二极管因为通过电流大,也会变得很热,最好安装空间宽敞一些,有足够的空间通风散热,1K的电阻用于调整输出电压为6.3V。 在电源电路中,我没有列出电源变压器的详细资料,可以根据手中的变压器参数变通,保险管使用恰当的数值,开关我使用了两个,主开关控制交流电输入和灯丝接通,次开关控制电子管的高压接入,大约在主开关打开后30秒打开即可。电源电路也使用了搭棚焊接,放在另外的机箱中,与主放大电路分体,尺寸为12*6*2英寸。
    测量数据 因为我条件所限,以下列出我所能测量的参数结果: 1,频率响应: 10-100KHz -1db(0.775V输出,负载电阻在60-600欧,我的信号发生器所提供的频带就是这个范围,因此我怀疑如果加大输出电容的话,它的参数可能更好) 2,最大输出功率 170mW 600欧 28mW 60欧 3,电压增益 8倍(负载600欧,输入100mV输出800mV,音量电位器拨到最大位置) 1KHz,10KHz,20KHz的曲线看起来非常完美,而低频和极高频(小于100Hz,大于50KHz)的曲线和所用输出电容的品质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这些数据表明这台耳机放大器的品质很好,但是最好的测量仪器还是人的耳朵。
    元件选择: 放大电路: P1-ALPS RK-27112 100K电位器 R1-1M/1瓦炭质电阻 R2-33欧/0.5瓦金属膜电阻 R3-47K/1瓦炭质电阻 R4-820欧/1瓦炭质电阻 R5-4.7K/5瓦线绕电阻 R6-3.3K/10瓦线绕电阻 R7-10K/0.5瓦炭质电阻 C1,C2-220uF/400V,日本Nichicon电解电容 C3-220uF/100V,日本Nichicon电解电容 C4-0.22uF/250V,聚丙烯电容 V1-E88CC/Brimar V2-6AS7G/RCA 其他元器件尽量使用性能较好的,这个对声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C1,R5,C2为两声道共用。 2.灯丝供电不要悬浮起来,要良好接地以避免引入交流哼声。 当短路输入端子或者接一个低阻抗的信号源,可以发现本机的信噪比非常高,几乎没有交流哼声和噪声,音量电位器转到最大,事实上,噪声增加也不多。 电源电路 P2-1K可调电阻 R8,R9-6.8欧/1瓦炭质电阻 R10,R11-180欧/0.25瓦金属膜电阻 C5,C6-22nF/1000V聚丙烯电容 C7,C8-100uF/450V F&T电解 C9-1uF/250V飞利浦聚丙烯电容 C10-22000uF/25V思碧电解 C11-10uF/63V飞利浦电解 C12-100uF/35V Roederstein电解 IC1-LT1084CP Linear Technology公司产 D1,D2-IN4007 D3-D6-P600A 6A/50V T1-30瓦电源变压器,次级2×115V T2-50瓦电源变压器,次级9V L1-扼流圈,10H/90mA,直流电阻270欧

网友:
图画的非常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