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 HP 3468 增加通断(蜂鸣)功能

楼主(2011-05-13):
给没有通断(蜂鸣)功能的老式台表增加这个功能,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坛里流氓大大的纯数据法,通过从 GPIB 口读数据判断,缺点是电路与程序都较复杂、速度慢。一个是从模拟电路入手,以模拟 + 数字的方式快速实现。

分析 3468 的电路可知,所有被测量均须经过模拟前端放大器 U101 后进入 ADC,因此可以通过判断 U101 输出电压的方法,快速判断是否应该属于“导通”(蜂鸣)状态。不过由于 AZ 的存在,U101 的输出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与积分电容上的波形成如下关系图:

所以,无法以纯模拟的电路简单实现,必须和 ADC 的控制信号关联起来,经分析,在 ADC 和 CPU 之间有一条寄存器数据线,与 U101 输出(或者说、ADC 周期)成以下关系:

因此可以利用此信号触发单片机,设计思路为,单片机触发后以 6 个 ADC 周期为一个测量周期,如果一个测量周期内,U101 的输出有两次低于预设定的“导通阈值”则启动蜂鸣器。U101 的电压检查由电压比较器 LM311 完成,基准电压由 ADC 的 10V 基准电压用 1K:10K 分压获得,这样的导通阈值大约就是 30 欧姆左右(因为 3468 的满度是 303099)。为了简单,使用只有 8 个脚的贴片单片机 Tiny16 完成。

电路全貌:

另有视频录制,参见: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8692

网友:
支持非法改装!

网友A:
楼主有此表的操作手册吗?
如何校准?

楼主:
今天接入了档位判断的两根线,使得只会在 2W 欧姆的时候发生做作用,并完善了程序:

电路图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此表的操作手册吗?
如何校准?

在 HP/Agilent 网站上可以下载到操作手册与服务手册,校准说明在服务手册上的 4-11 节,简而言之就是把屁股上的 CAL 开关打开(屏幕会在测量值后面多一个 C 字母),然后选择手动量程到需要校准的具体档位,用蓝色按钮和 CAL/LOCAL 进入校准模式,按 SGL TRIG 确认校准值,校准值可以用切换量程的键微调。校准顺序必须是先校准失调(零位)再校准增益(满度),每一个测量功能的每一个量程都是这个步骤。

举例校准 30V Range:
0、做好上述准备、切换到 30V Range
1、用短路器将输入短路(4W 欧姆档需要 4 线短路器),然后按 Shift+CAL,屏幕出现 00.0000?,按 SGL 确认,屏幕出现 CAL...,等待一下,成功则出现 ZERO Done,失败给出提示
2、撤掉短路器,输入一个已知的标准增益值,可以是 10V 或 30V,范围在这两个值的 0.955-1.045 之内
3、按 Shift+CAL,根据输入的电压,会出现 10.0000?或者30.0000?,如果这是正确的电压真值、直接按 SGL,否则用切换量程的上下键微调(按一次只能改一个字),然后按 SGL,屏幕出现 CAL...,稍等一下,成功则提示 GAIN Doen,失败提示 Inv SGL(无效的触发)。
4、如需要,继续完成其它档位校准,最后把屁股上的 CAL 开关复原。

手册下载地址:
http://www.home.agilent.com/agil ... ;pselect=SR.GENERAL

网友:
多谢,很好。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