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日持久的制作开始了——家用时钟

楼主(2011-05-14):
去年就有这个想法,造一台安装在墙上的数字,采用镍氢电池供电,LED数码显示。没有用液晶显示的方案的原因是:大字符的液晶笔端屏难找,二是夜间的效果难以预料,背光搞不好不均匀就不好看了(背光也得LED,省电的优势就没了)。常见0.56寸的数码管作为墙上用的时钟就显小了,大块头的数码管就贵了很多,而且白色或者翠绿色的管子就更贵了。所以我准备用贴片白光LED来构成字符笔段,这种LED也省电。
       第一步,是要设计预期的显示效果。一个笔划我觉得用三只LED就能看清楚了,所以经过一番手工布局之后是这样的:

       每个笔划是3只1210封装的贴片LED串联组成,用白光LED的话工作状态下驱动电压6V是以上9V以下。这会用升压电路来提供。笔段驱动就用74HC164做静态驱动了,把和单片机电路的连线简化。所以电路是这样(两个数字):

        继续完成PCB的布局工作:
        铺铜,这样做板子少腐蚀点。
        因为是做单面板,引出线打孔从背面引出。其它部分随着制作过程进行再进行详细设计。 数字显示的分成两块相同的PCB,用感光膜法制作。先生成黑白的版图(铜箔为白色):注意因为是顶层的铜箔,生成图片要进行镜像(左右反一下)。

        我是用600dpi分辨率打印胶片(film, 音译菲林)的,打印机是廉价的佳能iP1180。不过为了打印胶片,不得不又买了个一百多块钱的彩色墨盒(因为人家的喷头在墨盒上)。打印出来的效果:
      制版的详细过程在第5#楼。 这是腐蚀完成的两块显示板PCB:

网友A:
进来鼓掌加油的,这个时钟预计工作电流是多大的?电池充电一次可以连续运行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鼓掌加油的,这个时钟预计工作电流是多大的?电池充电一次可以连续运行多长时间?

这个还需要实测,依据LED的显示效果确定,如果每个LED 0.3mA的话整机估计10mA左右(3节镍氢供电)。夜间和白天需要的电流也不一样,还可以有省电模式比如人不在家的时候关闭显示。我希望充电一次用半个月以上吧。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小建议,把透明有机玻璃做成字符段,磨砂,盖在LED上

嗯,那样更漂亮,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 我目前想的是外面用一整块茶色的有机玻璃做表面,但还不知哪儿能买到。

楼主:
制版了

今天周末,阳光非常好,适合制版。
感光板的制作教程在网上有很多,一般来说淘宝上买感光膜的那里都有详细说明。这里就不加详述了。
首先在一块10cm*15cm的覆铜板上划分出两块显示板,准备切割
然后裁板。我是用钢锯锯的。裁下来之后用小锉刀对边缘稍加打磨。
接下来就准备贴感光膜了。比照板子的大小剪两块感光膜。覆铜板的表面要进行清洁,我用了细砂纸轻轻打磨,再用棉花沾酒精擦干净。
感光膜的两面都有透明的薄膜保护,揭掉其中一面之后,将膜贴到覆铜板上。边贴边用手指挤压,尽可能贴平整。网上的做法是用过塑机压一下,我没有过塑机,就垫上一张纸用烙铁烫烫。
我先前已经把胶片已经打印好了,下面要将打印的一面和铜箔紧贴,进行曝光。
若有两块有机玻璃板,将板子夹起来是最好的。我只有一个有机玻璃的盒子,拿盖子凑合了。把板子和胶片用透明胶带固定。
正面就是这样的,待会从这面进行曝光

在太阳光下曝光15秒之后,把板子拿下来,已经能看出线路了:
揭掉感光膜表面的另一张透明保护膜,把板子放入显影液进行显影。

显影还是比较快的,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从液体中拿出来,此时板子上的线路比刚曝光后要清晰一些。
用水清洗后,未曝光的地方显露出铜箔
放入“环保刻蚀剂”进行刻蚀。溶液是刻蚀过多块小板子的了,已呈现淡蓝色。
刻蚀过后的效果
这块板子刻得不理想,有一些地方铜没有腐蚀掉,原因未知。以前用记号笔画板,氯化铁腐蚀的时候也遇到过。
好在本板子的线宽比较大,用刻刀补刀后就可以用了。

用脱膜剂泡一泡板子,把覆盖的感光膜洗掉,就是一块线路亮闪闪的PCB了。由于腐蚀不理想,需要用刀修一下,把该刻断的线条刻断。

下一步买元件,把显示板焊出来。

网友:
1.干嘛还要买彩色墨盒?胶片上不是只需要黑色就可以了
我的是爱普生ME2,呵呵喷头和墨盒是分开的
2.胶片去哪里买到呢?
帮d3b7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佳能iP1180必须要彩色墨盒才能选择“光面照片纸”打印,否则只能用普通纸选项打印,打出来的胶片不能用,我已经失败过了。用了彩色墨盒,选光面纸打印,即使打灰度的图,从颜色看它也是用的彩墨打印的,打印速度也慢很多。
以前买这台打印机的时候,是冲着便宜,并没想到要打印胶片。以后彩盒用完了,就灌墨水试了。

网友:
所有流程到這裡結束了,再來就可以鑽孔與焊接了,但必須要說的是,蝕刻液不止能洗一片板子,通常

可以洗非常多的電路,因此蝕刻液需要回收反覆使用,拿一個保特瓶到入即可,下次要蝕刻再倒出來。若是有發現蝕刻液的量少於650c.c.請加水補滿,但請不要超過650c.c.因為這會導致濃度不足,蝕刻時間上也會增加。
補充一點,目前市面上的蝕刻液分為兩種,一種為傳統使用的氯化鐵,另一種則為本範例使用的環保蝕刻液,但由於氯化鐵回收不易,噴到衣服洗不掉而且有很強的污染性,因此目前都改用環保蝕刻液。

最後要告訴大家,蝕刻液失效後需要還原,還原的話需要一包叫做廢液回收液的處理劑,你要是買的到

環保蝕刻液的地方一定也會賣,這一包一樣須先加水溶解,之後拿一個大於蝕刻用塑膠盆3 倍以上的塑

膠容器,將失效的蝕刻液與處理劑緩緩加入並攪拌,此時會出現藍色的泥砂狀,完全混和後再加入一些

清水攪拌均勻,等24 小時之後泥砂狀物質會沉澱,之後再用布過濾那些泥狀物就可丟於垃圾車,請大

家務必做這一項繁雜的手續,請不要直接倒入水溝這樣會破壞環境,喜歡D.I.Y.也要愛護地球喔!
------------------------------------------------------------------------------------------
这是我找到感光板制作文档里面讲的哈哈,一会上
这个环保蚀刻液我在taobao上找到了,
但这个廢液回收液的处理劑到没见到,你见到了吗?

网友:
我找到的 教程感光板制作教程文档pdf!
来自tw威尔斯电子制作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周末,阳光非常好,适合制版。
感光板的制作教程在网上有很多,一般来说淘宝上买感光膜的那里都有详细说明。这里就不加详述了。
首先在一块10cm*15cm的覆铜板上划分出两块显示板,准备切割
然后裁板。 ...

蚀刻效果不好,是不是 蚀刻液使用次数较多的缘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铜箔表面有地方氧化的原因,也可能有显影后清洗不彻底的残留。
溶液还能用的,在这块腐蚀之后的溶液我又继续腐蚀了第二块,效果比这块还好。

网友:
不错,开始计时没有

网友:
等整机的效果图。

网友:
我也上一个制作中的图~~~~~

网友:
看看我做好的

LED电子万年历1901~2100年阴阳历自动转换,带节假日显示,节气显示等等

网友:
直至好好的支持一下,楼主太牛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铜箔表面有地方氧化的原因,也可能有显影后清洗不彻底的残留。
溶液还能用的,在这块腐蚀之后的溶液我又继续腐蚀了第二块,效果比这块还好。

蚀刻液要现配现用,蚀刻剂遮光保存,蚀刻液配好不用也要遮光,因为它的成分是双氧水和H+,见光易分解。

网友:
俺做的用三节2000mA的电池。可以连续工作8天左右。

网友E:
支持一下,不过光买墨盒就用去100多元,够买个现成的钟了吧---------话说回来,享受的就是DIY的乐趣,也就罢了

网友:
蚀刻不完全是时间不足导致,同时在保证感光膜完整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摇晃装有腐蚀液和电路板的容器以加快腐蚀速度,使用转印法制版时我经常带橡胶手套把板子放在液体中翻动,感光膜制版保护好感光膜是第一位。

楼主:
LED买来了,继续制作

1210贴片封装的白光LED, 焊接上板。

引用 网友D:
蚀刻液要现配现用,蚀刻剂遮光保存,蚀刻液配好不用也要遮光,因为它的成分是双氧水和H+,见光易分解。

谢谢,以后注意了。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不过光买墨盒就用去100多元,够买个现成的钟了吧---------话说回来,享受的就是DIY的乐趣,也就罢了

能打印胶片了,DIY的东西可不是仅限于做钟咯。 没有彩色墨盒的时候,我只能用普通纸打印曝光,制作成功率低不说,线宽和精度大大受限。

楼主:
焊上驱动的74HC164以后,试点亮一下。
比普通的数码管亮太多了。

楼主:
准备组装

用一块旧的洞洞板做底板。大小当然要比两块显示板还需大一些。
在显示板的四个角上钻孔(做板子的时候忽视了这一点,应该画上去的,这样位置就直接对准洞洞板了),用排针和排孔固定显示板和底板,这样很容易分开。

接下来在底板上焊上单片机,进行数字显示的调试。 为了看效果,连线就先飞线了,以后再改。
程序仅仅是隔大约1秒计数加1,模拟分、秒。仅仅为了跑起来看看效果,时钟晶振都没加呢。

楼主:
万用表测电流的结果:在这个亮度设定下(LED用一个可调直流电源点的),LED的总电流是:0.7~0.8mA,电压7.4V(因为LED是三串联)。每个LED的电流就很小了。
这个电流,在室内使用工作台灯的时候显示很清楚了。若室内开日光灯,依然比较清楚,如果外面加一块茶色的亚克力效果更好。如果室内不开灯的话,就显得很亮。

楼主:
周末继续调试

32768Hz的晶振加上了,单片机用它构成异步实时钟,提供时间基准。跑程序还是用片内的RC振荡。
程序调试中:因为显示板分成了两块,调程序只要用其中一块即可。
使用ATmega48的Power Save模式后,三节电池供电,数字部分整个的工作电流是8μA,因此钟的电流消耗基本上是在LED上。

到此为止LED所需的电流是单独的可调电源供给。该测试一下升压电路了。 这是我以前做的TPS61040升压实验小板,先挪用一下。把反馈电阻改为100k和500k,将产生大约7.5V的输出。飞线连出来试试,能点亮。

用示波器看升压输出的纹波,还是蛮大的。
虽然这样对显示效果没有影响,为了下一步做电压控制,还是要想办法整得平滑点。

楼主:
可以先组装起来进行测试运行了。
因为现在电路还没有全部敲定,模块之间基本上飞线连接。以后还得拆的。

升压电路暂时用双面胶粘在底板背面。 补充上一只去耦电容。

正面的样子。LED电源加了一级LC滤波,看起来已经平滑了。

楼主:
整机工作测试

上图吧。
晚上不开灯的话,这个作为钟就亮过头了,近处可以当夜灯照明。

此时三节电池供电,总的电流大约6~8mA. 显示笔画多的时候电流大点,少的时候小点。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和我的一样乱啊,电脑,工具,材料都堆在一起,看起来很熟悉

网友(2011-07-22):
羡慕LZ的PCB制作工艺!!

网友:
代码里多写几句
把最前面的那个无效0去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