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节镍镉电池给电子管139收信机供电

楼主(2011-05-14):
用一节镍镉电池给电子管139收信机供电。(同时供甲乙电)

一节镍镉电池通过升压电路,能提供75V的直流电,供电子管139收信机乙电源

一节镍镉电池通过升压电路,能提供75V的直流电,供电子管139收信机乙电源

100KHZ的振荡波形

100KHZ的振荡波形

100KHZ的振荡波形

100KHZ的振荡波形

电压表特写

电压表特写

输出部分成方波形

输出部分成方波形

因为是实验电路,所有接线为“搭棚”

因为是实验电路,所有接线为“搭棚”

全景

全景

楼主:
自己先来坐个“沙发”,谢谢各位矿友的热情帮助!!

楼主:
电池供电的视频

通过视频看得更真切。
视频链接地址: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D471RGlOY0/

网友:
效果怎么样?应该会有高频干扰的吧

楼主:
回复LICCIL

低波段有干扰,高段很小。待加屏蔽后应会好。

楼主:
回7#bjadsl..
有些不解。我对晶体管开关电源应用比较生疏,向坛里广大坛友学习到了不少知识,坛友都热心帮助,出谋划策,要谢谢坛友们的热心帮助。
..电子管收讯机是个比较老旧的物品,现代电子技术飞速发展,它早就被晶体取代。但是仍然有人喜欢电子管的机器,我也是其中之一。现我只是用它作个试验工具。开关电源已有坛友成功用作音频电子管功放电源,但是多数会干扰放大器。。
音机更尤其严重,这是个难点。我只想努力去克服这个难点,在实验中获得乐趣。先说这些,还望坛能理解。

网友:
用一节镍镉电池给电子管139收信机供电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现在要说的是,我为了能缩小体积、提高效率还是选用较高频率的开关变压器。先作过一千赫的频率,对收音干扰几乎沒有,但变压器体积要得大,有些苯重,且效率低得多50%都达不到。现在的100KHZ,体积很小,连电池在内为:6乘12乘5CM。方便携带。
实验搞了20多次,变压器绕了十多个,现在:100KHZ的工作频率,在收讯机接收频率以外,能免去干扰收音。变压器只有大拇指大小,效率可达80%以上。全部电路可装在5乘3CM的一块板上。以可同电池同装在一个废弃的1号电池充电器空盒里。...有事暂停...

楼主:
回9#
我用的7000MAH镍氢1号电池,升压:l工作电流700MA,灯絲不到300MA,一节可用6个多小时。
..我两节并用就乘2了,因盒子是个两节1号电池冲电器,就把芯掏空,正好用。

网友:
设想了很久的事情,终于有人做到了

我也想做一个,可以公布电路图么?

考虑到电池容量的问题,能设计12v电瓶,或者3.7v锂电的版本么?

十分高兴,支持楼主继续研究!

只要做得细致,干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楼主:
谢12#
输出端就整流后用一10uf电容,正考虑入端个做个n式滤波。

楼主:
回13楼
.......只想着和灯絲和共用电池,只试验了1.5v单个电池的。..电路还不成憝..也不会发.还得请人..。
感谢理解和支持,

楼主:
干扰的问题,是个难题。加了个磁苾扼流圈在电源入端;并联1000微法作个倒L型滤波,情况有好转,看来是灯丝窜入。现还有干扰,收到台的前后有轻微憈嘘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扰的问题,是个难题。加了个磁苾扼流圈在电源入端;并联1000微法作个倒L型滤波,情况有好转,看来是灯丝窜入。现还有干扰,收到台的前后有轻微憈嘘声。

这种干扰一般是共模的,所以输入和输出线都可以这样接:

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在你的升压器的进线和出线各用一个,注意你的升压器电路就不要再搞接地了

另外整个升压器一定要装进一个铁盒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干扰一般是共模的,所以输入和输出线都可以这样接:

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在你的升压器的进线和出线各用一个,注意你的 ...

真是及时雨啊!我正准备做个屏蔽,看来我的进和出端滤波也不完善。请问您下,滤波的L有些不明白是要用双线并绕吗?要几圈?头尾着么接,原来的设计准备工作频100KHZ,但现在不知觉的已到200KHZ频了139的2频道干扰比效重。

网友A:
L是双线并绕在磁环或者磁芯上的,圈数多一点比较好,两个头就是入,两个尾就是出

另外这个滤波器的输入和输出在你的实验中可能需要颠倒过来,总之需要试试哪种效果比较好

最好把升压器的电路图贴上来,因为灯丝电压和高压都来源于电池,干扰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是双线并绕在磁环或者磁芯上的,圈数多一点比较好,两个头就是入,两个尾就是出

另外这个滤波器的输入和输出在你的实验中可能需要颠倒过来,总之需要试试哪种效果比较好

最好把升压器的电路图贴上来,因为灯丝 ...

先谢谢!
谢您的帮助!真不好意思,本人初上电脑,手笨,还不会贴图,只能用文字表述,照片和视频是别人帮的。待到周末看行不行。只是试着鼓捣。先前用的自激振荡+变压器升压,而后整流,非常简单。用的两锗管,因供电压低,取其压降低,硅管不行压降太大。接成互推电路,变压器1比60升压。得60多V交流电,.整流......也可用。.缺点是效率不高,电压不稳。会影晌电台调谐、跑台。干扰很大,大范围。没用屏蔽和阻流滤波。后又换用压降更低的场管耒做...效率高多了。问题也多多.........。不知您能看明白?我打字也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是双线并绕在磁环或者磁芯上的,圈数多一点比较好,两个头就是入,两个尾就是出

另外这个滤波器的输入和输出在你的实验中可能需要颠倒过来,总之需要试试哪种效果比较好

最好把升压器的电路图贴上来,因为灯丝 ...

回复realpower丨丿亅:
周末了。升压器装进铁合子,基夲无噪音干扰。.........图沒法贴。您到百度图片搜下、百度图片有很多图可参考......我先做的参考笫179;而后237;297;372,也比较适合较高电压。参数自己改,我先前面已文字述过。

楼主:
忘了,应到百度图片{逆变器电路图}搜索。

网友A:
把把链接贴上也好。。。貌似工作频率过高了,降低一些较好,另外请教磁芯的来源,材料或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把链接贴上也好。。。貌似工作频率过高了,降低一些较好,另外请教磁芯的来源,材料或型号

.........高频磁芯用的旧15w节能灯芯4X4mm,低频可用12x12mm硅钢片,都是EI芯。现在电源工作非常理想。
深夜人静时,外界无干扰。无台处寂静无声,还错以为沒有开机,远地电台一揽耳中,这就是直流管机器的魅力所在。这儿要非常感谢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网友:
很好的尝试. 提高效率节约电能是大势所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滤波器和屏蔽的效果不错,恭喜!

接下来在转换效率和电压稳定上下点功夫,就完美了

另外再请教,场效应管是啥型号,工作电流和电压目前是多少。。。

楼主:
回26#

场管拆的电动车75n75p,其它功率场营圴应也可用。只要栅压到4v--8v均可起振,不能超过15v。,我己烧了10只管。工作电流要看电源电压,我1.2v800多毫安,跟负载有关。

网友B(2012-08-08):
军用机A212B/211B就是电瓶2X2.4的镍镉电瓶升压120、150,供给接收、发射机,灯丝直接使用2.4伏、4.8伏

网友C:
谐波干扰会让接收机抓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军用机A212B/211B就是电瓶2X2.4的镍镉电瓶升压120、150,供给接收、发射机,灯丝直接使用2.4伏、4.8伏

这个升压电路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还望老师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升压电路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还望老师指导.

机械震动子,频率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一块100AH的,镍镉电池1.2伏,这样的可以用比较长时间。

这就太好了!不用频繁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震动子,频率100Hz,

jj

jj

   坛子里搜到这个图.  不知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搜到这个图.  不知是不是.

就是这个,原来用于A212B系列调频电子管电台,线圈工作电压4.8伏,全新的震动子可以连续工作12小时,不过新的相当不好找,只能从报废的A212B系列调频电子管电台拆,有铝合金外壳壳上有钢丝拉环一把就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波干扰会让接收机抓狂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2719-1-1.html   原来只是瞎鼓 捣.  鼓 捣.....试验中学习 到了 关于 开关电源的很多知识....

网友:
有高频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