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电路耳放(低成本BD139实验版)

楼主(2011-05-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電路呢?電路呢?

网友:
以BD139的身板放在以前就是做强放的料,做耳放有点憋屈。。。

我用BD139来带大喇叭,楼下老远都能听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的不错,先赞一个!
“六条腿”“支撑”着散热片,用这种纸基的洞洞板,焊盘小、强度较差,最好再加以固定,防止焊点脱焊。
可以把输出插座挪个位置,将两只三极管引脚折弯,整体“放倒”,看到散热片上正好有个过孔,用螺栓穿过,与电路板固定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原版的1969的输出管为什么用个截止频率这么低的管子?我查了下MJ480的参数87W,40V,5A,FT居然只有4MHZ???如果这里需要用很低FT值的管子,那我不是用错了?BD139的FT值是190MHZ....但大部分音响用的 ...

60年代的大功率高频硅管且民间能够搞到的有哪些型号,您举个例子?
您不会是国防科工委的吧?

记得小八一那个3DA98的性能曾经让国家都犯愁。。。

网友(2012-12-14):
收藏了,先看看,有空也搞1969

网友:
俺也抽空搞个试试

网友:
先收藏!日后慢慢研究下

网友(2013-08-06):
1969是个经典,改用大功率管可以吧大多数自称高级的音响比下去。

网友(2013-09-06):
只要是自己做得都好!!!

网友:
不错的1969,前段时间也做了个1969的耳放,感觉不错。就是没有像样点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