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一个5V电源为IPOD NOVA 充电器

楼主(2011-05-15):
APPLE的东西,总是弄点什么特别的玩意,让你只能用它专用的产品,一点也不开放。
有个IPOD NOVA 3代,只能用电脑充电,充电时还得特意开电脑,很不低碳。买个专用充电器又很贵。于是到网上查,一查原来如此:

网友A:
不止是“苹果”这么干。“诺基亚”更恶毒,它的电源适配器是恒流的,手机内的充电部分不限流,用小功率电源则电池充不满,用大功率电源则最一般的就是电池发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止是“苹果”这么干。“诺基亚”更恶毒,它的电源适配器是恒流的,手机内的充电部分不限流,用小功率电源则电池充不满,用大功率电源则最一般的就是电池发胖。

请你参考MAX1879的充电电路。

2002年很老的诺基亚就有这样的设计——手机内部不限流,只负责限压,限流由充电器负责。猜想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在电源里实现限流比较方便。现在新的诺基亚机子已经支持用USB的5V充电。诺基亚还有一个畸形产品-CA-100C,作用就是把USB电源的5V升压限流来对老式充电电路的兼容。当然,诺基亚是芬兰品牌,欧洲人的想法有时我们确实不懂,也许是太过于考虑向后兼容性(新手机兼容旧式充电器,新手机通过适配线兼容USB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了配合该死的“诺基亚”手机,我自己diy的移动电源不得不装上选择开关,一档6.42V890mA并且恒流和原配充电器一样,一档5V3A。

网友:
诺基亚其实用大于5.6v的限流电源就可以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