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线圈的常识

楼主(2011-05-17):
制作线圈的常识

Q 的效益: Q,一个线圈的品质因数,是线圈电感的电抗(即交流电阻)在特定频率下对线圈电阻的损耗的比值。这电阻的构成部分是直流电阻和其它损耗 (例如在接近线圈的非导电材料内的电介质损耗和在附近导体或线圈导线本身的涡流损耗 ) 的总量。高的 Q值不只导致更好的选择性,也提高调谐回路的阻抗,使检波器得到更高的检波电压。

制造大的线圈: 导线长度及其相关损耗的增加是线性的;电感量则随着线圈直径的平方增大,因此对于特定的电感量,增加线圈直径将会用比较少的导线,从而减少损耗。

使线圈的长度与直径一致: 在全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线圈的外貌比值 ( 长度对直径的比值 ) 影响它的的 Q 值。长度与直径接近的时候有一个最佳点。不要用很长 ( 大于两倍直径 ) 或很窄 ( 小于一半直径 ) 的线圈。

匝距: 使线圈的线间距离不小于导线的直径。密绕的线圈受到涡流损耗的损害,因为相邻的导线处于导线表面的强大磁场之中。

粗的导线: 采用最大的有效导线直径。李兹线 ( Litz Wire,即辫编线、绞合线 )具有大的有效直径,因为它的表面积更大。可是不容易找到大尺寸的股数多的李兹线,而且特定的频率范围讲究不同组合的导线尺寸与股数。对于广播波段,股线应该用 44 或 46 号的细线组成。

导线的种类: 绝缘的导线容易得到导线之间的距离。镀银的聚四氟乙烯绝缘线几乎是最理想的 ( 据我所知,为了化学兼容性的原因,所有的聚四氟乙烯绝缘线都是镀银的)。裸铜线直到它被氧化之前也不错。绝缘材料或涂瓷漆有助于防氧化。由于锡和铅是不好的导体,镀锡的聚氯乙烯绝缘线是有损耗的。你可以用镀锡线绕成可用的线圈,但是很难使 Q 值超过 200。

聚氯乙烯管: 这种材料适合我们的用途。我最近用 16号 的镀银聚四氟乙烯绝缘线在 6.25 英寸的绿色聚氯乙烯管上绕了一些线圈,测量 Q 值都轻易地超过了 400。

协调: 随着你增加线圈的直径,圈数将减少,因此要选择适当的导线尺寸和间距,以便保持线圈长度与直径的比值接近1:1。还要记住线圈需要和收音机其它主要零件分开2 至 3 个直径的距离。为了实现极高 Q值线圈的有利条件,你也需要低损耗的可变电容器。象多数半导体收音机里面的聚乙烯元件、酚醛绝缘体的普通元件皆不可取。寻找陶瓷或玻璃绝缘体的电容器。唯一真正省钱的解决办法是留意无线电旧货摊。

铁氧体磁芯: 铁氧体可以让你制作廉价而有适当 Q 值 ( 200 以上 )的小线圈。磁环线圈是自我屏蔽的,因此对整体布置要求不严格。不同的铁氧体材料混合物适应特定的用途和频率范围。某些这一类的材料实际上是为了消耗高频。废物箱里的铁氧体当然大部分是不适用的混合物。从 bytemark.com 可订购 Amidon mix 61 磁芯,FT-82-61是好的选择。在同一网站可以得到低温电磁导线,不需要刮漆,只是焊接!调幅收音机的天线磁棒也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网友(2011-06-22):
回复 楼主:

    此文原载于一个矿石收音机网站: http://www.webex.net/%7Eskywaves/xtal/xtal.htm

此网站的作者 艾伦 R. 克拉斯 (Alan R. Klase )是在一家大半导体公司工作的应用软件工程师。面对着指甲大小却含有64,000,000个晶体管的半导体,他觉得做些能够真正看到个别零件的东西更使人精神振作。他既修理高级通信接收机,也制作矿石收音机。

这篇短文是1999年他在古董无线电协会介绍他的高性能矿石接收机的摘要: http://www.webex.net/%7Eskywaves/Coils/Coilwiz.html

他简单扼要地说明了设计矿石机线圈的常识。现试译出供参考。不当之处请指正。

制作线圈的常识

Q 的效益: Q,一个线圈的品质因数,是线圈电感的电抗(即交流电阻)在特定频率下对线圈电阻的损耗的比值。这电阻的构成部分是直流电阻和其它损耗 ( 例如在接近线圈的非导电材料内的电介质损耗和在附近导体或线圈导线本身的涡流损耗 ) 的总量。高的 Q 值不只导致更好的选择性,也提高调谐回路的阻抗,使检波器得到更高的检波电压。

制造大的线圈: 导线长度及其相关损耗的增加是线性的;电感量则随着线圈直径的平方增大,因此对于特定的电感量,增加线圈直径将会用比较少的导线,从而减少损耗。

使线圈的长度与直径一致: 在全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线圈的外貌比值 ( 长度对直径的比值 ) 影响它的的 Q 值。长度与直径接近的时候有一个最佳点。不要用很长 ( 大于两倍直径 ) 或很窄 ( 小于一半直径 ) 的线圈。

匝距: 使线圈的线间距离不小于导线的直径。密绕的线圈受到涡流损耗的损害,因为相邻的导线处于导线表面的强大磁场之中。

粗的导线: 采用最大的有效导线直径。李兹线 ( Litz Wire,即辫编线、绞合线 ) 具有大的有效直径,因为它的表面积更大。可是不容易找到大尺寸的股数多的李兹线,而且特定的频率范围讲究不同组合的导线尺寸与股数。对于广播波段,股线应该用 44 或 46 号的细线组成。

导线的种类: 绝缘的导线容易得到导线之间的距离。镀银的聚四氟乙烯绝缘线几乎是最理想的 ( 据我所知,为了化学兼容性的原因,所有的聚四氟乙烯绝缘线都是镀银的 )。裸铜线直到它被氧化之前也不错。绝缘材料或涂瓷漆有助于防氧化。由于锡和铅是不好的导体,镀锡的聚氯乙烯绝缘线是有损耗的。你可以用镀锡线绕成可用的线圈,但是很难使 Q 值超过 200。

聚氯乙烯管: 这种材料适合我们的用途。我最近用 16号 的镀银聚四氟乙烯绝缘线在 6.25 英寸的绿色聚氯乙烯管上绕了一些线圈,测量 Q 值都轻易地超过了 400。

协调: 随着你增加线圈的直径,圈数将减少,因此要选择适当的导线尺寸和间距,以便保持线圈长度与直径的比值接近1:1。还要记住线圈需要和收音机其它主要零件分开 2 至 3 个直径的距离。为了实现极高 Q 值线圈的有利条件,你也需要低损耗的可变电容器。象多数半导体收音机里面的聚乙烯元件、酚醛绝缘体的普通元件皆不可取。寻找陶瓷或玻璃绝缘体的电容器。唯一真正省钱的解决办法是留意无线电旧货摊。

铁氧体磁芯: 铁氧体可以让你制作廉价而有适当 Q 值 ( 200 以上 ) 的小线圈。磁环线圈是自我屏蔽的,因此对整体布置要求不严格。不同的铁氧体材料混合物适应特定的用途和频率范围。某些这一类的材料实际上是为了消耗高频。废物箱里的铁氧体当然大部分是不适用的混合物。从不是bytemark.com 订购 Amidon mix 61 磁芯。FT-82-61 是好的选择。在同一来源可以得到低温磁铁导线,不需要刮漆,只是焊接!调幅收音机的天线磁棒也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网友(2011-05-17):
谢谢老陈老师,这个我最需要。

网友:
这文章。实用行好。

楼主(2011-06-22):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这文章指导性强,
读来像是译文。
能否贴出原文吗?
有些句子想看原文,进一步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文的内容似曾相识!转贴请注明出处!要得到原作者同意.

网友:
借鸡下蛋

网友:
原文中的一句
电感量则随着线圈直径的平方增大,因此对于特定的电感量,增加线圈直径将会用比较少的导线,从而减少损耗。
个人觉得有必要澄清,最好参考一下原文。

假如100米长的导线,绕十匝,应该比绕一圈电感量大。是这样吗?

网友:
有飘且知县!

网友:
基本是复制麦先生的文章且不加以说明,有什么加亮的价值呢?BS一下!

网友:
基本是复制麦先生的文章且不加以说明,有什么加亮的价值呢?BS一下!
引用 网友C:

谁加亮加精滴???

网友:
LZ刚来的吧!

网友:
复制本版块别人已经发表过的帖子,当作自己的重新发一次,有这个必要吗?
   不知目的何在?

网友:
看那和拥护者握手的兴奋劲就知道了。

网友:
拿别人的成果来博人气是错误的办法。

网友:
作为老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谈点自己的实践体会、研究成果,不比照抄别人的又不注明出处更好吗?

网友:
建议斑竹删除本贴和其他的剽窃、重复贴。

网友:
留一留好,让坛友们都看看,让本人也看看。

网友:
谁加亮加精滴???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是谁加亮加精滴。

大概要成立一个加精表决委员会。

我发现现成一些文章一登出来就立即加精,从发文到加精的时间间隔完全不足以读完这篇文章,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是谁加亮加精滴。

大概要成立一个加精表决委员会。

我发现现成一些文章一登出来就立 ...
引用 网友E:

欢迎指出哪篇帖子不该加精而加了,以便改正。如是偶加的,只要说得对,立即改正。以前偶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帖子加了精加了分,结果众坛友不买账,就改正了。哪些帖子没等读完就加了,是谁没有读完?是加精的人?还是某个人?是不是要等所有人都读完了才可以处理?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些文章从登出到被加精的时间间隔不足以任何一个人认真读完那篇文章,自然加精的人也没法读完这篇文章。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网友:
那些大量演算的文章,不是看故事那么简单。我从头到尾看一次都要一两个钟头,要看几次才比较明白里面有多少精华、有多少错误。这种贴子没有一两天时间是不能确定它是精品的。

网友:
烦请大伙考虑一下我的疑惑:
假如100米长的导线,绕十匝,应该比绕一圈电感量大。是这样吗?

网友:
烦请大伙考虑一下我的疑惑:
假如100米长的导线,绕十匝,应该比绕一圈电感量大。是这样吗?
引用 网友F:

    那肯定是错的

网友:
烦请大伙考虑一下我的疑惑:
假如100米长的导线,绕十匝,应该比绕一圈电感量大。是这样吗?
引用 网友F:

是的。偶以为。

网友:
那肯定是错的
引用 网友E:

    一般认为,由于互感的作用,同样长的导线,多圈应该比单圈形成的电感量大。
   但前文 “制作线圈的常识”中的观点是相反的。

请高手澄清一下。
俺晚上回去也试一试。

网友:
说法太多,高手也会忙不过来,关键还是自己动手做。

这文章第一行就有问题:“Q,一个线圈的品质因数,是线圈电感的电抗(即交流电阻)在特定频率下对线圈电阻的损耗的比值。”

意思是,Q值是 电抗:损耗,那就是 欧:瓦 的单位,那是什么东西?

如果说电抗,Q值应该是感抗比电阻,而不是感抗比损耗。

如果说损耗,Q值应该是一个周期内存贮的能量与消耗能量之比,再乘以一个常数。不能漏掉那个常数!

这篇文章说线圈长度不要小于一半直径。别的文章却说直径比长度2.46倍才最好。

所以文章要看得认真,但千万不要信得太认真!长径比有说1:1最好的,有说1:2最好的,这些都是教条。道理很简单,导线用不同的料,就会有不同的最佳值。旧书说的是旧料,新书说的是新料,你崇拜那些教条干什么?

文章要看得认真,但千万不要信得太认真!

网友:
请注意:

制造大的线圈: 导线长度及其相关损耗的增加是线性的;电感量则随着线圈直径的平方增大,因此对于特定的电感量增加线圈直径将会用比较少的导线,从而减少损耗。

这里指明是“特定的电感量”,也就是说在你决定了线圈的电感量是多少之后(例如 250 uH),在设计线圈的时候,增加线圈直径将会用比较少的导线而得到相同的电感量,从而减少损耗。

如果你有兴趣,不妨计算一下这样是否可以节省一些导线, 从而验证原作者的理论是否正确。刊登原作的英文网站已经不存在,无法看到原文。

网友:
楼上讲道:

在你决定了线圈的电感量是多少之后(例如 250 uH),在设计线圈的时候,增加线圈直径将会用比较少的导线而得到相同的电感量,从而减少损耗。

个人感觉,要制作一个250uH的电感,多匝比少匝更省线。
线圈电感值的经验公式为
L=CxNxNxS/l
其中
L 电感量
C 因数
N 匝数
S 截面积
l  导线长度

从公式可以看出,电感值L 一定时,截面积S增大,导线长度l 相应也增大。
就是说截面积小的线圈更省线。

制作大环的目的不是省线,而是接收更大空间的电磁能量。
同样电感量,大环应更废线。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只要有一点实战经验都知道那是错误的。

就看这个试验: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8525-1-1.html

同一条线,绕成大线圈时,电感量不够,收不到AM603。把直径缩小,电感大了,就收到AM603了。

同样长的导线,绕小直径可以获得更大的电感。同样电感,绕小直径可以用更短的线。

写文章有错误是正常的,没有谁次次考试100分。精华贴并不是不允许有错误。但那些一开始就出错的文章,就要经过特别认真的审查,它一定程度上说明笔者当时的状态。

网友:
楼主的行为极不光彩!

网友:
回复  ECH81
回复 网友G:

只要有一点实战经验都知道那是错误的。

就看这个试验: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8525-1-1.html

同一条线,绕成大线圈时,电感量不够,收不到AM603。把直径缩小,电感大了,就收到AM603了。

同样长的导线,绕小直径可以获得更大的电感。同样电感,绕小直径可以用更短的线。

写文章有错误是正常的,没有谁次次考试100分。精华贴并不是不允许有错误。但那些一开始就出错的文章,就要经过特别认真的审查,它一定程度上说明笔者当时的状态。龙虾 发表于 2011-6-23 14:32

可笑!龙虾先生精神可谓,往枪口上撞

网友:
老陈!这里不是中转站,醒醒吧。

网友(2019-01-18):
这个找个电桥测一下更好吧。

网友:
不叫低温漆包线,是聚氨酯直焊漆包线,在430度(以厂家资料为准)漆皮分解,可以用温度高的烙铁挂锡,再用普通烙铁焊接,当然也可以用高温烙铁直接焊接
还有专门为绕指线圈准备的自粘直焊漆包线,绕好线圈后通过额定电流,漆包线就粘结到一起了,自动成型,无需骨架,单层紧绕的线圈了用,多层或乱绕的线圈也可以,绕好后不需脱模,通电一会即可定型,方便得很,高频Q值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