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机器805单端

楼主(2011-05-17):
去年做的805单端,排列比较乱,那几张模糊的试音照片是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去年北京音响展机主(音响店老板)用他推3/5A卖出好几对去。
复件  复件  复件

网友:
末级推动是EL34的单端805? ,对此很感冒,期待楼主能上原理图供大家学习,感谢

楼主:
电路图基本一样,电源不用胆整,改动比较大没有画图就不贴了。

楼主:
杨版对805这么感兴趣再发几张805的图。都是HIFI-DIY--------J版的图纸。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大机感兴趣的原因主要是对输出功率的需求,我现在听的是FU13的A类推挽,“感觉蛮骄傲”的,哈哈哈。如果做单端还是优选211.845之类的管子更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杨版说的对。大管子推出来的力度和声音确实非常好。尤其是这些大管子都是直热的。813我没有做过,805做过两套,845做过两套。但这些机器都是给别人做的,我不玩的原因是太大占地方,也太热。胆机我一般玩推挽比较多,现在更是玩胆前石后了。胆机基本上都是给别人做的,当然也不可能学雷锋的。
   845,211这两只管子对推动力要求比较高,用功率管推比较好,但增益问题要四级推动才比较合适,但级数多了整体的相移不容易做好,对要求高的就要特别注意了。
  805很好推注意栅流就可以了,阴极输出推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管子比较便宜。杭州铁屏的好听但不可超屏耗,曙光石墨屏可在黑天看到微红时最好听。试听过RCA的好的不得了,可惜太贵了。 感谢杨版关注。

网友:
这个单词拼错了,呵呵,应该是vacuum,不是avcuum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制作都值得关注。先给楼主赞一个再说其他。
隔壁论坛有人说大管子粗声,这好像是个贬义词。不知道用“粗声”二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想;只要指标作得到位,没问题。

的确,诸如845.211.300B.2A3之类的管子,做甲类单端,作出大幅度且对称的线性放大绝非易事!推动级保证指标为前提,满足推力为基本。如果条件具备,使用推动变压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玩大管子即意味着高压高功耗、操作危险性略大些。太热没关系,留着冬天用。听音、取暖两不误。
楼主说玩推挽的胆机比较多,这足以说明楼主是绝对高手;推挽电路的成本高、制造调试工艺远比单端电路复杂。期待楼主开心发烧、更多大作给大家分享

网友:
我听过GM70,非常棒的说!!还有813,GMI-30

楼主:
回复 网友B:

805的机主还准备让我给他做GM70我没有答应他,实在太重了。我搬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05的机主还准备让我给他做GM70我没有答应他,实在太重了。我搬不动了。

正在为做大机器805备料,请风哥指点注意事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愿意互相提高。

网友:
好机器,阵容庞大。。。。用的是第3张图纸吗(整流部分好像有修改)?介绍一下调试心得啊。。。。。
有做过最后一张图纸的吗?也介绍一下啊,对Julien老大这张图纸的电源部分非常感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第三张图纸。但是电源没有用胆整流,因为我不会做胆整流 当然我只能这么说
电源变压器的高压为两组340V,其中一组在300V和320V处抽头可总高压的电压。为调整电压方便而定的。这样的两组直流电压叠加后即可得到所用的高压电源。好处是变压器高压绕制比较好处理,整流管用4007即可不必找高压的整流管了。并且第一级的滤波也不必用电阻均压了。

网友:
这个玩起来过瘾........爽快!
在备料中,备齐后参兄的做法也来烧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