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新旧电子管型号代换哪里能查?

楼主(2011-05-18):
如题,被各个时代的电路和管子的命名搞得有点晕,是否有这方面的手册?
比如那种老单管机电路里用的1T4,可用其他什么型号代替?

楼主:
还有下面的1A7和1LN5是否有后来的型号可用?

网友:
1T4好像可以用1K2代替

网友:
1T4就是1K2啊

网友: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生产的电子管,命名也方法也不同,很难找到一个包罗万象的替换表。如果有电路图,先确定电子管类型,根据灯丝电压,很容易找到代用管。
       美国、前苏联及我国电子管第一部分为数字的,是灯丝电压的整数部分。根据楼主电路图1A7为直热式七极管(变频管),因此可以用国产1A2或前苏联1A2П替代;1T4、1LN5均为高频五极管,可以用国产1K2或前苏联1K1П、1K2П替代。
     如果用欧洲管替换,则应当在D字头(灯丝电压≤1.4V)的直热电子管里选取,第二个字母H为六、七极管,F为五极管;第三部分第一个数字3为8脚管、9为小7脚管。大功率管的替代还要考虑其他相关的参数。 参数相近、管座相同、管脚接线一样的电子管可以直插代换,如美国管大八脚,6A8、6A8-G及6A8-GT,国产1K2与前苏联1K2П等。有的需要改变接线,或更换管座。
    在只知道电子管型号的情况下,掌握了不同电子管的命名规律很容易找出替换管。比如任何五极管(包括功放管)都可以作再生检波管使用。

网友:
我这有点资料希望能帮上忙

我这有点资料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
所谓的旧型号是中国没有自己的电子管命名方案的时候使用的国外型号,有了自己的方案以后就逐渐使用自给的型号。楼住的照片是上海科技出版社的一本电子管手册中的一页。1T4可以使用国产1K2替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书上的 ? 有机会收一本

网友:
这里说的更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收破烂的

网友:
回复:新旧电子管型号代换

关于国产电子管新旧型号对照,请参见“国产电真空器件新旧型号对照表”(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88517-1-1.html)一帖。

1A7:美式直流七极变频管,大八脚封装,国外产品中性能相近的有1E8、1LA6、1LB6、1LC6、DK21等均可代换;国产管中无相应型号,但可用花生管1A2代换(注意引脚),其它可代换的型号有:1C7-G、1C6、1D7-G、1A6、2A7、KK2、AK2、1R5、B-05、DK91、1R5-T、1R5-SF、1AB6、1H33、1H31、DK96、CV782、1W3、1А1П、1А2П等等:
1T4:美式直流遥截止五极管,小七脚封装,国产相应型号为1K2,国外产品中性能相近的其它可代换的型号有:1AT4、1LG5、1P5-GT、1D5-GP、34、58、DF91、21、22、KF3、1T4-T、1T4-SF、1AJ4、1L4、1U1、B-01、B-03、1F33、1F34、W17、CV1971、CV785、VT-173、399A、399B、1К1П、1К2П等均可代换;
1LN5:美式直流锐截止五极管,锁式八脚封装,另有1LN5GT、1LN5E为大八脚封装,国外产品中性能相近的有1L4、1AD5、1LC5、1N5、1U4、B-03A、DK11、26、VT-179、CV781等均可代换;国产管中无相应型号,改变灯丝电压(由1.4V改为2.2V)后可用2J27S代换。用于单管收音机中,用1K2代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5-11-05):
引用 楼主:
还有下面的1A7和1LN5是否有后来的型号可用?

想做低乙电单灯机么?如果是这个用处的话问题就容易解决了,1A7用1A2代替,12V乙电工作就不错,18V就很好了,用2P2在18V下甚至可以做到非常响亮,即便是用输出变压器匹配负载阻抗后,只要匹配的好,一样也是非常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