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3DQ(检波、再生)多功能实验矿机模块

楼主(2011-05-18):
去年以来,矿坛的矿机技术日新月异,梁老师、李老师的实验、论证,奠定了国内矿机发展的新思路。为此,有必要升级矿机实验模块,将3DQ、双调谐(交连统调)等新技术组合进去,方便实验、把玩!

电路特点:单、双调谐(交连统调),二极管单/双、三并联检波,3DQ等场管无电源检波,3DQ等场管供电(可扩展无线强台供电)再生检波。利用拨码开关,实现各种条件组合,可分、可连、可调,有/无 天地线接收。

音频输出可接T725矿机阻抗变换器。

一级线圈可换为大环。

楼主:
C1,C2,C3-----1-10P
C---------------360P×2
L1,L1'----------245uH,450Q,0.06×60,60T/10T,中短波磁棒
L2,L2',L2''-----245uH,450Q,0.06×60,60T/4T/4T(反绕),100u/31mm磁环
D1,2,3---------检波二极管
C4,5,6---------2000P,1000P,1000P
D4--------------发光二极管
R1--------------30欧
R2--------------1K电位器
R3---------------1K
DC-------------1.2V(可扩展无线强台电源)
GDS-----------3DQ场管等
SW1、SW2、SW3、SW4--拨码开关
C7-------------2u
SW5-----------1×2开关
SW6-----------1×1开关
M---------------微安表

楼主:
成品制作中

网友:
好!试验机大全!等待精彩的下集。

网友:
太好了,期待着

这个设计太好了,有这一台便可方便的进行各种方式的把玩了。简直就是一台“万能矿机实验台”了。期待着成品早日与大家见面。

网友A:
建议:

建议把调谐部分制作成便于变换线圈的形式,再加上微安表,音频输出匹配装置也加上,是否可行?只是建议,仅供参考。
欢呼!万能矿石收音机将诞生!

网友:
一机在手,别无它求。
赞,赞,赞不绝口

楼主:
谢梁老师、李老师、镀锌锡钛、guotongjun鼓励!

谢老矿版主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调谐部分制作成便于变换线圈的形式,再加上微安表,音频输出匹配装置也加上,是否可行?只是建议,仅供参考。
欢呼!万能矿石收音机将诞生!

线路上已经设置微安表,音频输出直接使用T725阻抗变换器,做好以后尽可能做各种矿机线路分别演示。

一级调谐线圈连线使用接线柱,可以方便换用、测试各种线圈。R1是频率校准统调电阻,产生耦合衰减,调整两级谐振半可调电容使该频点声音最小,即能使一二级谐振统调,这是梁老师设计的电路,很方便!

楼主:
谢许老师鼓励!

用数字Q表测定一二级线圈Q值都为450Q。由于二级线圈采用封闭磁路磁环线圈,能保证双调谐的选择性提升。

网友:
期待

期待着“万能矿石收音机”的诞生!
这是咱们矿坛的一大非凡杰作!
更是矿坛艺术家的一件即有原始矿机元素,更有最新元器件,最新无碳理念的科学电子艺术雕塑。是承上启下的,实用性,科教性极强的科普艺术品。建议第一件作品应作本坛的镇坛之宝。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了磁环线圈加电容耦合后会发现它的优点。

网友C:
平台够庞大的,看你怎么组建。不要以为小孩子过家家那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比阿Q简单多了,最主要是不用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台够庞大的,看你怎么组建。不要以为小孩子过家家那么简单。

原理通过,不会有问题。这个也一样,其实就是普通线路的组合切换,不难。

725不是也有质疑,做出来了,各种Rd都能匹配。

四组拨号开关+2个拨动开关,分别控制调谐、二极管、场管、旁回路电容、场管电源及发光管指示。各种接法届时会做演示!

比Q表容易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担心器件太多有损耗,影响,有时後可能简略才是硬道理,如果不受影院最好。

楼主:
矿机的损耗主要是在谐振部分,线圈与可变电容的连接线要尽可能短,导线的质量要好,里兹线直接上可变,其他用镀银线。谐振输出至二极管也要注意,用镀银线。二极管以后是音频部分,问题不大。

这样分析就容易的多,拨码开关用镀金的,连通没有问题。各器件转换是取舍关系,实际使用还是简单线路,该断开的断开,该短接的连通,不存在器件多损耗大的问题。

酚醛树脂的洞洞板中波性能可以保证。

楼主:
一级谐振为开放磁路磁棒,可以无天地线接收。实验机配用一根180毫米的中短波磁棒,0.04×660里兹线,Q值450,安装高频工艺与可变电容留出距离,保证磁棒线圈效率。实验时换用一级线圈,与可变电容距离15~20厘米就行。

二级谐振线圈采用100导磁率31毫米磁环,闭环磁路,外界影响很小,可以保证近距离组装。使用0.04×60里兹线,Q值450,效率完全可以保整。

网友:
很好的实验平台,适合多种情况。

网友:
组合矿台高啊!
崭新的玩法,支持套件出现。

网友(2012-11-30):
怎么没看见实物图

网友(2018-01-23):
组合矿石,高明,期待结果,。。。。

网友:
这是本版块已故老版主聂兄的帖子!
见物思人,当年众兄弟与聂版主共同研究矿机的情节还历历在目!
非常怀念聂版主!

网友:
期待成品的出现。

网友(2020-03-02):
这个矿机好玩, 有时间装一台。

网友(2024-01-25):
感谢分享,专业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