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Dlink DI-524M的无线路由

楼主(2011-05-18):
        关于DI-524M 有断线、死机或者无线信号,这样的故障,网上的帖子可是一堆一堆了,很多也解决不了,大多都是帮你分析下问题引起的原因,然后教你刷刷固件,等等,保修期内还好,过了保修期就。。。

        无奈,手头刚好用的就是这路由,越用越不爽,从偶尔断线到经常断线,到现在的无法连接或直接死机,刷了N次固件都不行,都快想砸了这垃圾路由,想想这Dlink公司怎么就这么没品,生产了这么个烦人的机器出来,火大,直接扔床底了。。。
今天整理闲置物品时,发现以前报废的台式机主板,这主板也是坏过一次被偶修好的,原因是主板电容用久了鼓起来漏液了,当时就把主板拆开来,洗掉电容液,换了全部大电容,就继续服役了N久

        联想到这DLINK路由器会不会也是同样问题,反正都是坏了的,死马当活马医,立即翻床底。。。终于,在螺丝刀侍候后发现,DI-524M的电源适配器是交流输出,整流和滤波都在在路由里面,而滤波电容就只有有3个470uF的电容并联,而且发现,通电十几分钟后,3个电容发烫严重,哈哈,有戏,看来电容值得怀疑(电容液干了?),立即把原来3个电容拆了,然后装了个3300uF的电容上去,是的,就只一个3300uF的电容,因为原来470uFX3=1410,所以现在用一个就够了,容量还翻倍,因电容体积比原来的大,所以找了个合适的位置,将电容卧式安装,然后,再把前面说的报废主板上,北桥的散热片拆下来,装到DI-524M的主控IC上,就最大块,发热最多的那块豆腐干,嗯,下面不用说了,通电试机。。。

        现在机器连续工作好几天都没断线,修理过程忘记拍了,就拍个改装后的图将就看下,希望对有手头有类似故障的路由器,刷了固件还是不行的,可以作下参考。

网友:
IT类电器出现问题我一般先硬件后软件 嘻嘻

网友:
家里的一台 d-link504m 有线路由在一次雷击后罢工了。wan口和紧挨的lan1号口损坏,插上网线指示灯不亮。路由器管理页面也进不去了。测试发现其它3个lan口还好,看来只能当个3口交换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的成色还不错哦,俺的两个刚用的时候感觉发热大,也拆开检查了,感觉这个A1版本的做工很好,也像楼主一样把主芯片加装了散热片,并把原装的12V1500mA电源改换了9V1A的(9V800mA的不行),刷了FW105CNB02版本 ...

还是你研究得透彻点啊

网友(2012-04-16):
都是高手啊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直接当垃圾了

网友(2013-06-27):
又有收获了,不错不错

网友:
dlink低端的路由用料蛮省的,感觉没有tp的同价位的稳定,软件功能也稍差点。

网友:
一直用TP-LINK的

网友:
我家里有两个坏的,不会修

网友(2013-08-27):
我觉得 路由这东西 很难用的坏啊,  我那一套 24小时开机 三年了。

网友:
不错,很有借鉴意义。
报废的主板我还有好几块,可以废物利用。

网友:
环保呀,祝贺楼主成功

网友B:
这机器电源好像是7.5伏的

网友(2013-10-16):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电源好像是7.5伏的

不是吧。改天也去测试下电压。

网友:
我好几个坏掉了

网友(2014-04-11):
大师:600 b2版通电电源灯不变色是可因??

网友(2014-05-13):
有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2014-07-01):
楼主,我有个黑的型号一样吗,用无线升级给生死了,只有电源一亮一灭的,分配不到地址,求赐教,,,

网友:
楼主好手段,学习了,我家有一个2001的本,电容鼓了测试容量也低了,我换了新的,但还是不行,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呢,需要全换?!
本是同过电源适配器进的电,前一段时间买了个适配器,还是四针的,插电后电源板块较热,开机正常,,我挪了一下位置再开机,就不行了,真怪了。。

网友:
修好了很不错!现在为了求得最大利益生产商都是偷工减料,给使用者带来麻烦,现在做修理工作的人也很少,一般修理者都是认为软件故障,懂硬件会修理的很少。

网友:
上坛有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