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索引

楼主(2011-05-19):
LT1187 图象差动放大器 1994s-56

LT1195 运放 1994s-56

LTC1149-5 DC-DC变换器 1995s-72

LZ4213GP 电子点火 1992-78

M21456A-10 存储器  1994-137

M27C256 RAM 1995s-299

M34201-105FP 录象机遥控发射  1994-252

M34300M4-012SP 彩电CPU  1994-181

M34300N4-012SP 遥控CPU 1993x-132

M34300N4-012SP 彩电微处理器MCU 1995s-338

M37422 数字钟 1994x-173

M50119P 遥控发射 1993x-148

M50119P 红外遥控发射 1994s-302

M50194AP 数字混响 1994s-164

M50194P 数字混响(卡拉OK) 1995s-45

M50195 数码混响 1992-182

M50195P 数码混响 1993s-80

M50195P 数码回声 1995s-4

M50195P 数字混响 1995s-45

M50195P 数字延迟  1994-310

M50196-001P 音调控制(卡拉OK) 1995s-45

M50196P 音调控制(卡拉OK) 1995s-45

M50431-101SP 彩电CPU  1994-214

M50436-560SP 遥控CPU 1993x-119

M50436-688SP 彩电CPU  1994-240

M50460 遥控发射 1993x-148

M50462AP 红外遥控发射 1993x-111、148

M50560-001P 红外发射 1993x-124

M50560-001P 遥控编码与发射 1995s-338

M50560-117FP 遥控发射 1993x-156

M50560-117FP 遥控器 1995s-215

M50721-012P 彩电扩展MCU 1995s-338

M51327 彩电TV/AV转换  1994-30

M51346SP 彩电中放  1994-73

M51397AP 彩电SECAM解码 1995s-90

M51496P 图象中放 1994x-83

M51521AL 双前置放大 1991-43

M5153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M51535P 单片收音机 1994s-178

M52016SP 亮/色/行场扫描  1994-73

M520345P 图象中放 1994s-298

M5218 音频功放 1992-124

M52321 电压检测报警 1994x-22

M5290 正负电源稳压 1992-124

M5290 双电源调整 1995s-51

M54573 频道转换 1993x-119

M58480P 遥控发射 1994s-118

M584851 红外接收编码 1994s-118

M5848DP 遥控发射 1994x-167

M58655P 存储器 1993x-119

M5O431-101SP 彩电CPU 1995s-3

M65831P 数码回声 1995s-4

M65840 变调电路 1995s-172

M708L 遥控发射 1993x-156

MA6882 COMS开关电容 1994s-88

MAB8461 电视正本MPU 1995s-274

MAX724 稳压电源 1994x-8

MB40578P 模数转换 1995s-45

MB40778PF 模数转换 1995s-45

MB81461 存储器 1994s-245

MB81C1501PF 存储器 1995s-45

MB81C4256 动态存储器 1995s-159

MB88301A 数模转换器 1994s-307

MC13007P 图象中放  1994-295

MC13007XP 图象中放 1994x-11

MC13301P   1994-240

MC1374 电视调制器 1994x-6

MC14017BCP 十进制计数/译码 1995s-151

MC14020B  1994x-120

MC14066BP 四路模拟开关  1994-269

MC1408 双极型8位D-A变换器 1994x-93

MC1408 双极型8位D-A变换器 1994x-129

MC14135 位选片子 1991-2

MC14433 A/D转换 1991-2

MC145026 BCD编码 1994x-26

MC145027 BCD解码 1994x-26

MC145151 频率合成器 1994x-94

MC14538 D触发器 1994x-18

MC145412P 脉冲/双音多频存储拨号 1994x-186

MC145414 开关电容滤波器 1994x-87、89

MC14553 三位动态扫描计数器 1992-90

MC14599 8路可读写、可寻址输出锁存器 1991-170

MC1723 通用稳压器 1995s-71

MC3302P 四运放电压比较器  1994-25

MC3302P 四运放电压比较器  1994-25

MC3357 变频中放 1992-38

MC3357 调频接收  1994-344

MC3361 调频接收  1994-343

MC34060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MC34063 DC-DC变换 1992-86

MC34063 DC-DC变换 1993s-119

MC34063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MC34066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MC34119P 音频放大 1994x-127

MC34166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MC3420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MC35060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MC3520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MC4558 双运放 1992-124

MC6338 程控电风扇编码 1995s-119

MC-8439 DC-DC变换 1992-166

MCU-2600-58 时钟信号发生器 1995s-299

MDT-5021 游戏机遥控编码 1993s-30

MDT-5023 游戏机遥控解码 1993s-30

ME5535 音频运放 1991-40

MF10  1994x-82

MH8822 4位单片风扇电脑 1992-95

MHZ7317 数字钟 1993s-110

MK5060 游戏机制式转换 1991-155

MK5089 单片电话机  1994-77

MK50981 电话机发号 1995s-111

ML8204 电话振铃 1993x-91

ML8240 电话功放 1991-103

MM1000 单片放音机 1994x-83

MM5369 秒信号发生器 1994x-162

MM5369 秒信号发生器 1995s-54

MM74C14N 六施密特电路 1994s-176

MN1220 存储器 1993x-106

MN1280R 保护器 1994s-298

MN1280-R 彩电CPU复位 1995s-59

MN12C201 彩电记忆电路  1994-30

MN14821 彩电CPU 1995s-3

MN15151TWE 彩电CPU 1994s-297

MN15245 遥控CPU 1993x-106

MN1551TWE/TWP 彩电CPU 1995s-275

MN187124VTRN 影碟机操作控制 1995s-45

MN187204VLCA 影碟机操作控制 1995s-45

MN187204VLGH 影碟机操作控制 1995s-45

MN187204VSTG 影碟机操作控制 1995s-45

MN187204VSTW 影碟机操作控制 1995s-45

MN187204VVTRP 影碟机操作控制 1995s-45

MN187324VTRU 影碟机操作控制 1995s-45

MN187324VTRX 影碟机操作控制 1995s-45

MN187324VTSJ 影碟机操作控制 1995s-45

MN1874033TNW 彩电MPU 1995s-270

MN188161VT 个人计算机接口 1995s-45

MN1882410VDT 电机调速 1995s-43

MN1882410VOJ 影碟机系统控制 1995s-45

MN1882410VOK 影碟机系统控制 1995s-45

MN1882410VUW 影碟机系统控制 1995s-45

MN1882410VZC 影碟机系统控制 1995s-45

MN1883210V2D 影碟机系统控制 1995s-45

MN1883210V2H 影碟机系统控制 1995s-45

MN1883210V2K 影碟机系统控制 1995s-45

MN3007 BBD延时 1992-128

MN3102 时钟振荡 1993s-14

MN3102 延时振荡 1993x-43

MN3102 时钟脉冲发生器  1994-11

MN3207 音频延迟 1993s-14

MN3207 声音延时 1993x-43

MN3207 BBD延时电路  1994-11

MN4017B 风扇控制  1994-229

MN4164 存储器 1993x-110

MN4700F 存储器 1995s-45

MN53060PXG 亮/色分离 1995s-45

MN53080PXF 影碟机存储控制 1995s-45

MN6011M 录象机遥控发射  1994-29

MN6030B 遥控发射 1993x-156

MN6030B 彩电遥控发射 1995s-55

MN6472 D/A转换、多级噪音整形 1995s-45

MN6475A D/A转换、多级噪音整形 1995s-45

MN6476 D/A转换、多级噪音整形 1995s-45

MN6477A D/A转换、多级噪音整形 1995s-45

MN6625 数字音频 1995s-45

MN6626 数字音频 1995s-45

MN66601VRRD 影碟机伺服 1995s-45

MN67431VREH 录象机CPU 1995s-141

MN67434VRSA 录象机微处理器  1994-90

MN73091PXJ 影碟机盘系统 1995s-45

MN7309L1PXJ 影碟机盘系统 1995s-45

MN73534PXE 影碟机盘系统 1995s-45

MN7353PXE 影碟机盘系统 1995s-45

MN8232A PIP画中画 1995s-271

MN8810 时基校正(数字) 1995s-45

MN8811 时基校正(数字) 1995s-45

MN8812 消噪 1995s-45

MP1826 多路流水灯 1991-2

MP1826N2 多功能流水灯 1991-62

MP1826N2 红外光靶 1991-138

MP1826N2 声光驱动 1992-114

mPA2003 六路输出反相器 1995s-194

mPC1018 AM/FM收音 1993s-65

mPC1032H 前置低放 1992-43

mPC1225H 音响前置放大 1994x-28

mPC1237H 保护器 1994x-12

mPC1237H 音频功放 1994x-28

mPC1241H 音频功放  1994-290

mPC1263C2 单片放音机 1992-183

mPC1353 电视伴音解调 1993x-155

mPC1353 伴音鉴频与功放 1995s-163

mPC1366 图象中放 1991-4

mPC1366 电视中放 1992-39

mPC1373H 红外接收 1992-95

mPC1373H 红外接收 1993s-142

mPC1378H 场输出  1994-73

mPC1423CA 亮度/色度/行场振荡 1994s-255

mPC1423CA 色解码/行场振荡  1994-246

mPC1470H 电机稳速 1991-75

mPC1488H 场输出  1994-73

mPC1507 射频调制器 1991-118

mPC1573 红外接收  1994-350

mPC1651 超高频放大 1991-134

mPC1651 高放IC 1993s-37

mPC1651 高频放大 1993x-23

mPC1651G 超高频放大 1995s-15

mPC1701C 过零触发 1991-126

mPC1891ACY 环绕声处理器 1995s-299

mPC3423 过压检测器 1995s-40、62、79

mPC4588C 双运放  1994-276

mPC494 开关稳压PWM控制 1995s-71、102、103

mPC661 模/数转换  1994-244

mPD1708 数字调谐 1992-154

mPD17103 4位单片微处理器  1994-245

mPD1943G 电视遥控发射 1993x-164

mPD42272AGF 画中画PIP信号处理  1994-245

mPD4528 单稳态电路  1994-244

mPD6121 遥控发射 1993s-146

mPD6252 存储器 1994s-241

mPD6252C 存储器  1994-334

mPD6325C PIP总线译码器 1994s-245

mPD6336C   1994-240

mPDC6124CA-620 电视遥控发射 1993x-164

MPM80011P   1994-240

MR8181 红外接收 1992-95

MSP3410-15 多制式伴音处理器 1995s-299

MSS0283 语音 1993x-46

MSSU001 语音四位单片机 1993s-55

MST494 脉宽调制 1994x-37

MT5089 单片电话机  1994-77

MT8803 红外发射 1992-95

MT8870 电话发送编码 1991-58

MT8870 译码电路 1993x-158

MT8870 电话双音多频译码 1994s-30

MT8870 双音多频检测器 1995s-142

MUR3040PT 双快恢复二极管  1994-140

MV5089 单片电话机  1994-77

MX9503 带锁4位CPU 1995s-142

MZ1812 超低音处理 1993s-16

NA3814K 录象机鼓电机驱动  1994-120

NE5532 音频运放 1993s-86

NE5534 音频运放 1991-40

NE5534 音频运放 1994s-76

NE555 时基电路 1991-42

NE556 双时基电路 1991-68

NE556 双时基电路 1993x-159

NE556 双时基电路 1994x-48

NE565 压控振荡器 1994s-70

NE602 短波接收 1994x-176

NJM2035 调频立体声编码 1994s-192

NJM2901N 四运放电压比较器  1994-25

NO-9331 电动机保护模块 1995s-110

NVM3060 控制数据存储器 1995s-299

NYKD40R 超声发射 1991-40

OPA604 音频运放(发烧级) 1994x-166

PA0034A 模拟音频 1995s-45

PCA84C640 彩电遥控CPU 1991-110

PCA84C640 彩电CPU 1994x-30

PCA84C640 彩电CPU  1994-6

PCA84C641 彩电CPU 1994x-30

PCD3321P 电话键控 1991-142

PCD3321P 电话机发号 1995s-111

PCF8581P 存储器  1994-6

PIC1657 彩电CPU 1994x-46

PIC16C5X 单片机(电源监控) 1995s-38

PIC16C5X 单片机(8位) 1995s-150

PIP2250-30 画中画图象处理器 1995s-299

PMN4066B 四路模拟开关  1994-269

PS91707 LP专用模块 1991-104

PT2394 增强型数字延时 1994s-108

PT2395 增强型数字延时 1994s-108

PT2395 数码混响 1995s-148

PVA3354 固态继电器  1994-44

PWR-TOP200 三端PWM开关电源 1995s-142

Q5337 调频高放 1993s-165

RC4151 电压/频率变换器 1994x-116

RC4200 时间分割电路 1994x-44

RD3153N 负电源稳压 1992-108

RD3153R 正电源稳压 1992-108

RD627 多普勒效应传感器 1994x-122

RL2048 线阵CCD传感器 1995s-6

RS6445C 长延时 1991-150

RS6445CGS 长延时定时器 1995s-23

RTS706 游戏机操纵 1991-151

RX5019 遥控发射 1992-68

RX5020 遥控接收 1992-68

RY168 4路彩灯控制 1994s-66

RY169 4路彩灯控制 1994s-58

RY401 声控闪光片 1994s-90

S-12 静态微功耗RAM语音处理 1995s-22

S1854LBM-4 稳压控制  1994-123

S1854LMB-4 三端保护器 1994s-299

S1854LMB-5 三端自动调整稳压器 1995s-59

S2559 双音编码器 1992-166

S2559 双音多频编码器 1993x-158

S2560G-1P 电话机发号 1995s-111

S25610 电话机发号 1995s-111

S3900MF 逆导型快速可控硅 1991-34

S5272 触摸调光 1993s-6

S6307 开关电源  1994-123

S7232 触摸调光 1994s-154

S-81230AG 三端稳压器 1994s-8

S81250AG COMS三端稳压器 1995s-39、47

S-81250AG 三端稳压器 1994s-8

S9102 音频前置放大 1994x-131

SA-603SS 环绕声解码 1995s-16

SAA3007P 遥控发射 1993x-156

SAA3007P 遥控发射 1994x-171

SAA5246 图文电视IVT 1995s-273

SAA5300 图文电视解码器 1994x-30

SAA7280 丽音处理  1994-150

SAB3013 存储器  1994-307

SAD2140-15 A/D转换器 1995s-299

SBS-1000 超低音模块 1992-100

SBX1765 数字梳状滤波器 1994s-245

SC41550FU 亮/色分离、模数转换 1995s-45

SCH-2C 钟控模块  1994-74

SD902 单片收音机 1993s-110

SD-921 雷达灯专用 1993s-15

SD-922 雷达灯专用 1993s-15

SD-923 雷达灯专用 1993s-15

SE110N 稳压控制  1994-185

SE9201 彩灯花样程控 1994x-130

SG1524 脉宽调制稳压 1991-102

SG1524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SG3524 逆变电源IC 1991-130

SG3524 电源控制 1993s-140

SG3524 开关稳压PWM控制 1995s-71、109

SG3524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SG3525A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SG3526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SG3527A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SGS-M494 彩电遥控CPU 1995s-22

SGZ07 音频振荡 1993s-62

SH61 语音电路 1993x-174

SH808 程控音乐 1992-118

SHM1100II 音频功放 1992-111

SI9120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SK-1 声控IC 1991-164

SK-4 声控电路 1994s-2

SKA22136 双向走带放音机电路 1993s-35

SL517 声控IC 1993x-69

SL517A 声控集成块 1991-40

SL517A 声控IC 1991-164

SL6310 音频功放 1994s-88

SL8382 卫视伴音解调 1993x-144

SL9243 卫视伴音解调 1991-158

SL9272 双路音频放大 1991-158

SM511 石英钟芯 1994x-128

SN103832PG AV控制器 1995s-272

SN74188  1994x-93

SN7474 双D触发器 1993s-125

SN74LS169 二进制计数器 1994x-125

SN75453B 线路激励器 1995s-2

SPU2243-14 SECAM制色信号处理 1995s-299

SPU2243-14 小画面SECAM色处理器 1995s-299

SR1812 音响遥控 1993s-146

SR301 电脑密码锁 1992-162

SR4012 一次性编程语音 1993x-134

SR4013 一次性语音电路 1994x-174

SR460 语音电路 1992-122

SR460 语音电路 1993x-36

SR63 灯光控制 1991-140

SR63 彩灯控制 1992-40

SR88 语音电路 1992-143

SR8803A 语言声效片 1992-196

SR8808 三秒语音片 1991-128

SR9F25 语音电路 1992-88

SR9F25R 不怕掉电语音电路 1994s-90

SR9F26C 固体录音机 1993s-175

SR9G10 永久性记忆语音 1994x-40

SR9G26 永久性记忆语音 1994x-40

STA455C 影碟机电机驱动 1995s-5

STK3048A 双声道前置放大 1992-96

STK3048A Hi-Fi功放 1993s-24

STK3100II 音频功放 1992-144

STK4171 音频功放  1994-104

STK4392II 音频功放 1992-79

STK4913 厚膜功放 1992-56

STK5332 电源厚膜 1991-39

STK5338 录象机稳压电源  1994-130

STK5361 录象机电源块 1995s-133

STK5372H 电源厚膜 1993s-12

STK5383 录象机稳压电源 1995s-173

STK5481 电源厚膜 1993x-35

楼主:
STK6153 双功放 1992-96

STK6153 Hi-Fi功放 1993s-24

STK7406 电源厚膜 1992-19

STK791 录象机稳压电源 1995s-173

STR10006 录象机开关电源 1994s-21

STR10006C 开关电源  1994-130

STR11006 电源厚膜 1993x-180

STR20005 电源稳压 1995s-106

STR40090 电源厚膜 1994s-3

STR40090 开关电源  1994-73

STR4090 电源厚膜 1994s-3

STR41090 开关电源  1994-73

STR41090 开关电源厚膜  1994-250

STR451 电源厚膜 1994s-3

STR456 电源厚膜 1994s-3

STR50103 电源厚膜 1994s-3

STR5333 电源厚膜 1992-91

STR5412 电源厚膜 1991-63

STR5412 电源厚膜 1991-147

STR5412 电源厚膜 1994s-3

STR-5412 电源厚膜  1994-67

STR6020 电源厚膜 1994s-3

STR81145   1994-240

STRD1806 电源厚膜 1991-19

STRD1806 电源厚膜 1991-55

STRD1806 电源厚膜 1995s-157

STRD1816 电源厚膜 1991-55

STRD1816 录象机电源块 1995s-101

STRD6009E 电源厚膜 1991-55

STRD6009E 录象机开关电源 1994s-77

STR-D6601 电源厚膜 1995s-163

STR-D6601 开关电源厚膜  1994-185

STRM6546 电源厚膜 1995s-165

STR-S6307 电源厚膜 1994s-299

SW7805 5V稳压 1995s-299

SY-GL5830 电子镇流器模块 1995s-62

SY-PWM5839 滤波及功率因数校正 1995s-62

T077 双D触发器 1993s-125

T-7603 热电红外 1993s-7

TA2002F 收音、立体声解码 1995s-43

TA7193 PAL制色解码 1994x-126

TA7232P 双前置放大 1993x-83

TA7269P 音频功放 1991-139

TA7270P 音频功放 1991-139

TA7324P 音频静噪 1991-35

TA7325P 双前置放大 1991-43

TA7337   1994-240

TA733P 遥控四通道IC 1993x-69

TA7342P 立体声解码 1992-127

TA7343AP FM立体声解调 1992-2

TA7358AP 调频头  1994-42

TA7368P 音频放大 1994s-96

TA7376P 音频功放  1994-42

TA74206 音频功放 1994x-99

TA7458P   1994-240

TA75339 四运放电压比较器  1994-25

TA75393 双运放 1991-35

TA75458P 音频放大  1994-240

TA75458S 音频放大 1991-35

TA75902P 四运放 1991-163

TA75902P 录象机伺服系统  1994-210

TA7604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TA7628 音频功放 1994x-107

TA7630P 音量、平衡、音调直流控制 1993s-32

TA7630P 音量、音调、平衡调节 1994x-84

TA7630P 音量、音调、平衡调节  1994-240

TA7666P 电平指示 1991-132

TA7668AP 录音放音 1993s-126

TA7673 射频调制器 1992-6

TA7673 射频调制器 1993x-71

TA7698AP 行场扫描/色解码  1994-6

TA7705P AV开关 1995s-350

TA7747AP 调频、调幅收音  1994-117

TA7796 多频点音调调节 1993s-122

TA7820AN 音频放大AV接口  1994-268

TA7900S 带监视定时器5V稳压器 1995s-39

TA8119P 单片放音机 1992-79

TA8119P 音频功放 1994x-83

TA8122AN 调频调幅收音 1991-139

TA8127 单片收音机 1993s-15

TA8127F 单片收音 1994x-138

TA8127F 调频、调幅收音  1994-14、72、73

TA8127F 调频、调幅收音  1994-226

TA8132AN 高中频单片机  1994-42

TA8149S 两路CCD梳状滤波器 1994s-203

TA8173AP 环绕声处理器 1992-74

TA8173AP 环绕立体声控制  1994-149

TA817SAP 模拟环绕声 1994x-88

TA8205AH 音频功放 1993x-3

TA8211AN   1994-240

TA8218AH 音频功放 1992-118

TA8218H 音频功放 1994x-3

TA8229K 音频功放 1994s-195

TA8403K 彩电场输出 1995s-27

TA8611AN 中放、伴音通道  1994-30

TA8615N 制式开关/伴音中频转换 1994s-203

TA8615N 制式开关/伴音中频转换  1994-240

TA8653N 图象中频/彩色/扫描 1995s-222

TA8659 全制式解码与行场扫描 1994s-271

TA8659AN 多制式图象/色度/扫描 1995s-343、344

TA8659AN 彩电解码扫描  1994-60

TA8659AN 扫描/解码  1994-151、211

TA8690AN PAL/NTSC制单片式彩色信号处理 1994s-203

TA8691N PAL制单片式彩色信号处理 1994x-3

TA8710S 伴音中频转换 1995s-341

TA8712N 图象中放 1994x-3

TA8719AN 多制式图象/色度/扫描 1995s-350

TA8720AN   1994-240

TA8721SN 双载波式伴音中放 1994x-3

TA8748N 两路CCD梳状滤波器 1994s-203

TA8750N SECAM制色信号处理 1994s-203

TA8759AN 多制式视频/色度/扫描 1994s-203

TA8759BN 多制式图象/色度/扫描 1995s-350

TA8776N 环绕声处理器 1994x-3

TA8777N 视频开关 1994s-245

TA8777N 总线控制的TV/AV开关 1994x-3

TA8783N 总线控制的多制式视频/色度/扫描 1994s-203

TA8783N 彩电单片机  1994-328

TA8792N 环绕声处理器 1994x-3

TA8795 PIP彩色信号处理 1994s-245

TA8795AF 多制式彩色/视频/扫描信号处理 1994s-203

TA8796N 图象中放 1994x-3

TA8800A 图象/伴音/中频信号处理 1994s-203

TA8800N 中放电路 1994s-243

TA8814N 彩色暂态改进电路 1994s-243

TA8844N 色解码/行场振荡 1994s-299

TB1204N NIQAM制双伴音立体声解码 1994x-3

TB505 助听器专用 1991-152

TBA120T 伴音中放及鉴频电路  1994-1

TBA130S 伴音中放 1992-35

TC0307-010 数字调谐CPU  1994-42

TC4027BP J-K触发器 1994s-76

TC4051002P 串行时钟脉冲发生器 1994s-307

TC4052BP 彩条开关 1994s-307

TC4053 模拟开关 1994x-149

TC4053BP 模拟开关 1994s-163

TC4053BP 模拟开关  1994-240

TC4066BP 四路模拟开关  1994-269

TC4066SP 四路模拟开关  1994-269

TC4094BP 寄存器 1994s-241

TC8831 语音电路 1993x-191

TC89101 存储器 1994s-255

TC9002CP 彩电遥控CPU 1991-127

TC9012F-011 遥控发射 1993x-156

TC9012F-011 遥控器 1995s-2

TC9028P/F 红外遥控发射 1994s-221

TC9051CF 画中画信号处理 1994x-3

TC9125DP 程序数据锁存 1991-35

TC9148 遥控编码 1993x-55

TC9153 电子音量调节 1994s-76

TCA965 窗口电压鉴别器 1994x-56

TCL8038 专用函数发生器 1994x-18

TCM5089 单片电话机  1994-77

TD5631 石英钟芯 1993s-83

TD6102P 预置分频器 1991-35

TD6360N 录象机伺服系统  1994-210

TDA1013B 彩电伴音 1995s-27

TDA1029 电子开关 1993x-39

TDA1085A 马达调速 1994s-118

TDA1170S 场扫描  1994-1

TDA1514 音频功放 1991-40

TDA1514 音频功放 1993s-96

TDA15145A 音频功放 1993x-16

TDA1514A 音频功放 1995s-84

TDA1522 前置放大 1992-64

TDA1524A 音量、平衡、音调直流控制 1993s-32

TDA1543 丽音解码  1994-150

TDA1904 音频功放 1993s-11

TDA1950 音频功放  1994-1

TDA2001A 音频功放  1994-7

TDA2002 音频功放 1993s-11

TDA2003 音频功放 1992-43

TDA2009 音频功放  1994-149

TDA2030 音频功放 1991-195

TDA2030A 双声道功放  1994-11

TDA2653A 彩电场扫描 1995s-147

TDA2653A 场输出  1994-25

TDA2655 场输出  1994-25

TDA2655B 彩电场扫描 1995s-147

TDA2820M 双功放  1994-180

TDA2822 双功放 1993x-141

TDA2822 双路音频放大  1994-15

TDA3560 PAL色解码  1994-2

TDA3560 亮度/色度/视放  1994-124

TDA3561   1994-307

TDA3592A 彩色制式转换 1991-60

TDA3857 伴音解码  1994-150

TDA4440 图象中放/检波及视放  1994-3、61、62

TDA4550 多制式色解码 1993s-55

TDA4601 开关电源稳压控制器 1995s-299

TDA4918 开关电源调整 1991-114

TDA5664 VHF/UHF全频段调制器 1994x-94

TDA6103Q 三视频放大器 1994x-158

TDA7000 单片调频收音 1993x-141

TDA7010T 单片调频 1991-36

TDA7010T 调频专用 1991-124

TDA7010T 调频接收 1991-178、184

TDA7010T 调频接收 1992-84

TDA7010T 调频接收 1995s-12

TDA7021T 单片调频 1991-66

TDA7021T 无线发射 1992-204

TDA7021T 单片调频收音 1993x-46

TDA7021T 调频解调 1994s-198

TDA7021T 调频接收 1994x-63

DA7021T 调频接收 1994x-183

TDA7021T 调频接收 1995s-12

TDA7030T 单片电调控制 1991-162

TDA7050 音频功放 1994x-138

TDA7050 双声道功放  1994-14、72、73

TDA7050 音频功放  1994-226

TDA7050T 音频功放 1994s-130

TDA7060 音频功放 1994s-156

TDA7088 调频收音 1994s-39

TDA7088T 调频接收 1995s-111

TDA7274 电机稳速 1991-135

TDA7274 电机稳速  1994-180

TDA7282 磁头放大 1993x-43

TDA7294 音频功放 1994s-148

TDA7667P 双路电平指示 1993x-70

TDA8130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TDA8172 场输出 1995s-299

TDA8732 丽音处理  1994-149

TEA1009 红外接收前置放大 1994s-118

TEA1061 电话通话  1994-46

TEA1100 充电检测控制 1994s-94

TEA2014A 视频开关  1994-149

TEA2015 场扫描 1991-175

TEA2015 场扫描  1994-346

TEA2164   1994-240

TEA5101A 视放  1994-149

TEA5114 视频信号分配器 1994x-78

TEA5170   1994-240

TL062 运放 1995s-46

TL071 运放 1994x-8

TL1451 开关稳压PWM控制 1995s-71

TL431 分流稳压器 1995s-39

TL494 开关稳压PWM控制 1995s-71、97、113

TL494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TL497 调频型控制 1995s-71、136

TL499A 备用开关稳压器 1995s-71、141

TL7705 电源复位用IC 1995s-40、86

TL8813P 两路CCD梳状滤波器 1994s-203

TM0071A 变声处理 1995s-15

TM2001A 音频功放 1992-104

TM702 红外接收 1993s-30

TM702 遥控解码 1994s-55

TM703 红外遥控 1993s-30

TM703 遥控编码 1994s-55

TMC3450NL 电子钟 1993x-98

TMP47C1238AN 彩电CPU 1994s-225

TMP47C1638AU353 总线控制的彩电CPU 1994s-241

TMP47C433 彩电CPU 1995s-2

TMP47C433AN 彩电CPU 1994s-19

TMP47C433AN 彩电CPU  1994-4

TMP47C634N-2465 彩电CPU 1995s-357

TMS3450NL 时钟驱动 1995s-54

TN9NP10 场效应功放模块 1991-84

TP5089 单片电话机  1994-77

TP50981N 电话机发号 1995s-111

TSA5511 锁相环频率合成器 1994s-166

TSG110 语音识别 1993s-135

TVMC14066B 四路模拟开关  1994-269

TVMC14066B 四路模拟开关  1994-269

TVSTC4066BP 四路模拟开关  1994-269

TVSUPD4066BC 四路模拟开关  1994-269

TWH013 防盗解码  1994-327

TWH32 双声道重低音模块 1994x-47

TWH631 雷达接收  1994-231

TWH8751  1994x-188

TWH8778 多功能开关 1991-64

TWH8778 多功能开关 1994x-15

TWH9101 稳压推动 1991-168

TWH9103 电话按键码 1991-180

TWH9104 灯光控制 1991-204

TWH9104 光控驱动 1992-160

TWH9205 驱动可控硅 1992-104

TWH9236 遥控编码 1993x-198

TWH9238 遥控解码 1993x-198

TWH9238 多路开关 1994s-146

TWH9248 雷达扫描探测  1994-231

TWH9256 雷达数字编码  1994-231

TWH9257 雷达解码  1994-231、327

TWH9311/12/13 开关式可调稳压组件 1995s-127

TWH9312 开关稳压组件  1994-89

TZ8783N 视频/彩色/偏转电路 1994s-242

U401B Hi-Fi降噪 1993s-176

U4606B 亮度/彩色矩阵 1991-203

UA723 通用稳压器 1995s-71、111

UAA1016B 过零比例控制 1995s-86

UAF41  1994x-78

UC3840 开关电源脉宽调制 1995s-102

UC3842 开关电源控制 1993x-71

UC3842 BCD码十进制加减计数器 1994s-46

UC3842 电源厚膜 1995s-157

UC3843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UC3844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UC3845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UC3846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UC3847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UC3852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ULN3782 音频功放 1993x-187

ULN-3839A 单片收音机 1993s-11

UM3758-108A/AM 单片编解码 1994x-86

UM5101 语音电路 1993s-86

UM5506 语音录放芯片 1994x-182

UM6557 单片游戏机 1993s-95

UM66 三端音乐片 1991-172

UM66 音乐门铃 1994s-88

UM9121 电话拨号  1994-138

UM91215 电话拨号 1994s-205

UM91215A 电话拨号  1994-343

UM91260A 手机拨号 1995s-98

UM9151-3 电话发号编码 1991-103

UM9151-3 电话拨号 1994x-2

UM91610A 电话机发号 1995s-111

UM93520A 录音电话CPU  1994-137

UN102 摄象机电源  1994-160

UPS040 逆变电源模块 1995s-127

V7021 NTSC解码 1993x-78

VC3842 开关电源 1995s-13

VCU2133A-73 画中画视频转换单元 1995s-299

VDU2146A-12 视频显示 1995s-299

VL832 亮度延迟线  1994-154

VM2188 音乐IC 1993x-40

VM2189 编程音乐 1993x-42

VM45 声效片 1993x-42

VM46 四声音效 1993x-44

VM88 八声音效 1993x-44

VM89 八声音效 1993x-46

VM948 多曲音乐 1993x-42

VM950 八曲音乐 1993x-42

VSP2860-27 画中画视频/同步处理器 1995s-299

VT66A 三端音乐片 1991-172

VT66A 音乐三极管 1993s-6

VTV001B 语音电路 1992-150

W2018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W9302 电子镇流器激励 1994s-158

W9303 电子镇流器异常保护 1994s-158

W9305 电子镇流器功因控制 1994s-158

W9407 电话保密模块 1995s-14

WE9187 电话拨号 1994x-111

WWC-888 倒车语音片 1992-100

XD-209 “不好了,有小偷,抓小偷呀”语音片 1994x-186

XD9564 音乐门铃 1993x-29

XR2240 长时间定时器 1994x-80

XRU5969 彩电遥控 1995s-286

XW9168 二~十进制转换器 1994x-62

YDS112 开关稳压器 1994x-14

YDS212 开关稳压器 1994x-14

YH01 触摸调光 1994s-106

YX9068 单片收音机 1992-114

YX9206 超低音处理 1992-206

YYH26 编码器 1993x-30

YYH26/27 遥控编码 1991-18

YYH26/27/28 编码开关 1993s-39

YYH40 语音电路 1991-74

YYH402 语音电路 1991-198

YYH402 语音电路 1993s-39

ZA5N 负载传感 1993s-15

ZAG66F 单片收放音机 1993s-205

ZH89012 多路编译码 1991-6

ZH9401 编译码 1994x-150

ZH9928 语音模块 1993x-191

楼主:
741 运算放大器
2063A JRC杜比降噪
20730 双功放
24C01AIPB21 存储器
27256 256K-EPROM
27512 512K-EPROM
2SK212 显示屏照明
3132V 32V三端稳压
3415D 双运放
3782M 音频功放
4013 双D触发器
4017 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
4021 游戏机手柄
4046 锁相环电路
4067 16通道模拟多路开关
4069 游戏机手柄
4093 四2输入施密特触发器
41256 动态存储器
52432-01 可编程延时电路
56A245 开关电源
5G0401 声控IC
5G673 八位触摸互锁开关
5G673 触摸调光
5G673 电子开关
6116 静态RAM
6164 静态RAM
65840 单片数码卡拉OK变调处理器
7107 数字万用表A/D转换器
74123 单稳多谐振荡器
74164 移位寄存器
7474 双D触发器
7493 16分频计数器
74HC04 六反相器
74HC157 微机接口
74HC4053
74HCU04 六反相器
74LS00 与门
74LS00 4*2与非门
74LS00 四2与非门
74LS00 与门
74LS04 6*1非门
74LS08 4*2与门
74LS11 三与门
74LS123 双单稳多谐振荡器
74LS123 双单稳多谐振荡器
74LS138 三~二译码器
74LS142 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
74LS154 4-16线译码器
74LS157 四与或门
74LS161 四2计数器
74LS161 十六进制同步计数器
74LS161 四~二计数器
74LS164 数码管驱动
74LS18 射频调制器
74LS193 加/减计数器
74LS193 四2进制计数器
74LS194 双向移位寄存器
74LS27 4*2或非门
74LS32 四或门
74LS32 4*2或门
74LS374 八位D触发器
74LS374 三态同相八D触发器
74LS377
74LS48 7位LED驱动
74LS73 双J-K触发器
74LS74 双D触发器
74LS85 四位比较器
74LS90 计数器
75140 线路接收器
75141 线路接收器
75142A 线路接收器
75143A 线路接收器
7555 时钟发生器
79MG 四端负稳压器
8051 空调单片机
8338 六反相器
A1011 降噪
ACVP2205-26 梳状滤波视频处理
AD536 专用运放
AD558 双极型8位D-A(含基准电压)变换器
AD558 双极型8位D-A(含基准电压)变换器
AD574A 12比特A/D变换器
AD650
AD670 8比特A/D变换器(单电源) 1995s-2、15
AD7523 D-A变换器 1994x-125
AD7524 D-A变换器 1994x-126
AD7533 模数转换器 1994x-141
AD7533 模数转换器 1995s-184
ADC0804 8比特A/D变换器 1995s-2、20
ADC0809 8CH8比特A/D 1995s-2、23
ADC0833 A/D变换4路转换器 1995s-2
ADC80 12比特A/D变换器 1995s-2、8
ADC84/85 高速12比特A/D变换器 1995s-2
AG101 手掌游戏机 1993x-155
AM6081 双极型8位D-A变换器 1994x-127
AMP1200 音频功放皇后 1993s-104
AN115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AN2510S 摄象机寻象器 1994x-109
AN2661NK 影碟机视频 1995s-45
AN2662K 时基校正(模拟) 1995s-45
AN2664FBP 影碟机视频 1995s-45
AN2664NK 影碟机视频 1995s-45
AN2870 影碟机伺服 1995s-45
AN3100N 射频调制器 1991-55
AN362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AN363N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AN3890FBS 影碟机主轴电机驱动 1995s-45
AN3891FBP 影碟机主轴电机驱动 1995s-45
AN5026K 红外接收 1993x-106
AN51354 中放/音频/视频解调 1994s-255
AN5138K 图象通道  1994-308
AN5265 音频功放 1994s-298
AN5342K 亮度锐度加强电路 1994s-243
AN5344FBP CFU地 1995s-274
AN5352 模拟开关  1994-245
AN5515 彩电场输出 1995s-34
AN5515 场输出  1994-73
AN5521 场输出电路 1991-203
AN5521 场输出  1994-73
AN5521 场输出  1994-240
AN5521 场扫描  1994-308
AN5600K 图象处理  1994-308
AN5612 色差解调 1994s-245
AN5652 伴音中放  1994-308
AN5862K PIP切换输出 1994s-245
AN6551 双运放 1991-54
AN6612 电机稳速 1992-63
AN6612S 杜比降噪 1995s-43
AN6650 电机稳速 1991-183
AN6650 电机稳速 1992-7
AN6650 电机稳速 1992-83
AN6650 电机稳速 1992-127
AN6650 电机稳速 1993s-165
AN6913L 双运放 1995s-85
AN7106K 单片放音机 1992-63
AN7108 单片放音机 1992-7
AN7108 单片放音机 1992-127
AN7108 单片放音机 1992-136
AN7108 单片放音机 1993s-165
AN7110 音频功放 1994x-107
AN7112E 音频功放 1994s-39
AN7158N 音频功放 1991-3
AN7158N 音频功放 1991-203
AN7168 双音频功放 1991-195
AN7178 音频功放 1994x-107
AN7188NK 双音频功放 1992-14
AN7311 双前置放大 1991-195
AN7315 双前置放大 1992-99
AN7410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AN74LS293  1994x-93
AN7812 三端稳压器 1994s-299
AN78N05 三端稳压器 1994s-298
AP500/A DC功放驱动 1995s-60
AP500/A 双声道DC功放驱动 1995s-156
AT24C01 存储器 1994x-46
ATC105 充电控制 1993x-191
AX5212D 微机鼠标编码 1994s-183
BA1035B 高速运放 1994x-94
BA1106F 放音前置放大及功放 1995s-43
BA1310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BA1320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BA1330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BA1335 立体声解码 1991-135
BA1404 调频发射 1994x-183
BA3015 电风扇电脑 1994s-162
BA3105 电风扇电脑 1994x-58
BA3212N 录放前置  1994-180
BA328 双前置放大 1991-43
BA328 低噪前置 1992-58
BA328 双声道前置放大 1995s-189
BA3506 音频功放 1991-139
BA3822LS 5段均衡  1994-180
BA508 遥控电路 1995s-171
BA5102 音频前置 1993x-108
BA5102 遥控电风扇编码 1995s-119
BA5104 电风扇遥控 1995s-183
BA527 音频功放 1991-168
BA5302 红外接收头 1995s-183
BA5406 双功放 1992-47
BA6124 电平指示 1991-31
BA6209 录象机加载 1991-11
BA6209 主导电机驱动  1994-192
BA6219B 加载电机驱动  1994-120
BA6227 电机稳速 1991-139
BA6303 磁鼓控速 1992-139
BA6439P 主导电机驱动  1994-120
BA728 双运放 1992-91
BA7751LS 录象机音频处理 1993s-84
BA8105 遥控电风扇电路 1995s-119
BA8206A4 电风扇控制 1995s-183
BAS3108T FM发射 1992-94
BGJ3302 四运放电压比较器  1994-25
BH-SK-I 声控IC 1994s-175
BH-SK-V 声控IC 1994x-74
BISS0001 红外传感信号处理 1995s-182
BL3102 时钟频率脉冲 1994s-255
BL3207 BBD延时 1994s-255
BL50462AP 遥控编码与发射 1995s-299
BM5060 彩电CPU  1994-308
BM5067 彩电CPU 1995s-212
BM5069 彩电CPU 1995s-212
BTS114 感温高速开关管 1992-34
BTS115 感温高速开关管 1992-34
BT

S130 感温高速开关管 1992-34
BTS131 感温高速开关管 1992-34
BTS240 感温高速开关管 1992-34
BTS412 电源开关模块 1992-112
C036 4*2与非门 1993s-93
C043 双D触发器 1993s-101
C066C 4*2与非门 1993x-147
C1225H 音响驱动 1992-198
C1470 电机稳速 1992-99
C1490HA 红外接收 1991-110
C1676 超高频放大 1995s-199
C1891A 环绕声处理器 1992-24
C7642 单片收音机 1991-95
CA3069 运放 1994x-184
CA3160  1994x-188
CA3193 音频运放 1994x-36
CA3524 脉冲调制 1992-14
CC14433 三位半A/D转换 1991-46
CC14433 三位半A/D转换 1991-174
CC4093 含施密特触发器的四2输入与非门 1994s-44
CC4511 七段译码器 1991-46
CCU3000-17 从属微处理器 1995s-299
CCU3002-FDTV-11 彩电CPU 1995s-299
CD1403 单运放 1991-2
CD4001 4*2或非门 1993s-69
CD4001 4*2或非门 1994x-2
CD4011 4*2与非门 1993s-53
CD4011 4*2与非门 1993x-150
CD4011 四2输入与非门 1994s-80
CD4013 双D触发器 1991-2
CD4013 双D触发器 1993s-101
CD4013 双D触发器 1993x-6
CD4013 双D触发器 1994s-82
CD4013 双D触发器 1994x-22、54
CD4017 十进制计数/分配 1991-110
CD4017 十进制计数/分配 1993s-142
CD4017 十进制计数译码器 1994s-82
CD4017 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 1994s-34
CD4017 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 1994x-2
CD40174 六D触发器 1992-130
CD4017B 十进制计数/分配 1993x-173
CD4017B 十进制计数器 1995s-184
CD40193B 双向可预置可逆计数器 1994x-84
CD4020 14级二进制计数器 1994s-80
CD4024 七位二进制串行计数器 1994s-80
CD4028 二~十进制译码器 1992-98
CD4035 移位寄存器 1994s-72
CD4040 十二进制二进制计数器 1992-22
CD4040 十二进制二进制计数器 1993s-207
CD4040 12级二进制计数器 1993x-125
CD4040 12级二进制计数器 1994s-80
CD4046 锁相环电路 1994x-188
CD4046 锁相环电路 1995s-181
CD4051 模拟开关 1992-130
CD4051 模拟多路转换器 1995s-2、35
CD4052 四选一模拟开关 1992-82
CD4053 3*2模拟开关 1992-62、207
CD4053 3*2模拟开关 1994x-54
CD4053 3*2模拟开关 1994x-126
CD4053B TV/AV切换  1994-219
CD4053B 双向模拟开关  1994-247
CD4060 分频计数 1993s-12
CD4060 十四位计数器/分配器/振荡器 1994s-30、40
CD4066 4*2模拟开关 1992-112
CD4066 4*2模拟开关 1993s-91
CD4066BE 四路模拟开关  1994-269
CD4067 模拟多路转换器 1992-162
CD4067 模拟多路转换器 1995s-2
CD4069 6*1非门 1991-166
CD4069 6*1非门 1993s-45
CD4069 6*1非门 1993x-150
CD4069 六非门 1994s-4、82
CD4071 4*2或门 1994s-30
CD4072 2-4输入或门 1992-130
CD4075 三或门 1991-170
CD4078 多输入或门 1991-170
CD4093 四与非门施密特触发器 1994x-42
CD4099 8路可寻址锁存器 1991-170
CD4510 二~十加减计数器 1992-98
CD4511 LED显示驱动 1991-2
CD4511 译码驱动 1993x-159
CD4511 译码显示 1994s-30
CD4514 4-10线译码器 1993x-158
CD4518 双二~十进制计数器 1993x-125
CD4518 计数器 1994s-30
CD4541B 双D触发器 1995s-79
CD4553 三位BCD码计数器 1993s-47
CD74206 音频功放 1994x-107
CD9020-002 字符产生器 1994s-255
CD9135 六路互复位触摸开关 1994x-188
CE550 电风扇控制 1994s-170
CH1058 音乐片 1991-192
CH208 译码输出 1991-174
CH220 电子密码锁 1994x-26
CIC7642 调幅收音 1994s-55
CIC9140 电话按键码 1993s-107
CNX82A2 稳压反馈光电耦合器 1995s-299
CP4027 双J-K触发器 1993s-109
CS839 霍尔开关 1994s-34
CS8704 电话振铃  1994-46
CSC5089 单片电话机  1994-77
CTC9140 电话脉冲拨号  1994-46
CU001 多功能遥控 1991-56
CU47C433AN-002 彩电CPU 1994s-255
CW-18 呼救语音 1993x-133
CW8403 音乐IC 1993s-125
CW9300 音乐IC 1993s-101
CW9300 音乐IC 1993x-198
CX20029 单片收音机 1992-111
CX20106 红外接收 1993s-126
CX20106 红外接收  1994-230
CX20106A 红外预放器 1991-30
CX20106A 红外接收 1994x-22
CX20111 调频调幅中放 1992-127
CX20112 电视立体声/多语种解码 1994x-4
CX20188 杜比B/C降噪 1992-174
CX522-054 彩电CPU 1994s-302
CX7959 存储器 1994s-307
CXA1019 单片收音机 1991-114
CXA1019 单片调频收音 1991-152
CXA1019 调频静噪 1995s-52
CXA1019M 单片收音机  1994-74
CXA1019P 单片调频收音 1993x-85
CXA1034P 单片放音机 1992-83
CXA1100 杜比降噪 1991-106
CXA1101 杜比降噪 1991-106
CXA1101 杜比降噪 1992-108
CXA1102 杜比降噪 1991-106
CXA1145P 游戏机色处理 1991-131
CXA1145P PAL编码 1993x-78
CXA1191M 调幅调频电视单片收音 1993x-158
CXA1191M 单片收音机 1994s-198
CXA1191M 单片调频调幅收音 1994x-63
CXA1191P 收音专用  1994-11
CXA1238 单片收音机 1991-140
CXA1238M 调频收音 1994s-130
CXA1238M 调频收音 1994s-156
CXA1250 场频驱动 1993x-103
CXA1262N 单片放音机 1993x-99
CXA1315M 彩电副总线 1995s-272
CXA1642 消歌声 1993s-64
CXA1642 消声(卡拉OK) 1995s-36
CXA1642 消歌声 1995s-204
CXA1644P 卡拉数字延时 1993x-72
CXA1735S 音频处理器 1995s-272
CXA8008P 单片放音机 1991-75
CXA8008P 单片收音机 1992-163
CXD1254AQ 摄象机同步 1993x-103
CXD1310BLA 视频处理器 1993x-103
CXK1001P 存储器  1994-307
CXP80420-139S 彩电CPU  1994-334
D1130 AM/FM收音 1992-43
D2024 音频功放 1991-48
D2283 音频低放 1994s-135
D2283 音频功放 1994x-47
D2822 助听器专用 1991-167
D414 单片收音机 1991-167
D7176AP 中放及伴音鉴频  1994-19
D7240AP 音频功放 1991-3
D75028CW 空调器CPU 1995s-194
D7796 音频均衡 1991-32
DAC08 双极型8位D-A变换器 1994x-129
DAC08 双极型8位D-A变换器 1994x-135
DAC90 双极型8位D-A(含基准电压)变换器 1994x-126
DBL2004 彩电场输出 1995s-34
DCM0016 系列高速带掉电保护RAM 1995s-174
DCM0064 系列高速带掉电保护RAM 1995s-174
DCM0256 系列高速带掉电保护RAM 1995s-174
DCM8128 系列高速带掉电保护RAM 1995s-174
DJ2001 洗衣机电脑 1991-159
DN888 数字延迟 1993x-110
DPU-2553-25 偏转处理器 1995s-299
DRAM4164 数据存储 1993s-80
DS8629N 100分频器 1992-22
DTI-2260 数字瞬态改善处理器 1995s-299
EA1062 语音电路  1994-138
EK001 混频厚膜 1994s-255
ELM742A 低压低功耗电压比较器 1995s-118
ET91210 电话程控 1991-58
F1212 程序快门 1992-71
GL7488P 录象机伺服系统  1994-210
GP605 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 1995s-126
GS8200 录象机系统控制  1994-210
GSE-3568 多音声效片 1994s-128
GY65839 单片卡拉OK专用 1994s-172
GY9308 DDC数码延迟 1993x-120
GY9403 数码卡拉OK延迟 1994x-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