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6P1初夜

楼主(2011-05-19):
(无正文)

楼主:
做胆机前,先在坛里充了一段时间的电,感谢矿坛中各位前辈提供的学习资料和精彩的回复。
由于是第一次做,就选了比较简单的6N2推6P1。电路是参考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图,仅负反馈和电源略有不同(电路图是用手画的改了N多次太潦草没拍照,不好意思 )。
手头由于没有大功率的变压器,就用了两只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装配还挺顺利一装就响,可是有一侧声道的阴极电阻(300欧)上的电压很不稳定,从10V左右一直上升至20多V还在慢慢上升,屏压是从280V左右下降至250多V左右,查了N久,才发现是6P1管有问题,换了一只就OK了阴极电压保持在12点几V。不知电子管哪里坏了还请前辈指教。

网友A:
有个6P1漏气了,电流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6P1漏气了,电流会增大。

是的,这只确实是坏的。

网友:
二合一

推荐一推一

网友B:
不错。
管座要是瓷的就更好了。
指标如何?

网友C:
   不错,什么做的底盘啊

网友D:
做的不错,收音机的输出牛频带窄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管座要是瓷的就更好了。
指标如何?

不失真最大输出功率约1瓦多点·,音质个人觉得人声不错,比较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什么做的底盘啊

不怕你笑,是就地取材,用一坏的消防应急灯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收音机的输出牛频带窄了点。

谢谢前辈加分鼓励!我也觉得输出牛小了些,不过简单听听也不错了,个人觉得比一般的晶体管功放要好一些。

网友:
不错, 提几点, 竖式排列比横式好, 输出牛貌太小, 频带应不宽, 另外一个提议, 五极管的帘栅供电一定要稳压.

网友:
煲机一段时间,音质会好些。

网友:
制作简单实用,尽管频响窄了一些
不过,“初夜”这个词让人感觉有点儿暧昧

网友:
还是双单声道的妙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