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用实验矿机?

楼主(2011-05-20):
最近捡到了废旧的拨码开关和接线柱及测试仪的外盒,现把家里的部分元件装入一夹板上,(见图)本人设想装一实验用矿机,能方便更换各种零件(线圈外接)。请各位帮忙设计一电路图,最好能多种实验的。谢谢!

网友:
用拨码开关做线圈转换是个好方法!

网友:
拨码开关用在检波以后比较好,用在检波以前效果较差,原因是拨码开关的介质损耗较大,会影响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线圈的抽头选择最好选用介质损耗较小的高频瓷基的波段开关,如果找不到这种波段开关也可以用瓷质的电子管的管座(大八脚的好用些),把抽头焊在电子管的管座上,用插头选择。

网友A:
这种开关好像不叫拨码开关,拨码开关是带0-9十个数字的。

网友:
值得学习很有创意呀,

尽量找些代用品,用的很巧妙,对初学者有很好的示范和抛砖引玉的作用。学习了

网友:
创意无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关好像不叫拨码开关,拨码开关是带0-9十个数字的。

这个就叫拨码开关,一般用于电子器件编程设置,均为单个开关组合N×N。

您说哪个是拨号器,一般1×10(0-9)开关或N×10。

网友:
你的想法与我的差不多,提供一下我的样机图片谨供参考。

网友:
且不论效果,图片制作认真就值得学习。